TPS54302电路多次成功使用后又遭遇滑铁卢,无负载能力

楼主(2023-03-17):
DC/DC还是难搞啊,对新手很不友好。

基本情况:
1. 4层板,DC/DC在TOP层,SW走线根据官方示例放在第二层。第二层也是地平面。
2. 输入12-24V,输出3.8V 1A,峰值2A。

调试情况:
板子上只焊接了下面原理图上的部分器件,直接用电子负载测试输出。
在空载时,能输出设计电压值。
给加一个电流负载,如0.01A,则输出电压降为0,将负载关闭,则电压恢复。

尝试将输出电容MLCC容量加大,或将电感感值加大,症状依旧。

电路没有输入电流异常、打嗝、发热等现象。

如果将同样参数的元器件,焊接到我别的TPS54302电路板上,则可以正常运作,由此判断是布局导致的问题。

特别现象:
如果将负载电流从1mA逐渐上调,每次上调1mA,则可以支撑到14mA。而如果直接从0调到10mA,则输出电压将为0,直接挂b。

自我分析:
这个板子与我以往成功应用案例的区别有2:
一是原来一直在2层板上应用,这次是4层。但是按理应该更容易成功才对。不过这次的板子两面都贴满了器件,空间很紧,所以有二。
二是我把SW到电感走线的过孔打在了TPS54302的底下,难道是这个影响?

我只会照葫芦画瓢,不懂原理。请高手们再指点指点吧,原谅我的不成材。

在铺铜和LAYER 2加持下,我觉得GND连接也不算差啊(如黄线所示),至少不比我之前的成功案例差。

官方布局参考:

//edit:增加铺铜后的布局图。

网友A:
我也被DC-DC搞过,最后定位layout上。
求助:SX1308芯片5V输入输出12V轻负载都带不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8798-1-1.html
于是最后花了几天,专门在B站上学习了LAYOUT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8171754fe65f781aef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被DC-DC搞过,最后定位layout上。
求助:SX1308芯片5V输入输出12V轻负载都带不了 https://www.amobbs.c ...

我看看。

我这个肯定也是layout问题,因为同样的原理图我改来改去用了好多地方了。

同样的原理图的元器件我焊在旧版子上就可以良好运作。

网友B:
看了一下楼主芯片引脚排列和BL8032 BL8033 MP1470一样。分享一下我的3个板子不同布局,已经出货无数,从来没在DCDC上翻过车
电感都是开放式工字电感。电感底部敷铜挖空。PCB有两层和四层两种。

网友C:
把你的C58 去掉,看看是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楼主芯片引脚排列和BL8032 BL8033 MP1470一样。分享一下我的3个板子不同布局,已经出货无数,从来 ...

谢谢,我看你第一个布局应该也是空间局限变成了一字排开的,好像环路也没做的特别讲究啊。

我试过不同类型的档案。pcb上电感底部也没有覆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C58 去掉,看看是什么效果

我刚刚试过了, 故障依旧。

之前我也试过190pF的(根据官方设计工具调了一下参数算出来的),故障也是一样

网友D:
做产品,新人先不要去做电源这类
打击积极性
有大师身边指导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看。

我这个肯定也是layout问题,因为同样的原理图我改来改去用了好多地方了。

看了三楼的LAYOUT。差点忘记说了:我的之前是:升压上出了问题,你这个是降压,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产品,新人先不要去做电源这类
打击积极性
有大师身边指导除外

我给毕业生徒弟开的第一课就是讲DCDC工作原理和布局特点,并且要求设计一个PCB,从低频开始。DCDC搞不好,以后很多产品做不了

网友B:
楼主芯片SW脚到电感以及BOOST电容的引线尽可能短,越短越粗越好,尽可能不要跨层。BOOST电容另一端也尽量短。
反馈信号和分压电阻尽量远离电感,而且最好从第一个大滤波电容后端取反馈。

补充:EN信号直接通过一个电阻连到VCC上,不要分压,如果必须分压,而且不是低功耗应用里,电阻值取小一点。510K有点太大了

网友E:
觉得红框那个地方,有振荡信号耦合过去,导致芯片快速地停止工作。
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芯片SW脚到电感以及BOOST电容的引线尽可能短,越短越粗越好,尽可能不要跨层。BOOST电容另一端也尽量短 ...

我对照检查了一下,

1. SW到电感,粗是够粗了,短嘛不算短,但是我有多个设计比这个还长,但是也成功了,电流跑到2.5A长时间测试没问题。非要说区别,那就是这个4层板内层铜箔只有0.5盎司,难道是问题?我感觉应该不是。跨层问题,一是我有多个设计是成功的,而且都是参考官方设计示例的,难以肯定就是这个导致问题,反而觉得大概率不是这里的问题,除非是多个小问题量变导致质变。
2. BOOST电容,我多个设计也都是这么放的,不是听不进建议,而是纳闷。
3.反馈电路现在设计里是离电感比较远的,电感在左侧,中间是输出电容,右侧才是反馈网络。
4. 这个芯片的EN可以不接任何器件直接使能的,我试过焊不焊这个510k都一样的症状,而且在别的板子上同样的阻值我试过是好用的。我这个分压网络是为了设置最低开启电压的,不能直接接在vcc上。

最后,请问从第一个滤波电容后面接反馈信号是指从我的3个22uF输出电容的第一个后面取反馈信号吗?为什么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红框那个地方,有振荡信号耦合过去,导致芯片快速地停止工作。
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看看

请问是指BOOST的信号耦合到FB吗?

我现在手头没有示波器,晚上我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对照检查了一下,

1. SW到电感,粗是够粗了,短嘛不算短,但是我有多个设计比这个还长,但是也成功了 ...

也不是非得从第一个电容接,我没仔细看你的图,有3个一样电容,你只要从任意一个电容上取反馈电压就行了。不要在电感一出来的位置取,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非得从第一个电容接,我没仔细看你的图,有3个一样电容,你只要从任意一个电容上取反馈电压就行了 ...

噢噢,那没有,我是从最后一个电容那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指BOOST的信号耦合到FB吗?

我现在手头没有示波器,晚上我测一下。 ...

是 BOOST 那里,那个地方的信号幅度是比较高的,靠得近了就容易耦合过去,况且反馈端的电阻那么大(即是轻载荷),于是芯片开启一下就可以停止工作了,因为反馈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 BOOST 那里,那个地方的信号幅度是比较高的,靠得近了就容易耦合过去,况且反馈端的电阻那么大(即是 ...

好的,我晚上测量一下fb波形,谢谢

网友F:
FB被电感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FB被电感干扰了

我看了一下,FB直接被电感干扰的可能性不大,但是VOUT走线经过了电感,又虽然我用的是屏蔽电感。

这条线我回头还是把它挪到边上去。

//edit: 完善语焉不详

网友G:
输入只有10uF的话加大点试试,刚开始用TPS54302,按照数据手册布局的,24V输入12V输出上电就烧,最后原因是FB电压过冲了,输入电容10uF+47uF后解决。

网友:
哇,新项目正打算用这个芯片,还是做个备选方案吧,多谢分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入只有10uF的话加大点试试,刚开始用TPS54302,按照数据手册布局的,24V输入12V输出上电就烧,最后原因是 ...

我现在的输入是100uF 35V铝电解+10uF 35V MLCC。

网友:
换下PINTOPIN的芯片可以试下LM22676或是SCT2433

网友:
BUCK没那么神秘,说白了就是个开关,最近根本需要理清的一点是:电流回路,就可以了。理论上随便布线都能跑起来,最多就是纹波大,带载能力弱,效率低而已,怎么也不至于几mA都带不起。还是检查一下线路板和器件有木有焊错吧

网友H:
你芯片是不是焊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芯片是不是焊反了?

lz 这个 肯定是  layout问题

网友J:
把输出电容顺时针旋转90°或者把电感逆时针旋转90°试试,随便搭焊即可,看看有无改善
或者直接把输出电容换个100uf电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输出电容顺时针旋转90°或者把电感逆时针旋转90°试试,随便搭焊即可,看看有无改善
或者直接把输出电容 ...

我把电感旋转90度试了,症状一样的。

网友K:
这种问题大概率是FB走线长引起的,在不改变PCB的情况下,把R4和R9等比例缩小10倍有惊喜

网友F:
电感摆放位置不对,按照要求要贴着芯片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问题大概率是FB走线长引起的,在不改变PCB的情况下,把R4和R9等比例缩小10倍有惊喜 ...

更换为10k和1.8k后,确实具备了一点点的负载能力,比如加上10mA负载,电压会跌倒1V不到,且有较大跳动。不像原来那样直接归零了。

看上去问题应该还是FB被干扰导致的,所以减小了阻值增加了抗干扰能力,但是没消除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感摆放位置不对,按照要求要贴着芯片放置

远是有点远,官方推荐布局是这样的,我一直都是参照官方在布局的,这已经是第4款板子上用到了,之前一直没问题的。

这个帖子里也有站友吐槽过官方布局: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22&pid=11944001

网友F:
我用了好几盘54202, 和你这个一样的芯片。赶紧加班修好,我怀疑是低级问题,比如芯片坏了,原件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了好几盘54202, 和你这个一样的芯片。赶紧加班修好,我怀疑是低级问题,比如芯片坏了,原件用错了。{: ...

嗯嗯,这两种我都在用的。所以这不是在加班嘛。

网友:
查一下电感吧,看看在你应用的频率q值到底是多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I:
lz 这个 肯定是  layout问题

看图片,不是焊反了?

网友L:
刚好有这个,给楼主参考下

要点就是:
1)FB网络接线一定要短,长了会影响稳定性
2)SW网络接线一定要短,长了会影响EMC,甚至出现SW过冲和振铃
3)输入电容的VIN和地要尽量靠近芯片引脚,特别是0.1uF,10uF可以稍远点(太远会影响效率和EMC)
4)输出电容的地要尽量离芯片地引脚近,可以远点
5)尽量保持地的完整性
6)输出电容至少要有低内阻的陶瓷电容并遵循4,如果有电解电容可以离的远一些
7)如果输入有电解电容,可以离的很远很远,重要的是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刚好有这个,给楼主参考下

你这个layout好规整啊。
你的阻容用的是0402的吗?我的电容是1206的,个头都比芯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图片,不是焊反了?

真没焊反,图片上也没有焊反啊。

你注意看看我原理图引脚顺序不是从1到6的顺序,PCB上1脚是在左上。拍的实物图我板子旋转了90度,是在右上。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这个layout好规整啊。
你的阻容用的是0402的吗?我的电容是1206的,个头都比芯片大了。 ...

是的,8050 10uF-25V,电感式是一体成型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的,8050 10uF-25V,电感式是一体成型那种

你的布局确实很具参考价值。但是也要用这么小的阻容才能保持这个布局。

拜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布局确实很具参考价值。但是也要用这么小的阻容才能保持这个布局。

拜谢!

不客气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的布局确实很具参考价值。但是也要用这么小的阻容才能保持这个布局。

拜谢!

好像你芯片的地引脚处没有打过孔?改一下试试看。因为FB网络的地回路受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像你芯片的地引脚处没有打过孔?改一下试试看。因为FB网络的地回路受影响了。 ...

确实没有打,板子背面布满了,没地方落脚了。如果是因为这个,我倒是可以测试一下,把接地的那个电阻临时移到输出电容边上,那里跟芯片GND很畅通。

下图中我手画的两个黄色小圆圈是过孔,只有这俩,确实随意了。

我想测试把电阻移到箭头所指位置,那样跟芯片GND连接回路应该足够好了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打,板子背面布满了,没地方落脚了。如果是因为这个,我倒是可以测试一下,把接地的那个电阻临时 ...

如果临时测试的话把这几个地方连起来并接到这里可能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临时测试的话把这几个地方连起来并接到这里可能会好一些

这几块区域都是相连的,覆铜后是连成一片的,如图: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几块区域都是相连的,覆铜后是连成一片的,如图:

FB的地离芯片的地引脚近总是好的,因为它还需要和芯片形成闭环反馈。如果离远了,那段地如果干净倒没什么,如果刚好是干扰大的power地就容易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FB的地离芯片的地引脚近总是好的,因为它还需要和芯片形成闭环反馈

我注释了一下,帮我看一眼。

这是pcb布局:

这是我把反馈电阻挪位置后的实物:
挪位置后症状丝毫未变,就感觉一直没有找到它的G点。
改了电阻后我顺带又测试了在输出端加一个100uF铝电解。
两个尝试结果一样,症状未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注释了一下,帮我看一眼。

这是pcb布局:

那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楼主:
作为对比,我上传另一个板子上的排版,是在夹缝里硬安排进去的,我感觉布局比现在这个要差很多,但是是好用的。

这个是在另一个板厂打的样,是两层板。
它的FB更长,反馈电阻和芯片的GND也不是很近。
但是它就是能正常跑。

网友M:
可以试试在R5上并一个10nF

网友N:
别老随便怀疑,模拟电路本身不存在啥技术可言,比如做精密电源不给他好的基准谁也做不出来,所以查查器件吧,模拟电路是90%的器件加9%的运气加1%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试试在R5上并一个10nF

R5是用来限制启动电压的,而且调试时并没有安装。

你是指R9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别老随便怀疑,模拟电路本身不存在啥技术可言,比如做精密电源不给他好的基准谁也做不出来,所以查查器件吧 ...

好的。

其实因为TPS54202和TPS54302是PIN TO PIN兼容的,所以我已经试了手头的两种料了。

不行我再其他渠道买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R5是用来限制启动电压的,而且调试时并没有安装。

你是指R9吗?

就是R5, 规格书里面的说EN的输入电流和迟滞电流都是微安级别的, 一般需要并上一个小电容防止干扰

网友:
你的EN脚电压是多少,看PCB似乎是悬空的。这方面查一下。最好接一个大于启动电压的电平

网友:
DCDC和电感太远了,尽量降低高频环路。

网友:
随便乱接也不至于这个样子

网友:
做了十多年硬件,就一条原则,尽量缩短功率线路走线,从来没法发生过由于layout导致DCDC不能工作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

网友:
现在想起一个在HW工作了十多年的员工,buck还是boost充电,不听招呼,输出滤波电容放离电感有三条街,充不了电

网友O:
R5/R6在哪里?我怎么觉得你没有焊。
先不说这个布局好不好,应该不至于10ma,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O:
R5/R6在哪里?我怎么觉得你没有焊。
先不说这个布局好不好,应该不至于10ma,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低级错误。 ...

这两个电阻在背面,而且确实没有焊,因为手册写着“悬空 EN 引脚即可启用”

网友:
楼主如果元件没错,布线没连接错误的话,R5/R6接上试试吧,这个EN的线比较长,2面都有元件靠的近

网友P:
楼主这GND,没连到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这GND,没连到一起吗

连在一起的啊,见49楼。

网友:
DCDC看来不好搞,尤其对新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阻在背面,而且确实没有焊,因为手册写着“悬空 EN 引脚即可启用”

你就焊接一下呗,分把钟的事情,干嘛相信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就焊接一下呗,分把钟的事情,干嘛相信手册啊

好的,晚上试试。

我倒不是相信手册,而是我已经用这个芯片排了好几款板子了,一直没出问题,EN浮空的也用过,不浮空用大几百kΩ分压电阻做使能控制的也用过,都没问题。我并不是那么不熟悉这个芯片。

补充:而且一开始调试时我是焊上的,后来为了排除问题才把它们拆了。

网友Q:
那个100nf电容焊错值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在一起的啊,见49楼。

看到了

DCDC类似开关电源,可搜索很多相关讨论,找1-2个人气帖,值得看看

DC简化些,通常需要注意2个大电流回路,包括返回路径:1-供电端储能电容工作时的瞬态放电回路;2-电感储能放电回路。这两个环路尽量小些。

楼主的布局参考了参考设计,电流返回路径似乎可优化,过孔的数量和位置,不如参考设计。另外,瞬态电流峰值通常是平均电流几倍,2个充放电路径上,可用大些的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个100nf电容焊错值了吧?

高手你好!

你是指C11吗?为什么会这么判断?

C11是输入电容,如果焊错了焊成多少pF的我觉得也没什么影响啊。焊成多少uF的是不可能的,我手头就没有0603的uF容量的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晚上试试。

我倒不是相信手册,而是我已经用这个芯片排了好几款板子了,一直没出问题,EN浮空的也 ...

上示波器了吗?
焊接了几个板子来做测试呢?如果只是焊接了一个,而且使用了助焊剂,那天天对着一个板子,调试起来就没意义了
上示波器去量各个引脚,不才 6 个引脚嘛,也是分把钟的事情
有仪器就用仪器,别盲调
你之前做过多款类似的,那你也没分析出来这次跟之前的区别来,既然分析不出来,就上仪器,就多焊接两个
调试时不能只用一个板子,不能不用仪器
闷着脑袋调什么调

网友:
一般飞线都不会这么离谱,还是怀疑哪里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示波器了吗?
焊接了几个板子来做测试呢?如果只是焊接了一个,而且使用了助焊剂,那天天对着一个板子 ...

好的,我晚上用示波器挨着看看。板子不止一个,这是调试这个错误的第二块板子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高手你好!

你是指C11吗?为什么会这么判断?

是那个电荷泵电容,看颜色像c0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那个电荷泵电容,看颜色像c0g的。

你是正确的!!

晕死了,我换了两块板子,我自己也搞不清是我把元器件原封不动搬过来了还是怎么滴,竟然把错误一起搬过来了。唉,无语。

佩服你的细心,感谢你帮我解决了问题。

送你莫币略表谢意。

楼主:
现在跑了10来分钟,能稳定输出2A电流。但是电感比较烫(我用的是15uH 115mΩ),感觉有65度左右,手指放上去三秒左右会烫得缩手。

楼主:
使用原理图上的元器件重新焊了一套,换成10uH 56mΩ的电感,也能正常运行。输出2A,电感温度保持在50度左右。

问题解决。

这就是一个低级乌龙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使用原理图上的元器件重新焊了一套,换成10uH 56mΩ的电感,也能正常运行。输出2A,电感温度保持在50度左右 ...

就是随便乱接也不至于

楼主:
引用 网友R:
就是随便乱接也不至于

什么意思?不至于50度吗?

网友B:
所以楼主是C54焊错了?焊成了100P的电容?
补充一下,以前做MP1470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C54这个位置电容电路设计错了,导致电容没接入,会导致输出电压异常,纹波非常大。

网友S:
mark一下,dcdc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S:
mark一下,dcdc低级错误。

这你mark个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楼主是C54焊错了?焊成了100P的电容?
补充一下,以前做MP1470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C54这个位置电容电 ...

是的。

不知道具体多少pf,反正我的普通万用表量不出来容量。nF级别的按道理是能量出来的。

网友B:
这个帖子挺好的,虽然最后发现是乌龙,但讨论过程炸出了很多大佬们设计心得。
C54这个电容如果焊成别的容量(小于设计要求值,但又不是太小,例如由于仓库领料领错,焊成10nF)可能会出现别的样式故障,楼主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挺好的,虽然最后发现是乌龙,但讨论过程炸出了很多大佬们设计心得。
C54这个电容如果焊成别的容量 ...

:)等我心血来潮的时候吧

对了,请问你用TPS54202/TPS54302的时候,VIN一般实际到多少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我心血来潮的时候吧

对了,请问你用TPS54202/TPS54302的时候,VIN一般实际到多少伏? ...

这个型号我没用过,MP1470 BL803X一般最高输入用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我没用过,MP1470 BL803X一般最高输入用到12V

这两款我查了一下是耐压16V的,用12V的话相当于30%多的裕量。

TPS54302是28V耐压的。

网友:
我也搞错过,我一开始就觉得是乌龙哈哈

网友N:
所以搞一块模拟电路的板子别整天纠结于布板走线,打开3458A,里面的关键部分既没铺地也没水滴焊盘并且走线有好多故意的直角。模拟电路的基础是器件,电源的素质一是压降二是基准三是温度系数四是线性,这些特征都比走线重要。电路不对首先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哪里搞错了。而不是像装逼犯一样搞一块让外行看起来很养眼的pcb。线性电源里重要的是运放的直流补偿电容而不是多么牛的运放,不然可能根本就不动作。dcdc根本在于对电感和二极管的使用而不是几个所谓关键点的布线。当然了装逼是潮流,但装逼点应该是产品的外观和操控,电路板画的再合理比起外观和操控也是可以忽略的。很多所谓的工程师置公司的利益于不顾,花几倍的时间在pcb上描花以达到创造自我的丑恶目的是绝对不可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所以搞一块模拟电路的板子别整天纠结于布板走线,打开3458A,里面的关键部分既没铺地也没水滴焊盘并且走线有 ...

哈哈,我知道你这些话不是仅针对我而说的,而且我是脸皮很厚的根本不会因为你说我而尴尬,但是我还是要为自己辩解一下:

我用的dcdc芯片主要还是TI的,我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它的资料和本坛坛友指教。它的Datasheet中关于应用示例的内容,套路基本都是先是关于各部件参数的计算,然后肯定有一页给出layout参考和罗列布局要点。相比之下有很多器件参数方面则说的比较粗略。两相比较之下这让我觉得布局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其实并没有实践过,只是一种感性认知。

另外关于美观,你说别人我不管,我自己确实热衷于把PCB排的漂亮,只是功力不够。每次做完一个板子我都会从美观整齐、走线是否匀称等非功能性方面反复端详并自我陶醉,还要强迫别人也看看,哈哈哈哈。我会继续追求漂亮的板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知道你这些话不是仅针对我而说的,而且我是脸皮很厚的根本不会因为你说我而尴尬,但是我还是要为 ...

真不是针对你的,因为我30年前就这样,被各种事实教育了以后才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