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STM32单片机串口的TX可以并联吗?

楼主(2023-03-17):
大概5~10个小单片机向一个单片机串口RX发送数据,有一个时钟线可以保证5个单片机不会同时发送数据!

5个单片机是在一个大板的5个子板,距离500mm。感觉用485增加了成本且速度变慢了

有类似应用过的小伙伴吗?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肯定不可以直连啊,都强输出,其它单片机拉不低另一个的TX,加二极管

网友:
每个TX线串个二极管,防止TX设置为PP模式短路。

网友:
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功能设为TX,输出模式置成OD,内置上拉。然后用一个1K的电阻接地,如果仍然是3.3V则OD模式在引脚为TX时不起作用,如果电压被拉下来了,则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
再不行,STM32可以TX,RX同pin,这个肯定是可以并联使用的,只要不同时发送。

网友:
这个可以的...............

网友:
485收发器很便宜的,就算是10个单片机,用10个485收发器,成本也就增加了6-8块钱。扩展性和通用性还好。

网友:
类似IIC设置成开漏方式试试,不发送的设成0.

楼主:
谢谢大家,我有空试试5、6楼做法。暂定先用485解决!

网友(2023-05-06):
请问下大哥 一根时钟线怎么来不一起发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