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张车牌,道闸竟然开了

楼主(2023-03-17):
【离谱!画了一张车牌,道闸竟然开了-哔哩哔哩】 https://b23.tv/6a2GEjz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ERY_nY4vS6asMFxcXVmjQ
提取码:3a68
(11.37mb)

网友:
之前换车的时候就干过,临时牌用不了月卡,把旧车牌一比一打印出来贴车上

网友A:
之前我的车牌老是识别错误进不了车库,那个字母Z经常被识别成其它数字,后来我用网上买的反光胶带剪了一点贴在Z的笔画上就识别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的车牌老是识别错误进不了车库,那个字母Z经常被识别成其它数字,后来我用网上买的反光胶带剪了一点 ...

刑

网友:
保安,让这个汽车人变形吧!!!

网友:
我都试过了,先进一点的摄像头都是带加密的识别的....打印的都不行哦!

网友:
正常时要有车通行在可以,感觉应该是选项

网友:
仅仅就是简单的图像识别?看来还需要增加一些其它要素进去。

网友B:
原来的都是读卡或者所谓蓝牙卡或者高频标签RFID的,都有地感线圈来识别车辆金属属性的,后来车牌识别的都取消了地感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都是读卡或者所谓蓝牙卡或者高频标签RFID的,都有地感线圈来识别车辆金属属性的,后来车牌识别的都取 ...

并不是技术进步了,主要是是埋地感要切地面太麻烦了。现在好一点的都是配合微波识别的,顺带实现防砸车,单纯照片骗过抬杆的还是不多的。另外实际使用效果和可靠性还是地感线圈好。

网友:
悄悄告诉lz
手机拍一张车牌照尽量大, 对着道闸摄像头1米以内距离晃一下  就能识别

网友:
有一种进出口车辆位置有埋线圈的就不行。线圈会先检查有没有车辆!

网友:
防伪功能没开而已,现在最便宜的都有多种防伪手手段,地感,虚拟地感,车辆识别,任何一个功能打开了手机都晃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