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种带引导的探针连接器有没有山寨款或者类似廉价替代?

楼主(2023-03-18):
比普通的探针优点是可以锁定(用大孔),也防呆。淘宝上倒是有带夹子的探针,但是限定放在板边是个弱点。

网友A:
很贵么?3D打印加测试探针可能是个廉价的办法

网友B:
不常用的部件
山寨的不多
你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常用的部件
山寨的不多
你知道的

用的很多的,老外非常喜欢这种下载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贵么?3D打印加测试探针可能是个廉价的办法

也没有特别贵 $35。没有正经进口商也是个问题。

网友C:
看起来太浪费空间

我喜欢用 1.0mm 间距的直插焊盘孔,可以焊 1.0mm 的排母,也可以不焊接,我一般不焊接

用的时候,可以直接用 1.0mm 的排针插到孔里面,稍微施加一点侧向的力,就可以保証全部接触良好,不想用手,可以用东西压一下

同时,量产时用弹簧顶针直接顶这些孔就行,孔本身带一定导向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太浪费空间

我喜欢用 1.0mm 间距的直插焊盘孔,可以焊 1.0mm 的排母,也可以不焊接,我一般不焊接

我用2.54的直排针孔,然后用加长的长插针插入,接触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太浪费空间

我喜欢用 1.0mm 间距的直插焊盘孔,可以焊 1.0mm 的排母,也可以不焊接,我一般不焊接

感谢分享,听上去是个好办法。

有两个疑问,这么小的孔对精度要求很高吧?板厂孔径补偿的随机性有没有影响?

这么细间距的排针怎么和线连接到一起?只能上软排线或者转接板?

网友D:
PCB焊接探针,
2-3张PCB,甚至5-6张PCB。
中间间隔一两张空板子。
略微有一些公差无所谓

剩下的就是定位针固定了,
其实可以机加工一个长螺钉,
或者电镀之后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听上去是个好办法。

有两个疑问,这么小的孔对精度要求很高吧?板厂孔径补偿的随机性有没有影 ...

都可以,板子要求不高,没啥影响

这个是我日常用的,自己焊线的(原本 6 pin 改 4 pin 用):

这个是用转接板的:

对于 1.0mm 间距的孔,使用的顶针是,要用下面锥形的:

网友:
2.54排针孔,下载的时候排针插上手扶一下就行了。纯下载的情况下效率很高。没必要弄一堆卡子钩子还要搞防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焊接探针,
2-3张PCB,甚至5-6张PCB。
中间间隔一两张空板子。

哦哦! 这个方法听起来靠谱而且diy难度也不高。我看看定位针怎么搞合适

网友E:
TC2030IDC,在JLC做PCB已经做好几次了,总是调不到合适的尺寸,要么孔小针套放不进去,要么孔大很难焊正,摞几层PCB也难调。在JLC3D打印了壳,孔做小了针装不上,孔改大点又打一次,6个孔中间没材料了,收缩也很严重,又失败一次,现在正在找便宜的CNC加工,估计只能CNC尺寸才能做准了。探针用华荣的P50,导向柱买0.9x10的不锈钢定位销,再买几个1.0的测试孔作调试时用的固定件,现在其他零件都齐了,就差装探针的支架了。

网友:
之前用过一个类似的,只有日本有。后来找了一家日本公司代买了一些

网友F:
搞不懂你们的逻辑:
这玩意,一看就是 好插难拨, 基本是用来调试用的
但用来调试,有那面积,不如焊排针了,防呆可以在母排座上 封孔实现。
哪怕直接焊线也没关系吧?

烧录的话,还不如夹子式的烧录针方便。
嫌只能在板边,那就直接搞测试架,测试点随你放哪,分散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TC2030IDC,在JLC做PCB已经做好几次了,总是调不到合适的尺寸,要么孔小针套放不进去,要么孔大很难焊正, ...

本来在这里找到了三维打印模型

https://cults3d.com/en/3d-model/tool/tag-connect-tc2030-idc

淘宝上不锈钢和铜镀锡镀金销钉都找到了。还以为打印一个或者打几个板装装就行。有这么多坑的话我就先等等看看您的成果。

网友:
我们板子就是留排针孔,调试时插入长插针接触很好也不会掉,主要是方便。生产上也是用普通长插针一插就好很方便和快捷的,放探针面积浪费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不懂你们的逻辑:
这玩意,一看就是 好插难拨, 基本是用来调试用的
但用来调试,有那面积,不如焊排针了 ...

带钩的调试用,小批烧录用不带钩的,不带钩的也有固定配件可以调试用。这插头调试和人工小批量烧录都非常好用,大批量做工装也很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来在这里找到了三维打印模型

https://cults3d.com/en/3d-model/tool/tag-connect-tc2030-idc

我在三维猴打印这个了,孔小探针装不上,我又没有尺寸合适的钻头扩孔,改大孔又打印一次失败了,等有时间改改模型,用CNC加工几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三维猴打印这个了,孔小探针装不上,我又没有尺寸合适的钻头扩孔,改大孔又打印一次失败了,等有时间 ...

哦?我看作者建议上光固化以获取精度。但是用钻头扩孔是个好办法,这样用普通家用fdm机器配合钻头就能获得高孔精度,说不定比商用打印还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