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 POE网线怎么布线比较好?

楼主(2023-03-18):
有吊顶扔吊顶是省事的,
没吊顶是不是只能沿着墙壁走了
墙壁套管用哪种比较好?
各位家中POE线是怎么布线的

网友:
家内用poe情况只有是ac+ap时候用,acap方案本身昂贵所以不在乎这点成本。室内完全没有必要poe增加高额外成本没有其它作用。有这钱还不如双光纤加6类网线一起走。poe只有在远距离没有电源的时候用划算,短距离用绝对是折腾没结果
ps
后期加装网线只能是走明装pvc线槽,有各种尺寸还有圆弧的,只要做的精细也可以非常美观。poe不要在室内使用,设备成本贵很多很多投入多产出少毫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