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手机更新后就只有5G模式了,不能切换到4G

楼主(2023-03-18):
如题,请教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小米产品,必属垃圾。

对小米的期待不要太高,能勉强使用就谢天谢地,这样你才会感觉到幸福。

网友A:
我的是红米手机
MIUI 14.0.3
在设置中"双卡与移动网络"里有"5G网络"
里面可以设置是否开启/关闭各卡的5G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红米手机
MIUI 14.0.3
在设置中"双卡与移动网络"里有"5G网络"

以前有,现在今天升级后没有了

网友B:
在拨号界面按  *#*#4636#*#*,会出来一个测试界面,里面的手机1,手机2分别对应两个卡。
分别点进去,在首选网络那里选一个LTE开头不带NR的就可以了。
LTE是4G,NR是5G。
这个方法用了之后,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旦你切换上网卡,就会恢复5G,要重新来一遍。

网友C:
一直有个疑惑  为什么国产手机  只有小米的通话自动录音可以无上限保存。其实那玩艺也不占空间。小米的广告真的是恶心透顶。其它随便什么牌子手机  通话记录都有上限3000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个疑惑  为什么国产手机  只有小米的通话自动录音可以无上限保存。其实那玩艺也不占空间。小米的广告 ...

乱讲,我的就是无上限的,刚刚去看了一下,oppo。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乱讲,我的就是无上限的,刚刚去看了一下,oppo。

真没乱讲。我以前还不相信。我亲自用过所有品牌的手机 。你自己查一下  看你通话记录有没有超过3000条。通话录音应该不会删 。但是记录最高只有3000条  。可能有5000条的 。但绝不会超5000条

网友C:
很简单  你手机只要用过半年以上。你把通话记录页面翻到底  你会发现以前几个月的记录都没有了 。哈哈。之前我不知道  上过恶当。

网友:
再设置里面搜索关键字:5G。看看能不能出现开关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没乱讲。我以前还不相信。我亲自用过所有品牌的手机 。你自己查一下  看你通话记录有没有超过3000条。 ...

我都跟你说是刚去看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  你手机只要用过半年以上。你把通话记录页面翻到底  你会发现以前几个月的记录都没有了 。哈哈。之 ...

这手机是去年换的,前年的记录(不同品牌手机)都导过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  你手机只要用过半年以上。你把通话记录页面翻到底  你会发现以前几个月的记录都没有了 。哈哈。之 ...

几个月自己拷贝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个月自己拷贝一下就行。

拷贝后再导入还是超不过3000.对于有些工作上的需求。需要随时能查的就很重要了。我记得去年换手机 。OPPO RENO8   用了两个月 就发现经常通话的一些记录经常查不到。最后问了官方客服才知道 3000条限制。单个手机号的记录是500条。VIVO也一样。华为一搜官方论坛的不只一个提出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乱讲,我的就是无上限的,刚刚去看了一下,oppo。

我是一个个打的官方服务电话。客服回复的是上限3000还是5000条。你把通话记录全选。看有没有超过3000或者5000.对我挺有用的。要是VO系有哪款手机能无上限我还是换回去。我现在小米系的3000价位的  恶心透了。升级提醒关都关不掉。经常升级后快充减速。去年夏天经常莫名奇妙发热。烫腿。拍照垃圾。联发科的处理器不支持微信通话录音。过于厚重。后台管理垃圾。同开翼支付和微信加闲鱼加淘宝。反复切换就掉后台。已经是8G了。从来不玩游戏。也没有广告软件。自带浏览器广告关都关不掉。一点就是快应用。快应用比流氓软件还流氓。已经ADB禁掉了绝大部分没用的 。感觉后台还是有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拨号界面按  *#*#4636#*#*,会出来一个测试界面,里面的手机1,手机2分别对应两个卡。
分别点进去,在首 ...

这个方式试过了,可以管一天。零点后失效

网友:
小米除了手机做的不行,其他的还勉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一个个打的官方服务电话。客服回复的是上限3000还是5000条。你把通话记录全选。看有没有超过3000或者 ...

我通话记录没有超过3000条,所以语音也没有超过3000条,但是上面截图写的 无上限,没这么难理解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前有,现在今天升级后没有了

我是红米K50,MIUI14开发版,前两天刚升级了,5G是可以关的啊。下拉通知栏,长按移动数据那个按钮,进入双卡与移动网络,里面有个5G网络,可以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红米K50,MIUI14开发版,前两天刚升级了,5G是可以关的啊。下拉通知栏,长按移动数据那个按钮,进入 ...

note10,miui13,前天升级到最新版,默认就成了5g了,并且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