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米显示器能竖屏放置吗?竖着看代码方面些!

楼主(2023-03-19):
这个小米显示器能竖屏放置吗?竖着看代码方面些!  是不是要搞一个特殊支架才行?   有用这个显示器你的没?

网友:
狗东同型号(100010424021)看看购物问答就清楚了

支架只能调仰角 不能上下 不能旋转 无壁挂孔

网友A:
四边不一样宽,竖过来也觉得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边不一样宽,竖过来也觉得别扭

讲究~

网友:
不能,我弟弟这周刚买了一台
不过显示效果还不错

网友:
刚看了一下买的不是这个型号
是2K的
建议买2K的,看代码还是好一些

网友B:
一段时间以前,有个朋友向我玩命推荐大尺寸的显示器,因为他买了一个40多寸的。被诱惑以后我也买了一个,没用几周就换了,原因是脖子疼,一天到晚的摇头晃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段时间以前,有个朋友向我玩命推荐大尺寸的显示器,因为他买了一个40多寸的。被诱惑以后我也买了一个,没 ...

我试过把27寸的显示器竖着放,感觉不好。看显示器上面的时候要仰着脖子,看一会脖子就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段时间以前,有个朋友向我玩命推荐大尺寸的显示器,因为他买了一个40多寸的。被诱惑以后我也买了一个,没 ...

坐远点没事呀,我是32寸的,打游戏巨爽,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把27寸的显示器竖着放,感觉不好。看显示器上面的时候要仰着脖子,看一会脖子就酸了。 ...

一个不行,得两个,一横一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不行,得两个,一横一竖

就是两个,一横一竖,竖的那个看显示器最上面的时候要仰着脖子。

网友:
我是28横+23竖,高度接近相等。
但2K屏竖起来时是1080*1920,
写代码时,竖屏通常是看网页,而一般网页1080的宽度是不够的额(例如本坛),经常要左右的滚动条麻烦。

网友:
显示器多数是10*10厘米的安装孔,买个支架,电视机就不一定了,没有同意规范

还是装双显,三显吧,显卡还有空余的接口就可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