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作为简易12V UPS,可以直接并联么?

楼主(2023-03-19):
家里有个闲置的12V 20AH的铅酸蓄电池,拿出来充了一下试试,还是好的。可否直接并联在12V上,给光猫和路由器做个简易UPS?如果不能直接并联,有没有廉价的模块DIY一下?

网友:
有专门的UPS板,几块钱一块,买回来接上线就是UPS了

网友:
直流的,直接一个继电器切换就行了。 好多这么干的,实际用下来也还可以。

网友:
我觉得2楼的意见行。如果电源12v是精准稳定的话,1楼的方案也不算伤天害理。

网友A:
直接挂在上面用的话,应该使用带限流功能的13.8V电源。不然电池放电后电源再上电,充电电流可能导致电源过流进入打嗝状态。
继电器切换的话,应该也可以。但一般充电器会给充到14.4V,长期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挂在上面用的话,应该使用带限流功能的13.8V电源。不然电池放电后电源再上电,充电电流可能导致电源过 ...

谢谢,研究了一下,自己DIY还是比较麻烦的,尤其铅酸放电比较多的情况下,所以买了一个带铅酸充电和放电的UPS模块。

网友B:
电流小,用二极管隔离一下,平时可以充点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小,用二极管隔离一下,平时可以充点电

哈哈,这个很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很聪明

干脆再加一个二极管, 还能防止电池向电源倒灌

网友C:
不需要转换,直接并接到12VDC上也没事,停电无缝切换,铅酸电池适合长期满电存放,反而锂电池不适合。

某宝还有卖自带UPS功能自带电池的 12V 电源适配器, 3块钱一个,电池需要更换: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网友:
12V设备多,就去闲鱼淘个十几元的12V的开关电源,自带一个小电位器微调的,可以10.5-14V微调电压,

调整到13.8V供电,并联到电瓶上用,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转换,直接并接到12VDC上也没事,停电无缝切换,铅酸电池适合长期满电存放,反而锂电池不适合。

某 ...

谢谢,这个不错,就是下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不错,就是下架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706606471547

这个还有货,单价9.9了,更正一下,这是5V的,不是12V的。

网友:
我正好有48v20a铅酸电池闲置也想做nvr poe。ups结果发现poe47.7v电压,没法给电池充满电

网友:
可以直接并联使用。方案如下,12v适配器选择12.5v的适配器可以直接并联使用,最好买一个保险座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