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问题检验一下自己是否彻底理解傅里叶变换

楼主(2023-03-19):
自己计划出一个硬件工程师理解傅里叶变换的课程,第一个课程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欢迎大家对下面的视频一键3连。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84y1w7ce/

3个问题检验一下自己是否彻底理解傅里叶变换?

1. 傅里叶变换点数和底噪和频率分辨率的关系

2. 理解傅里叶变换结果:相位对应时域信号0级相移,点数是时域信号的1级相移

3. 怎么理解频谱泄露,为什么加窗能改善频谱泄露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知识和经验,也欢迎拍砖。

网友A:
大学里我有门课程傅里叶变换,我考了100分的。现在完全忘记,一点印象都没有。

网友B:
用了无数次了,实际还是没有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学里我有门课程傅里叶变换,我考了100分的。现在完全忘记,一点印象都没有。 ...

用不到肯定忘得快。对于电子的硬件工程师,应该算是吃饭的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无数次了,实际还是没有搞懂。。。

学习起来,装逼和解决问题都很实用。

网友C:
数字信号处理书里面说,是先从拉普拉斯变换,然后再傅里叶变换、反变换,快速傅里叶,短时傅里叶。。。。。
拉普拉斯都很难搞明白了,天书一般在三维坐标轴画鬼一样的曲线。。。
不过攻城狮嘛,除非搞算法,否则没必要深究,每个人精力都非常有限的,知道怎么用对绝大部分来讲已经够了。

网友D:
傅里叶变换的核心就是假定信号是正弦波组成的,然后用信号相关性的原理,去考察每个频率正弦波的信号在这个信号中占的比重。对于信号相位,用正交的正弦和余弦,去分别做相关,就得到了两个数值,分别是实部和虚部。

网友:
我知道数学在人类社会前进中的重要性,但是学好用好数学需要天赋,反正我不是那一类人

网友:
把波形信号拿来绕圈,就形象了

网友:
傅里叶本来要跟拿破仑求取功名,没想到当时饱受争议的傅里叶变换让他一战成名。

网友E:
看了一下视频感觉啥也没有说啊,后来有关频谱泄露更没说。我去年和一个搞代码的搞崩就是因为fft,他非说fft就是真实的频谱,其实stm32的ADC一共就到4095怎么玩频谱呢。其实好多自称搞硬件的人并不知道频谱仪的基本原理总以为fft出来就是频谱了

网友:
多年以前打工时,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问我有个有个项目做不做,单片机程序用傅里叶写,当时大气不敢出,从此不敢再提这个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不到肯定忘得快。对于电子的硬件工程师,应该算是吃饭的技能。

呃,高级的饭才可能用得到,象我这种小公司的技术,怎么都用不到这种高级货,,,

网友:
国内搞单片机的人之所以多就是因为门槛不高,买几块开发版和几本书然后开发工具和软件一律倒闭就可以了。如果软件和开发工具不能盗版从业人员会少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信号处理书里面说,是先从拉普拉斯变换,然后再傅里叶变换、反变换,快速傅里叶,短时傅里叶。。。。。 ...

能用和融汇贯通还是差那么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傅里叶变换的核心就是假定信号是正弦波组成的,然后用信号相关性的原理,去考察每个频率正弦波的信号在这个 ...

感觉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点赞+关注

谢谢支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视频感觉啥也没有说啊,后来有关频谱泄露更没说。我去年和一个搞代码的搞崩就是因为fft,他非说fft ...

这个视频只是个引子。不过我也觉着STM32里面FFT也能是频谱,只不过性能没那么好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视频只是个引子。不过我也觉着STM32里面FFT也能是频谱,只不过性能没那么好么 ...

你说一共就12位的ADC对频谱而言有什么用,就算是20位也没什么看头,到20位谁还能做的快呢,所以fft的作用在单片机的应用里就不应该是频谱,包括示波器里的fft基本也是同理,看惯了频谱仪那些玩意根本就不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一共就12位的ADC对频谱而言有什么用,就算是20位也没什么看头,到20位谁还能做的快呢,所以fft的作用 ...

咱们也都不用太偏激了。能满足一些应用场合就是有用。

网友:
3Blue1Brown有一期视频解说傅里叶变换,看完这期视频DFT和FFT就不难理解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UNpyF58BY

网友:
傅里叶级数  周期拓展 傅里叶变换,本质就是用正交坐标 来套所有的波形,本来是套周期性的,后面拓展之后就可以通杀各种。

网友:
fft本质上是dft的一种快速算法,但我们用的单片机各种性能都很差即便是fft也没法良好应对,难不成先用dsp分析adc的码流不成,另外单片机的ram都太小,难以应对大块的运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说一共就12位的ADC对频谱而言有什么用,就算是20位也没什么看头,到20位谁还能做的快呢,所以fft的作用 ...

看你怎么算,12位ADC你如果知道如何用AGC发挥出它的数值分辨率,完全足够的。如果后边的数值处理算法做不好,就算给48位ADC误差一样大到离谱。

网友:
建议买个便宜的SDR接收机结合FM电台的时频瀑布图来讲,不然真的很难把这些概念讲形象的。

网友H:
以我十几年前研究过FFT的经验做如下回答:
1、傅里叶变换的点数和频率分辨率的关系是δf=fs/N,即fs为采样频率,N为采样点数。和底噪是啥关系就说不清楚了。
2、这个几级相移是啥概念,印象里没有接触过。
3、频谱泄露是非整周期采样带来的,傅里叶变换的一个前提是你认为采样到的信号是周期信号,即使是一个完美的正弦波,如果你不是整周期采样,那么周期拓展的时候信号是不连续的,有跳变,意味着带来高频分量,也就是产生了泄露。加窗的目的就是降低跳变,减少泄露。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看你怎么算,12位ADC你如果知道如何用AGC发挥出它的数值分辨率,完全足够的。如果后边的数值处理算法做不 ...

不太明白您是如何做到足够的,您12位ADC一共最大是4095,频谱仪可是要随便看到90dbc的,难道要使用线性读数吗,对齐周期相位不需要时间吗,fft的特性玩玩卷积还对付但也是象征性的,真用于通讯也远远来不及。话说频谱仪是用来干啥的,不就是为了看频谱吗,但凡fft能用频谱仪也不会卖那么贵即便是音频的频谱仪。在很久以前我也妄图DIY一个啥玩意用用,但后来发现自己想的东西和专业仪器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我十几年前研究过FFT的经验做如下回答:
1、傅里叶变换的点数和频率分辨率的关系是δf=fs/N,即fs为采样 ...

是的频谱泄露就是没有采集完整的周期,所以码流需要预处理一下。关于点数就更可笑了最廉价的1g频谱仪也能在马可点上随便读到赫兹不知道fft要有多少点,虽然也没有这么快的数据转换器,所以我坚持认为fft和频谱没一点关系因为没有频谱仪用fft的方式实现

网友:
傅里叶变换在振动信号测量上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我十几年前研究过FFT的经验做如下回答:
1、傅里叶变换的点数和频率分辨率的关系是δf=fs/N,即fs为采样 ...

几级相移这些概念,的确国内没见过任何资料或者教材提到过,估计是翻译方式不一样

网友:
1,分辨率等于采样率除以采样点数,采样率等于能分辨的最高频率的2倍。2几级相移这个概念,国内教材的确没见过3频谱泄露我理解有两个原因,一是采样周期不一定是信号的整周期,所以最后截断了一个周期,导致周期信号变成了非周期信号,加个窗相当于强行把信号变成了一个完整周期,二是信号数字化或者说离散化导致的运算误差,如果信号的采样率无穷大,采样点数无穷大,就没有频谱泄露了。

网友:
也不是所有频谱都是RF应用的,12位做语音处理很够了。
RF的OFDM调制解调也依赖FFT/IFFT,12位也够用了,很多还是8位的呢,例如RTL-SDR那个电视棒。

网友: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太明白您是如何做到足够的,您12位ADC一共最大是4095,频谱仪可是要随便看到90dbc的,难道要使用线性读 ...

ADC位数够,真不一定分辨率就会高。4095位你用来采样0.1mv的信号跟采样10V的信号肯定是两个概念,如果你的前端底噪足够小,加AGC,4096位的ADC基本足够用了。

对软件无线电来说,10位的ADC很多时候足够用了,AD9361这种前端也就是12位的ADC,用来做基站频谱监测跟航空应答机信号频谱分析,我们学生的报告直接给民航局,也真没见出问题,SDR接收机虽然不专业,但好在帧率真的高,能干一堆频谱仪根本干不了的事。买频谱仪,说实在就是要两样东西,一是最多用它的校准服务,也就是拿来校准一下SDR读出的结果,图的就是它的LNA信噪比高点,其它的功能,还真不如直接买个矢量网络分析仪来的实在。更多的时候那些频谱仪就是个吃灰跟出现在项目申报书里的图片。

除非用的是模拟的频谱仪,现在的数字频谱分析仪不可能不做FFT的,否则刷新率真的跟不上。

网友E:
首先就是音频的频谱仪也不可能用fft,那你说做前端咱就不说了,反正不是频谱仪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就是音频的频谱仪也不可能用fft,那你说做前端咱就不说了,反正不是频谱仪 ...

频谱仪应该是下变频之后做幅度检测,下变频的频率可调。

网友:
频谱仪可不是就下变频,频谱仪有好几级变频,频谱仪的噪底,泄漏,扫频源精度,衰减器都是很要功底的。

网友(2023-05-15):
请教下各位大佬,fft后横坐标和纵坐标分布代表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