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货车占据道路中间,结果遇到路怒症司机

楼主(2023-03-19):
s视频
https://weibo.com/tv/show/1034:4 ... om=old_pc_videoshow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_4911-scb-4Ahdef0_b1g
提取码:2q54
(3.11mb)

网友A:
最后的结果太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结果太爽了

马路一般都是中间高,两边低,不宽的马路这种落差更明显。

果农为了降低水果掉下来的可能,尽量走中间是无奈之举。

反倒是小车已经超过去了,还故意别车,是不是好人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路一般都是中间高,两边低,不宽的马路这种落差更明显。

果农为了降低水果掉下来的可能,尽量走中间是 ...

即使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果农也可以减速礼让等后车超过。

但视频中的果农完全一副无赖嘴脸,结果才会大快人心。

网友:
这结果是大快人心,最近这段时间,路努越来越严重了,路上SB越来越多,龟速,堵着唯一的通道还跟人说七说八不走的。

网友:
图中这是双向车道,有中间线的,你走路中间,让对面来车怎么办,结果完全是自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路一般都是中间高,两边低,不宽的马路这种落差更明显。

果农为了降低水果掉下来的可能,尽量走中间是 ...

那要是对面来车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马路一般都是中间高,两边低,不宽的马路这种落差更明显。

果农为了降低水果掉下来的可能,尽量走中间是 ...

你这是强词夺理。果农不装那么高的水果不就行了?当然你可能继续强词夺理说果农是为了减少运输成本。那别人的时间成本就不是成本了?将自己的成本转移到更多的其他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强词夺理。果农不装那么高的水果不就行了?当然你可能继续强词夺理说果农是为了减少运输成本。那别 ...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这个应该和我们国内的一些严重超载,最终出事故的货车司机一样。

分几次拉就多费点时间而已,又不会死。

网友C:
我倒觉得何必呢,过去了就过去了,犯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倒觉得何必呢,过去了就过去了,犯不上

你仔细看一下视频,在皮卡打闪灯鸣笛示意超车时,三轮车是故意压过左线别皮卡的,

皮卡操控的比较好才没被挤下路牙,所以司机没当场掏出左轮来一枪是很仁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仔细看一下视频,在皮卡打闪灯鸣笛示意超车时,三轮车是故意压过左线别皮卡的,

皮卡操控的比较好才没 ...

现代左轮手枪适合缺乏训练的平民长时间放在家里车里乃至随身携带作为自卫武器,不用太担心缺少维护关键时刻掉链子
米国人车里都放左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觉得何必呢,过去了就过去了,犯不上

拍摄视频的不是已经过去的黄色皮卡,是后面被堵过不去的车,黄色皮卡是后面赶超过来的,说明后面堵了不只一辆车,很可能被堵了一长串。黄色皮卡不这么干,后面就得继续被堵着。

网友:
非常解压。

网友:
删除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觉得何必呢,过去了就过去了,犯不上

理性上讲这样做不对,但感性上这样太解气了。
有时候这种人不给他点教训,他是不知道自己错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