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放电,模拟仿真可以,但实际电路就不行,MOS管也烫

楼主(2023-03-19):
在以10K频率30%的占空比情况下,实测放电电流是1.2A左右,C电电压是0.09v,D电电压是0.44V,这里算正常,但是A点电压是1.23,F点电压3.28,E点电压1.375,就不正常了,而且MOS也烫的不得了,通电一点点时间,MOS管芯片底部焊在线路板上,周边的锡都好像融了,这问题出在哪里了,另外放电电流不是A点电压除采样电阻值吗,但是实际放电电流和计算值1.23/0.075=16.4对不上

网友:
MOS管的热功率基本等于两端电压*电流,发热量是可以计算的

楼主:
但目前最大问题是A点电压是1.23,F点电压3.28,E点电压1.375不对,不知道什么问题,是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你想自己搞定控制环路吗(大牛!)?用积分器,0.1uF电容是怎么算的?积分时间1ms,这么慢?推挽电路适合用在线性反馈环路吗?mosfet的驱动补偿电路?

网友:
既然是线性电路,接二极管D3是啥意思

楼主:
,那如果把C11去掉的呢

楼主:
这样子,是否可以达到线性反馈,从而控制MOS管,恒流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是否可以达到线性反馈,从而控制MOS管,恒流放电

这显然还是有问题的。这下U1B变成比较器了,肯定要有反馈(若补偿),一般是10nf吧。mosfet irf540功率比较大,也就是它的输入电容比较大,整个电路的闭环响应挺难设计的,一般好像要串个几欧的电阻什么的。还有lm324驱动irf540行吗? 10A需要的驱动电流可能在1A级别,运放可能是不行的,至少响应会相当慢。所以不是说推挽电路不能用,而是你原先使用的太暴力,基本是数字电路模式,模拟电路的扩流还需要考虑死区补偿、限流什么的一大堆东西。实在不行去找一个高驱动电流的运放,这个钱可能要给ic厂家赚的,否则难度很大

网友A:
LZ位线路图中的U1C U1D画的是什么鬼,做成差分放大不香吗?
还有为什么要R15接地。
补充:  Q1 Q3 两个场效应管最好不要并联,这样搞,电流回不均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位线路图中的U1C U1D画的是什么鬼,做成差分放大不香吗?
还有为什么要R15接地。
补充:  Q1 Q3 两个场效 ...

修改了,MOS管改成IRF9540,   另外  Q1 Q3 两个场效应管最好不要并联,这样搞,电流回不均等的。这个应该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改了,MOS管改成IRF9540,   另外  Q1 Q3 两个场效应管最好不要并联,这样搞,电流回不均等的。这个应该 ...

一个管对应一套 采样电阻(50mR)+U1D+U1B,一个管子5A

补充:
另外,控制电压不应该直接加到U1B的第五脚,应该将第五脚接地,PWM电压经过U1A反向+电阻后加到U1B的第6脚。你这样接很容易震荡的,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你现在的电路是不是已经震荡了。

建议你好好参考一下HP电子负载的服务手册,里面有原理图的。

网友:
还帖电路图干啥,管子就是电烙铁,想想同等功率电烙铁有多热怎样加散热器搞到不烫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管对应一套 采样电阻(50mR)+U1D+U1B,一个管子5A

补充:

重新修改了下,MOS管G脚波形出现正弦波,发生振荡了吗 ,怎么解决它?

网友B:
① 、 Q2  Q3栅极要串个电阻
② 、 Q1  Q5电路多余可以不要,U1B直接驱动MOS即可;
③ 、 注意U1B预留相位裕度,需要增加相位补偿电容;
④ 、 Q4应选择PNP三极管,同时注意BE极电压(既VCC与PWM在高电平时应该相等);
⑤ 、 U1C输出应该串联一个电阻限流,或者去掉C14 C15,避免造成容性负载过大;当然这里不建议添加电容,这样造成U1B反馈相位迟滞;

网友C:
明确反馈点,基准与反馈作差得误差,误差送入PI调节器

网友:
楼主加油,祝愿早日成功!
我也顺道学习MOSEFT做横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确反馈点,基准与反馈作差得误差,误差送入PI调节器

能详细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① 、 Q2  Q3栅极要串个电阻
② 、 Q1  Q5电路多余可以不要,U1B直接驱动MOS即可;
③ 、 注意U1B预留相位 ...

①、 Q2  Q3栅极要串个电阻,这个是分开串?目前共用一个
③ 、 注意U1B预留相位裕度,需要增加相位补偿电容;,以前是0.1uf,目前修改为0.47uf,再往上,效果没有大的变化
④ 、 Q4应选择PNP三极管,同时注意BE极电压(既VCC与PWM在高电平时应该相等);关于这一点没想通,我这边PWM电压最高是3.3V,VCC是5V
⑤ 、 U1C输出应该串联一个电阻限流,或者去掉C14 C15,避免造成容性负载过大;当然这里不建议添加电容,这样造成U1B反馈相位迟滞;去掉去掉C14 C15,至于串联一个电阻限流,R21不能作为电阻限流吗
目前,经过以上改变后,占空比30%上没有,MOS管G脚已经没有振荡波形了,但是以下还是有。
30%占空比,电流输出 1.64A
40%占空比,电流输出 2.03A
50%占空比,电流输出 2.37A
60%占空比,电流输出 2.66A
70%占空比,电流输出 2.93A

楼主:
在占空比是0的情况下,MOS管G脚波形振荡,导致还有电流输出

网友:
MOS的线性区比较窄, 想要稳定工作比晶体管困难些.

网友:
其它的没细看,但你的C14,C15滤波电容一点作用都没有,因为它是接到运放的输出端(运放组成了一个跟随器,它的输出阻抗是很低的,理论上输出阻抗是0欧)

网友D:
引用 楼主:
①、 Q2  Q3栅极要串个电阻,这个是分开串?目前共用一个
③ 、 注意U1B预留相位裕度,需要增加相位补 ...

我觉得恒流源的话,不用太复杂,就一个运放一个MOS管就可以了。MOS管的源极接一个电流采样电阻,反馈到运放的输入负端。恒流的电流,就是运放正端的输入电压除以反馈电阻。
调节运放正端的电压就可以调节不同的恒流输出。你图中的运放C,D删去,取样电阻直接到U1B的6脚。
如果mos管要并联用的话,一般栅极分别串电阻。

楼主:
现在改成这样,20%以下还是有振荡,0时关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恒流源的话,不用太复杂,就一个运放一个MOS管就可以了。MOS管的源极接一个电流采样电阻,反馈到运 ...

这样的话,我这采样电阻太小,输入电压稍微有一点,电流就很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我这采样电阻太小,输入电压稍微有一点,电流就很大了

因为反馈端串多级运放的话。环路很难设计的。
如果是大牛就我说的这样原理图,他都能把原理说成一本书厚这样的道理。
你可以去查查恒流源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基本模块。不会引入更复杂的电路的。

一个东西发烫的一般原理就是I2R。不是电流就是电阻,MOS管发烫,那就说明MOS管要么没有完全饱和,内部导通电阻很大。要么是在重复打开。
还有取样电阻的选型,也是I2R,来算初步的功率。初步功率不要太大。
这个电阻也很有讲究的。一定要选铜的,不能使铁洛铝材质的。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弄一个小磁铁,看这个电阻能不能被磁铁吸住。如果能吸住就不能用。
各个器件都很有讲究的。你要仔细研究。

运放的正输入端,你可以用多圈高精度可调电阻。或者用PWM通过RC来控制电压。
恒流源调电流一般都是调运放正端的电压。不会去放大反馈端的取样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反馈端串多级运放的话。环路很难设计的。
如果是大牛就我说的这样原理图,他都能把原理说成一本书厚 ...

我用康铜丝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康铜丝

刚试了下,在低端的时候还是会发生振荡问题

网友E:
环路设计这个就要考验工程师的理论基础了,要请妇科圣手出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环路设计这个就要考验工程师的理论基础了,要请妇科圣手出马了

请妇科圣手来会诊下呢

网友F:
把C9由0.47uF的电容 改成 100k  的电阻试试(不要C9,换成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C9由0.47uF的电容 改成 100k  的电阻试试(不要C9,换成电阻)

振荡区间往上了,没换之前是20以下,现在是30%就开始了,但是在0的时候可以关断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振荡区间往上了,没换之前是20以下,现在是30%就开始了,但是在0的时候可以关断 ...

在R17的下端加个104电容(运放14脚对地电容),加了电容后还不行,试试将C19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R17的下端加个104电容(运放14脚对地电容),加了电容后还不行,试试将C19去掉 ...

效果不明显

网友G:
奇怪为什么不用三极管?还有就是用恒流芯片不就行了,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比如: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修改了下,MOS管G脚波形出现正弦波,发生振荡了吗 ,怎么解决它? ...

看看接线的长度长吗,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在负载1脚和GND 靠近MOSFET的位置并一个10~100UF的低内阻电容试试,另外其实U1D和U1C都可以不要了,10A的反馈电压都有750mV了。反馈电压直接经电阻回去U1B的6脚即可。建议你按我上一楼的建议试试,PWM电压反相后经电阻接入U1B第6脚,这样会稳定一点的。另外你的采样电阻取大了,假设电流能平均的话,单个采样电阻都有3.75W了,更何况你的电路电流不可能平均的,你不用考虑温漂吗?

楼主:
放电电流达不到10A ,在2A左右情况会比较多一点

网友(2023-07-13):
学习,恒流源!再问下,楼主最近有进展吗,学习下!

网友:
你这设计也太复杂了

负载电流I=VIN*R1/R2/R3,
这个电路运放供电电压需要大于VCC,
Q2可以用NMOS替代。

或者Q2用PMOS替代,右边的运放同相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对调,这样就没有运放电压大于VCC的要求。

另外如果是PWM输入的话,左边的运放同相输入前加一个低通滤波器即可

另外运放需要选择VOS尽可能小的,如果用PMOS且运放供电电压=VCC的情况,运放也需要选轨到轨的

网友:
直接用大功率三极管当负载可好?搞不好更简单可靠。反正最终都是热功耗出去,现在电路中的“负载”也是发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奇怪为什么不用三极管?还有就是用恒流芯片不就行了,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比如:

好久没关注这块,现在的片子都这么好用了啊,不错不错。

楼主:
目前还没进展,存在两个问题:
1.精度比较低,步长在0.1A不到
2.发热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进展,存在两个问题:
1.精度比较低,步长在0.1A不到
2.发热大

可以尝试下,c6,r20去掉。工作状态测运放2,3脚电压值与波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进展,存在两个问题:
1.精度比较低,步长在0.1A不到
2.发热大

线性的,发热大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性的,发热大正常。

现在发热就不管了,关键精度达不到,1是步长太大,调不到坛子里每步几十个MA的,2是怎么提高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热就不管了,关键精度达不到,1是步长太大,调不到坛子里每步几十个MA的,2是怎么提高精度 ...

理论上,只要运放3脚电压稳定就可以很稳定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热就不管了,关键精度达不到,1是步长太大,调不到坛子里每步几十个MA的,2是怎么提高精度 ...

看到你是单电源12V,LM358 ;考虑它不是轨道轨没?(小电流恒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你是单电源12V,LM358 ;考虑它不是轨道轨没?(小电流恒不住)

0.2A以下放电,误差很大,以上的话稳定到很稳定,精度在1.2%左右,但是设置放电电流时,调整占空比,一步对应电流100MA左右,调不到坛子里每步几十个MA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0.2A以下放电,误差很大,以上的话稳定到很稳定,精度在1.2%左右,但是设置放电电流时,调整占空比,一步 ...

问题就具体了,针对性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就具体了,针对性解决吧;

但是设置放电电流时,调整占空比,一步对应电流100MA左右,调不到坛子里每步几十个MA的。这个问题没有思路,请指点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0.2A以下放电,误差很大,以上的话稳定到很稳定,精度在1.2%左右,但是设置放电电流时,调整占空比,一步 ...

很稳定就是电流环路没问题。步进不行,应该就是设置电压不行。增加细分;提高那个5v稳定度;或者改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