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天线去哪了?原来就在眼皮底下

楼主(2023-03-19):
说到手机天线,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没什么概念了,而上年纪的尤其是70、80后肯定记得当年“大哥大”上那突出的天线。

那么,现在手机的天线去哪儿了呢?

首先,手机通信都是通过电磁波,而发出电磁波的就是手机天线,它一直都在,只是形式变了。

其次,天线发出电磁波的波长,与天线的尺寸有关。

在古老的1G时代,通信频段为800MHz,波长为37.5厘米,使用单极子天线,长度要达到波长的四分之一,也就是9.375cm,明显超出机身的长度,因此必须在外面露出一截。

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频段不断提高,波长也越来越短。

到了5G时代,通信频段已经提高到至少3GHz(毫米波更高),对应波长为10cm,因此天线可缩短到2.5cm,很方便就能藏进机身。

同时,手机和天线本身的制造工艺也在进步。

早先的天线冲印在机身电路中,叫做FPC天线。

后来,为了给电池和其他零部件腾出空间,就用激光将天线雕刻附在手机的塑料后壳上,叫做LDS天线。

如上图两款手机,左侧是冲印FPC天线,右侧是LDS天线。

设置,天线还可以直接做到金属外壳里,比如上图的设计(认得出来哪款手机吗),天线就集成在了手机侧边的两段金属中框中,其中一段负责蓝牙、Wi-Fi、GPS,另一段负责通话。

网友:
学习了,要是能够有关天线设计的资料就好了。

网友:
这些全是异形天线,配合外壳材料,外形设计出来,还得配合仪器去测试效果,再调整设计,反复直至到达到要求

网友:
那个外框天线难道就是当年苹果的信号门天线?
特殊天线只有多仿真多模拟才能预期设计好,没有安软等天线仿真软件真的怕是毫无办法,仪器测试只能是做好了才去核对效果,和前期设计阶段不一样,特别是这种外界影响非常大的场景,外界的环境材料变了,人手是不是要抓握,恐怕要折中也是一个难事,幸好现在基站多信号覆盖全,手机这边差点就差点呗,大不了电池多耗点:)

网友:
在其他设备里都有那种方块儿型的GPS天线,但貌似手机里没有看到过,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GPS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