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led灯带是柔性PCB吗?[结贴]

楼主(2023-03-20):
灯带的长度可以根据连接位置任意裁减,这种灯带哪里有加工的,想给孩子搞个彩灯,网上变换颜色比较单一,或者是220v

孩子在床头安全需要考虑,

因此想用ws2812给孩子搞个灯带玩玩,

顺便问一下天猫精灵那种控制模块有单独卖的吗

某宝上买现成的ws2812B灯带连接,有时间就搞个esp32控制

网友:
关注一下,这种灯带淘宝上大把,就怕灯珠质量不好伤眼睛。最简单的控制方法随便买块esp32的板用esp home

网友:
附件图片这个是 RGB + GND 的单色灯带,灯珠都是 6 个引脚的,不是 WS2812 灯带

灯带淘宝上很多,也很便宜,不伤眼的话最好买那种硅胶的,一般是单面发光,也有 270 度发光的
或者至少买套管的,裸板和滴胶的都会比较刺眼

控制器淘宝上搜幻彩灯带控制器之类的就行,都会明确写着是否支持 5V 的 WS2812 灯带

网友A:
是FPC板做的,图片灯带是12V的普通RGB灯带,就是整条同个颜色是一起亮的。WS2812的这种带芯片的一般叫幻彩灯带,可以跑动

网友B:
买WS2812灯带,买ESP32开发板,在线烧WLED固件,用网页或者app控制灯带。

网友:
某宝有2811的, 5米价格6元,,个别灯珠损坏,需要剪断自己 重新拼接

2811: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控制器推荐 SP-601e,35元,这个内置麦克风,手机蓝牙等。。。

内置麦克风的就可以声控,光波鼓的效果,具体抖音看视频,601E最大每路支持150个数据点,2812灯珠内内置芯片,

或者同等数量外挂芯片的2811,一般市面上是3个2811用一个芯片,90个灯珠理论是30个数据点

601E: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WS2812灯带,买ESP32开发板,在线烧WLED固件,用网页或者app控制灯带。

确实这样来的省事

网友:
还有这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88088874472

这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708141980408

ESP32也十几元了,可以直接买成品了,现在卷的飞起,都是白菜价:

控制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FPC板做的,图片灯带是12V的普通RGB灯带,就是整条同个颜色是一起亮的。WS2812的这种带芯片的一般叫幻彩 ...

幻彩灯带  这个搜索关键词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