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分辨一下,下图的开关电源类型

楼主(2023-03-20):
如下图所示,这个开关电源的类型是什么?另外为啥上面有两个电感/变压器?谢谢大家!

网友A:
看着像 全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 全桥

我看着像高频振荡,特斯拉线圈

网友B:
高压电池UPS逆变器

网友C:
IGBT 高频电源吗? 跟我阳极氧化用的12V 200A电源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电池UPS逆变器

好像是220V输入,0-48V可调输出,上面没几个零件,又能提供最大70A的电流。我看和高频熔炼的感应电炉比较相似。搞不明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IGBT 高频电源吗? 跟我阳极氧化用的12V 200A电源很像

有可能。但是为啥输出后又要通过一个变压器/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但是为啥输出后又要通过一个变压器/电感?

氧化电解电镀行业用的高频电源都可以调压和调流的。

网友:
看上去像软开关的半桥电路 或软开磁的双管 正激电路。

网友:
看着像是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