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OB在Keil仿真时候弹出The connect J-link is defective

楼主(2023-03-20):
是因为山寨的原因,还是都这样?

那个Jlink-OB是淘宝15块钱买的,上面的STM32F103C8T6看上去明显是不是ST原装的

网友:
与stm32没关系,盗版就这样,

网友A:
sn号被拉黑了 换个id
要么用6.206.15左右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号被拉黑了 换个id
要么用6.2左右版本

sn号换个id 用啥工具比较简单一些 ?

网友A:
引用 楼主:
sn号换个id 用啥工具比较简单一些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97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9748-1-1.html

感谢,

我试试看

楼主:
自己改了 20100330 序列号  曾经的学号

还是被封杀的?

楼主:
另一个V8的山寨也被封杀了

楼主:
改成 20150105 依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号被拉黑了 换个id
要么用6.206.15左右版本

换到 6.14h

依旧弹窗警告

楼主:
测试 5.40c 版本

不弹窗了

但auto F7不能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6.12j

不弹窗 auto F7也能用了

楼主:
继续测试,看看不弹窗的最后一个版本是什么

现在是 6.14g  有弹窗

楼主:
现在是6.14 无后缀  没有弹窗

楼主:
6.14c  有弹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号被拉黑了 换个id
要么用6.206.15左右版本

不弹窗的最后一个版本 是 6.14b

楼主:
6.14b 下载链接

https://www.segger.cn/downloads/jlink/JLink_Windows_V614b.exe

楼主:
尴尬了  淘宝页面上就有解决方案
  解决JLINK提示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Proper opera... 可以复制这行英文百度下找到更详细的说明!
用UltraEdit打开0LinkARM.dll,查找85 C0 75 77 6A 01 E8, 发现只搜到一处,将75改成EB后保存,直接运行0LINK.EXE, 不再出现The connected 0-Link is defective对话框, 问题解决
可以参考这个贴子 https://blog.csdn.net/u011303443/article/details/85129225【复制链接到浏览器打开】 手机端无法复制可以联系在线客服发送链接

网友B:
是时候使用正版仿真器啦

网友:
我和的6.22版本的,用新的就会提示。1.替换J-LINK目录下的文件, 2.替换MDK下的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尴尬了  淘宝页面上就有解决方案
  解决JLINK提示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Proper opera... 可 ...

这是修改DLL的方式,
楼主是时候买个我的下载器了
不弹窗,支持最新版本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时候使用正版仿真器啦

jlink ob 这种小体积的 正版多少钱?

网友:
20年前,还在用8051,一个台湾的仿真器4400,还是接并口的但我们都买了,那时候的牛肉拉面才2块钱,现在是20还没有肉

楼主:
引用 楼主:
尴尬了  淘宝页面上就有解决方案
  解决JLINK提示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Proper opera... 可 ...

实测,这个只针对特定版本的Jlink软件有效。

楼主:
去安装目录下用查看 JlinkARM.dll文件,搜索 defective

发现这个弹窗确实是在6.14c版本后开始添加的

所以在6.14b以下版本的软件用起来是不会有弹窗的。

网友:
mark一下,6.14b不会弹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修改DLL的方式,
楼主是时候买个我的下载器了
不弹窗,支持最新版本驱动 ...

有做带隔离的jlink没?调电机高压什么的都要隔离才保险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做带隔离的jlink没?调电机高压什么的都要隔离才保险些

某宝上面有  你搜搜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某宝上面有  你搜搜看

买过两种,一种是隔离jilink ob,一个是标准的隔离jilink,ob版本仿真过程经常报错,普通版本太大了,而且不支持供电(可以改装),而且也没串口。你有现成的可以改下啊,像隔离jlink ob一样加个隔离DCDC和隔离USB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过两种,一种是隔离jilink ob,一个是标准的隔离jilink,ob版本仿真过程经常报错,普通版本太大了,而 ...

《TypeC 隔离 兼容 jlink V9 arm仿真器 调试器》、
某宝你搜下  刚刚买了一个不知道怎样,看起来不错这个和群里众酬的一样大小

网友(2023-04-20):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9748-1-1.html

对j-llnk ob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