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反应速度有20mS,如何提升呢?

楼主(2023-03-21):
我用Infineon的xmc4800制作了一个ethercat从机。
电脑使用twinCAT3当PLC,中间接了个桌面交换机连接到XMC4800的in端口
out端口没接东西
PLC软件读取一个input状态后,输出到一个LED。
通过示波器测量两个边沿的延迟,发现基本都在10-15个ms。
不是说etherCAT速度很快吗,跟我这个测试完全不符啊。
还是说我的这个测量方法有问题?还是网络结构不正确?

网友:
twincat我不知道,但是我用单片机做主站 1ms无压力。

建议你购买专门的主站测试

网友:
主站网卡有要求,不是规定的网卡扫描时间不确定,另外不能是FreeRun模式运行;IO扫描类的正常1ms内没问题,百us级的也能做到

网友A:
应该是交换机转发的缘故, 实际使用没有接交换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交换机转发的缘故, 实际使用没有接交换机的吧.

尝试去掉桌面交换机,这个时间没有明显变化。
我查了一下计算机网卡,发现是realtek的,
估计是跟这个有关系了。

网友:
虽然只是 纸上谈兵的 了解过ethercat
但这种应用,难道不应该用专用的独立网卡,直联ethercat设备吗?

你接了个交换机,明显是只用了一个网卡还来上网吧?
另外ethercat T宝上有专用网卡。

网友A:
twinCAT3安装在WINDOWS上, 操作系统的实时性如何解决的,我也没有深入了解,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twinCAT3安装在WINDOWS上, 操作系统的实时性如何解决的,我也没有深入了解,望指教. ...

刚好研究过一点,使用vt-x技术,基本独占一个cpu核的方法

网友(2023-11-30):
引用 网友A:
twinCAT3安装在WINDOWS上, 操作系统的实时性如何解决的,我也没有深入了解,望指教. ...

微软对大客户有技术支持,驻场工程师协助解决问题

散户就一张光盘大发了,读一下免责条款呗

网友:
必须用EtherCAT交换机,不能用普通的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