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给自己丢失模式的苹果解锁

楼主(2023-03-21):
我自己的一个苹果手机,绑定在自己的apple id账号下面,由于手机找不到了,就设置了个丢失模式;

过了一段时间,我手贱把这个设置成丢失模式的手机,从我的apple id 上面删除了;

前几天这个手机,被我从床底下找到了,现在充电开机后,显示丢失模式,我登录自己的apple id账号,由于之前已经把这个手机删除了,现在也没法解除丢失模式;

咋弄?

网友A:
苹果申诉,需要有购机发票,和包装盒,购机发票上要有IMEI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申诉,需要有购机发票,和包装盒,购机发票上要有IMEI号码。

不可能有发票了

网友B:
没碰到你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几个手机都是用同一个apple id,可以看到同时在用的设备而且也能用查到功能看到手机在具体位置,如果能进入界面的话可以 试着用你现在的apple i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有发票了

去淘宝上试试,他们有方法,应该也是申诉的方法。
我当初差点试了,但是我最后找到发票了。

网友:
找苹果客服,把你情况描述清楚应该可以帮你解决,哪怕你删了,这个手机登录过你的ID,他们也能知道,并根据此帮你解锁。

网友C:
有APPLE ID和密码的话,先苹果官网登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碰到你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几个手机都是用同一个apple id,可以看到同时在用的设备而且也能用查到功能看到 ...

进不去界面。一直停留在丢失状态的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APPLE ID和密码的话,先苹果官网登陆看看吧

登陆上,能查看到我别的手机和平板。这个丢失状态的,我之前从后台删除了,现在才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申诉,需要有购机发票,和包装盒,购机发票上要有IMEI号码。

购机发票上要有IMEI号码,估计99%的购机发票都没有这个数据。

楼主:
打客服,客服小姐姐远程指导,顺利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