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高端检测与低端检测的区别

楼主(2023-03-21):
问到电流高端检测与低端检测的区别很多人都会讲到:
1.高端检测运放共模电压高,需要轨到轨,器件成本高
2.低端检测共模电压低,器件要求不高,但对电源参考地有影响
很少有人提到说,什么情况下该用高端检测,什么情况下该用低端检测的,因此发帖请教,高低端检测的应用场景,以及详细的优缺点,同时高低端的抗干扰能力,用户不同操作下的器件风险,采样精度,元器件成本,各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用中端,电机抽头采样。电流方向直接明了。其实大部分高端采样实际也是中端采样。器件确实是贵很多,要么用差分霍尔传感器 要么用高共模运放,价格都不便宜。

网友:
你还要别人说详细的优缺点,你应该问ChatGPT

网友A:
电流高端检测与低端检测的区别
PERPLEXITY
根据提供的搜索结果,电流高端检测和低端检测是电流检测技术中的两种方法。在高端检测中,采样电阻靠近电源正端;而在低端检测中,采样电阻靠近电源负端[1][2][3][4]。高端检测的优点是信号处理方便,缺点是对芯片要求较高、电路复杂;而低端检测的优点是器件要求不高,缺点是共模电压低[2]。此外,在一些技术论坛和文章中也提到了关于电流高端检测和低端检测的具体实现方法和应用场景[1][3][4][5]。
——哈哈哈,的确比一般坛友水平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高端检测与低端检测的区别
PERPLEXITY
根据提供的搜索结果,电流高端检测和低端检测是电流检测技术中的 ...

等于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于没说

你点进去链接,看看里面的答案,对于你提的这个问题,就懂的差不多了。

难道你期待,生物智能手把手的把最准确的信息推送给你?那可是要付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高端检测与低端检测的区别
PERPLEXITY
根据提供的搜索结果,电流高端检测和低端检测是电流检测技术中的 ...

ChatGPT答的吗?我觉得说得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