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级联方案请教:求推荐方案,另20级的级连会降低速度吗?

楼主(2023-03-21):
产品想增加以太网级联功能,主要是为了方便现场布线方便。

原机用了MCU+IP101 + HR911105A .

找了下方案,看大家推荐用以太网交换机芯片来实现
IP175
RTL8305NB-VB-CG
PHY-PHY来实现

当然还有ksz8863  ,但据说价格还没下来,就不考虑了。 有类似的没?

现在有些疑问想请教:
1:级联有没有数量限制,比如联个20个有没问题
2:级联后,有没速度影响,有的话大概多大
3:有没什么其他坑
4:TB有些卖家的产品,会有1口上行,2口下行的说明,为什么?用了其他方法来实现吗

当然,级联后,肯定是用固定IP方式。DHCP显然不适合这样用。

本来还考虑用路由器方案,但2个独立的口,好象也不适合这样的应用。

网友A:
RTL8305NB现在的TP-LINK大量使用,我也有两个案子用了,简单好用

楼主:
IP175功能多,是不是除了级联,还能玩点其他花样?

网友B:
二层级联DHCP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层级联DHCP没问题

这2个芯片,都是二层吧

网友C:
请教下我这边做了个联网设备,网络这块不大懂,用的别人的ttl转网口模块,
每次使用都要设置成静态IP保证和模块同一网段来联机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用DHCP来连,如果也要扩展级联,除了放交换机或者路由模块,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我这边做了个联网设备,网络这块不大懂,用的别人的ttl转网口模块,
每次使用都要设置成静态IP保证和 ...

如果不放路由器,就需要自己实现一个dhcp serv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L8305NB现在的TP-LINK大量使用,我也有两个案子用了,简单好用

RTL8305NB Datasheet可以分享看一看吗?我操作路由器、交换机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从电子层面了解过怎么做一个交换机。

网友D:
有些产品也是双网口,不知道是不是用双网卡来实现,这样不同的网卡可以工作在不同的网段或是同网段。但是这样成本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产品也是双网口,不知道是不是用双网卡来实现,这样不同的网卡可以工作在不同的网段或是同网段。但是这 ...

路由器芯片就是这样的,还多网卡呢

不过肯定是要跑os了
有过时的路由器IC,成本也不会贵到哪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RTL8305NB现在的TP-LINK大量使用,我也有两个案子用了,简单好用

我们原来有产品是用KSZ8863,这两年缺货,价格好高。我们也试过用LAN8720+RTL8305NB来替代。
但RTL8305NB的指示灯跟KSZ8863的指示灯不同,我记得它只有一个指示灯,跟普通PHY两个指示灯不同,做出来的产品不能完整兼容,这个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原来有产品是用KSZ8863,这两年缺货,价格好高。我们也试过用LAN8720+RTL8305NB来替代。
但RTL8305NB ...

就一个指示灯,内部扩展。指示灯都没漏出来。。

网友:
你看看监控里那种支持POE和网络级联的方案设计?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楼主:
哈,谢谢。
这是最便宜的方案。

就是普通交换机+假POE
看上去是RTL的IC

问过了,他们的千兆能级联100个
百兆能级联25

说明还是有级联数量限制的。

网友:
DM8603可以,貌似不好买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谢谢。
这是最便宜的方案。

普通交换机能不能实现?一个5口的交换机只要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通交换机能不能实现?一个5口的交换机只要20块。

兄弟呀,你在逗我吗?

我要加的目的
1是工程布线方便
2是 你没查查这2颗IC 什么价格?

要用普通交换机的话,一个地方,就要加个变压器,多加一个网络跳线。
对工程来讲,多非常多的事呀。

网友H(2023-07-18):
引用 楼主:
哈,谢谢。
这是最便宜的方案。

有没有可能他这个限制是因为POE供电部分的直流衰减? 楼主最后怎么用的,效果还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可能他这个限制是因为POE供电部分的直流衰减? 楼主最后怎么用的,效果还好吗 ...

买了14楼推荐的产品,
TB里都有说明。 应该不是POE的问题。

方案就是用这2选1,百M或千M。
但因为其他原因,项目一直没开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7.69f64bb3u9vDYa&id=614201318969&ns=1&abbucket=3#d ...

大家粘贴淘宝商品地址,请使用淘口令!!不要使用http地址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1186

楼主(2023-09-02):
wch出的phy to phy联接指南:
简明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