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户外储能220V电源终于开工了-不断更新

楼主(2023-03-21):
前两年就有想法,一直没动起来,当时想用那个单片机实验箱,尺寸都规划好了,12并14串的21700,买了48V的逆变和电池保护板,电芯最近才买,发现USB这些东西不好装,就在闲鱼上找了一阵,发现有个外壳不错(下有图),就直接买了,配套加了个控制板(价格比壳还贵),控制板功率还比较全,USB-A口快充两个,Type-C口两个(一个20W,一个100W),12V/10A(车充头/两个5525端子共用),还有一个电池充电电路,电流8A,5525的端子输入;三个220V插座,这个以后的时间可以慢慢折腾显示面板之类。
看到莫生买的正浩电源有恒功率功能,就又去买了个恒功率的逆变,厂家说48V的不稳定,推荐24V的,1500W稳定功率(板子是和1000W共用的,1500W时温度高些要加强散热),刚好控制板也是6串铁锂,电压也吻合,按空间尺寸,21700电池8*9,两层堆叠,144节,24并6串,大概2.4度电,现在还差一块6串的电池保护板。
下面是几张图:

网友:
这么多电池

网友A:
会不会比买还贵啊!

网友:
起步有点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比买还贵啊!

2.4度电,现在投入有3000块了。

网友:
也早想过类似的,预期电池同逆变器分开使用;电池能单独用到电动车上。

见过并联时,一节电池损坏导致同组电池过放,接近损坏的情形。个人倾向使用大单体电池。

先看看楼主效果怎样,关注下

网友:
关注楼主作品,今年业绩不好,没有米玩这些,只能看看

网友B:
我对户外电源至少有下面3个要求,估计楼主的全部不能满足 :

1。必须是磷酸铁锂电池。安全第一!坚决不使用三元锂电池。

2。使用交流,必须1小时充满电。也就是说,如果电池是768wh,充电功率要大于768w。

3。能有正浩的X-BOOST技术。比如功率只有800,仍然可以给1800w的电吹风或热水器使用。最重要的是:逆变器不会损坏。

我买了个正浩RIVER 2 PRO, 全部满足上面三个条件。

网友:
电芯是拆机的?务必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户外电源至少有下面3个要求,估计楼主的全部不能满足 :

1。必须是磷酸铁锂电池。安全第一!坚决不使 ...

1、确实有点风险,这个都不太有把握;
2、这个充电有留外部快充的接口,大功率的充电器在折腾,LLC的方案,慢慢搞,不着急;
3、现在这个逆变器就是恒功率的,也就是正浩的那个X-BOOT,板子拿到了,晚上回去试试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对户外电源至少有下面3个要求,估计楼主的全部不能满足 :

1。必须是磷酸铁锂电池。安全第一!坚决不使 ...

莫大有想法的话,我们加入老陈这个开源项目如何;除了快速给户外储能电池组充电,我们还可以加入多功能可调电源及PD3.1技术的快充,方便3C产品平时露营的时候快速补充电能。当然对辅助照明灯具也有要求,还有包括IP68级的末日防尘防水。以及也可以作为48V国标电动车的适配充电器及增程电池等等。
最后也算对之前移动电源项目没有完全收尾做一个交代。

网友:
我看那些工厂做储能的多是比较大的方块电池,楼主这么多小电池bms感觉好有难度的样子。难到楼主已经练成了特斯拉的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莫大有想法的话,我们加入老陈这个开源项目如何;除了快速给户外储能电池组充电,我们还可以加入多功能可 ...

前几天还给WUWEWU讨论过要搞一个开源。

WUWEWU自己家里也搞了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大有想法的话,我们加入老陈这个开源项目如何;除了快速给户外储能电池组充电,我们还可以加入多功能可 ...

我有此意,这个壳子还看得过去,他们还有一个小一号的。
电池可以用铁锂做一版,反正是DIY,没有固定说一定要用一种,安全性好的情况下,容量尽可能大一些。
电池保护板先买成品,如果后面有机会就自己折腾一下,这玩意算不上复杂,只是费时间去弄。
GUI这块也是大工程,t3486784401坛友能参加更好。

网友C:
哈哈,看样子大家都有兴趣。莫大知道我这边有些资源的,我再列一下:
有PD3.1 及全协议快充模块经验;
能十分钟充满的电池,安全性也过得去;
灯具(这个老陈貌似也擅长),能做户外灯具意味着防尘防水有一套;
部分AI技术,包括了语音识别和部分聊天机器人(类似ChatGPT,当然借用了轮子),或许可以加上语音控制;
可以做iOS及Android的APP,当然PC端也可以;
物联网及部分液晶显示模块;
大概就这些对得上吧。
缺口在工业设计,结构设计,散热设计,正在攻关部分大功率逆变器(双向)技术,以及一些比较细的硬件接口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看样子大家都有兴趣。莫大知道我这边有些资源的,我再列一下:
有PD3.1 及全协议快充模块经验;
能十 ...

我迟些有兴趣规划这个项目。

大家先自由发挥。

网友D:
引用 楼主:
1、确实有点风险,这个都不太有把握;
2、这个充电有留外部快充的接口,大功率的充电器在折腾,LLC的方案 ...

大功率的充电器用英可瑞TR72-3500吧!输出电压20-100V,电流35A,额定功率3.5KW,通过CAN总线就能调节。我的电动车充电改成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的充电器用英可瑞TR72-3500吧!输出电压20-100V,电流35A,额定功率3.5KW,通过CAN总线就能调节。我 ...

现在电动汽车都是1小时快速充电的。

我们的户外电源没有理由做不到。

网友:
这个产品可以分解成多个部件,每个部件都能找到成品,但是所有功能要做到最优,有些部件需要重新设计优化。论坛里面人才多多相信总可以搞出最优的版本,但是生产量不多最终成本可能比买相同规格的成品还要高,如果到时量产降本方面有困难,我这边小工厂可以解决500套左右的量产工作(包括组装测试老化包装发货,不包括售后服务)。

楼主:
逆变板试机,原本想用ZXD2400改的60V/50A电源,算了一下24V的时候,功率不够,就改为7串的铁锂。
效果只能说是勉强,恒功率功能是有,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理想,有点像是恒流功能,测试中,先加到1100W,再加个1500W左右的热水炉,输出功率会达到2200W稳定2秒,再降下来到1100W左右,大概三秒稳定在1400W左右,算是能用。

网友:
我还有个逆变器想装个壳子,一直没有装,老陈的这个壳子不错啊,关注进展~~~

网友:
大神,关注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有,关注一下,

网友:
便携储能说是会流行起来,户外也是其中一种应用场景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k4y1b786

网友E:
这玩意放家里与电动自行车骑回家充电 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放家里与电动自行车骑回家充电 有什么区别?

这个不是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用的,是外出游玩或工作需求,较大功率较长时间用电,且无市电的条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用的,是外出游玩或工作需求,较大功率较长时间用电,且无市电的条件。 ...

我没说给自行车充电啊。
我说的是,这玩意应该会拿回家充电。有风险。跟自行车回家充电,爆燃,一样。

网友:
壳子外观不错,内部空间左右两个面浪费得有点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用的,是外出游玩或工作需求,较大功率较长时间用电,且无市电的条件。 ...

我买正浩的原因,竟然就是因为要给电单车充电。

我测试电池容量,路上没电了。让老婆将汽车开来,使用车上的逆变器给电单车充电。

没有想到五羊本田电单车的充电是超过200w的,不单烧坏了逆变器,汽车保险丝也给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正浩的原因,竟然就是因为要给电单车充电。

我测试电池容量,路上没电了。让老婆将汽车开来,使用车 ...

只要功率够了,充电器是可以工作的。

充电器要是超了功率,X-BooST是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说给自行车充电啊。
我说的是,这玩意应该会拿回家充电。有风险。跟自行车回家充电,爆燃,一样。 ...

总不能加个充电柱支持的功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功率够了,充电器是可以工作的。

充电器要是超了功率,X-BooST是没有用的。 ...

汽车点烟口最多100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没说给自行车充电啊。
我说的是,这玩意应该会拿回家充电。有风险。跟自行车回家充电,爆燃,一样。 ...

你的手机拿回家充电,也可能会发生自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手机拿回家充电,也可能会发生自燃。

是的。我碰到过充电宝突然烧起来的。

所以,现在对电池类的,都比较忧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点烟口最多100瓦。

一般是15A 的保险丝。

网友F:
非常豪华的18650矩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豪华的18650矩阵

矩阵是21700,不是18650。
156节。

网友:
大容量的方壳磷酸铁锂不香么?
前一段时间还有人问我有没可以外接太阳能充电的这种便携电源

网友:
以后又想充电宝一样,几百个品牌

大单体,蚂蚁保护板,做成可拆卸电池组,放进电动车或者放进储能电源壳里

类似可拆卸电池的手机

自组电池组,必须分容和内阻一致,不然后面用着不放心。

网友F:
引用 楼主:
矩阵是21700,不是18650。
156节。

电池组组装工作量比较大,又要匹配又要点焊。
18650/21700钢壳电池安全系数比软包好太多了,你这电源比买的靠谱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组组装工作量比较大,又要匹配又要点焊。
18650/21700钢壳电池安全系数比软包好太多了,你这电源比买 ...

点焊太麻烦了,后面再搞就让厂商帮忙点焊好。
我焊坏了15 个,正极漏液。
明天再接线。
这玩意成本确实高,今天想买一块保护板来的,6串的,200A,要500多块钱,就先没买了,裸奔几天。

网友:
推荐留出双xt90电池直接输出接口,最好带盖子。这样可以外置超大功率充电器与外置逆变器,也可以扩展太阳能充电。

24并联轻轻松松240a持续输出6kw能力,可以支持2千瓦以上快充,可以用电动汽车充电桩快速充电。投入不多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楼主:
磷酸铁锂来了。
30AH单片,空间刚好2P8S,下单的时候有点糊涂了,买了18片。

网友G:
国轩30Ah铁锂,尺寸20100140,备多了两片?。多少钱一片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磷酸铁锂来了。
30AH单片,空间刚好2P8S,下单的时候有点糊涂了,买了18片。

3.2*30*16=1.536度电?

网友H:
多种颜色的18650,有啥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种颜色的18650,有啥区别吗

21700都是拆机的,蓝色的没换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30*16=1.536度电?

理论上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轩30Ah铁锂,尺寸20100140,备多了两片?。多少钱一片拿的

专家,一看就知道是国轩的,找了好久才有这个合适的尺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21700都是拆机的,蓝色的没换皮。

你焊接得这么辛苦,不要了?怎么突然改磷酸铁锂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焊接得这么辛苦,不要了?怎么突然改磷酸铁锂了?

这种18650锂电池组装分容比较麻烦,安全系数不高,电动车上起火燃烧的大都是这种电池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焊接得这么辛苦,不要了?怎么突然改磷酸铁锂了?

反正是测试,大不了再买一个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18650锂电池组装分容比较麻烦,安全系数不高,电动车上起火燃烧的大都是这种电池组装的 ...

买分容好的。
自己分容太折腾了。

楼主:
没加保护板,小电流过放了,鼓了4片。
看来这个有点脆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加保护板,小电流过放了,鼓了4片。
看来这个有点脆弱了。

哇!!怎么这么脆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加保护板,小电流过放了,鼓了4片。
看来这个有点脆弱了。

怎么能不上一个最简单的保护板,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能不上一个最简单的保护板,哎...

连接片是镍片,截面积太小了,买的铜带还没到。
又缴学费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连接片是镍片,截面积太小了,买的铜带还没到。
又缴学费了。

买特斯拉拆出来的松下21700,价格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特斯拉拆出来的松下21700,价格不贵

上面的一组21700,卖家说是TSL拆机的,也无法求证。

后面的电池和保护板都到了,这两天抽空组起来。

楼主:
保护板装上了,先充一下电,二手的,凑合用。
最大50A也能跑,只是夹子线太细,先小电流充吧。

网友K:
外壳在哪买的,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外壳在哪买的,求分享

闲鱼,有两个尺寸,这是大号的。
【闲鱼】https://m.tb.cn/h.UIoZEQv?tk=S38ed9wB9mt CZ3457 「户外移动电源外壳套件」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楼主:
测一下电池包容量。

楼主:
测试出来,容量52.2AH,上次过放,还有两个微鼓的,影响了总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1、确实有点风险,这个都不太有把握;
2、这个充电有留外部快充的接口,大功率的充电器在折腾,LLC的方案 ...

五百W往上的锂电充器自己DIY成本绝对高,建议二手通信电源100块钱以内找。绝对稳定。但那个电压是48V电池才合适。截止电压可以小范围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