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看过不少,这个还真懂不了

楼主(2023-03-21):
滤波电路看过不少,这个还真懂不了,坛里高人辈出,来给指点指点
输入信号U6_7是 以REF2V3为0点的 两个正交正弦波的正周期, 类似全波整流后的波形。
只看出串联了2个二阶低通滤波器,但是又不完全像

网友:
从输出的标记来看,就是个使劲滤波电路

网友:
R13  C31 足够把低频信号变直

网友:
传递函数列一列,是什么滤波器就很容看出来了

网友:
将低阻抗点都看作地,这样可以快速判断滤波器是低通/带通/高通。
例如C17右边接点是运放输出,是低阻抗,简化成地。所以R21+C17是低通。
同理C30+R35也是低通,
R20+C15,R13+C31更不用说了。

楼主(2024-06-21):
四阶巴特沃夫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