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的PCB审核后SMT都选择好了付款了又让打电话加200割槽,已解决

楼主(2023-03-22):
今天做了2款2.0厚的板子一个5个,一个20个。因为有高压和端子,就割小槽多了点。审核都完了,就在STM中选料下单,搞了半天STM搞好付款。下班时又有客服打电话过来。让我一个板子加200的割槽钱,我还以为说一个款板子加100,一共加200,客服又说每个板子加200元。我打样的板子数量不一样,都要加200的割槽费用?我当时开车就让取消订单算了。不做了。结果钱还退在你们平台。没有原路返回,白浪费大半天时间做板下SMT.我想问下袁老板,这个都付款后说变就变化的事就没有一个谱吗?付款是不是你们有合同条款客户要取消时要扣钱?那加工过程中因为你们的原因让加钱或者取消时,直接就没有限制的取消了?生意这样子怎么做?

网友:
客服人员来电话,都是按照公司规定。

前两天也发生了一个事情,我借楼主帖子陈述下。

网友:
3月15日下单-V1.0版本,20pcs,24小时加急,加急费用50元
PCB板子尺寸:10.3cm*11.4cm

3月20日下单-V1.1版本,20pcs,24小时加急,下单时:加急费用50元.
PCB板子尺寸:10.3cm*11.3cm
客服小姐姐温柔来电话:24小时加急费双倍(100)。(数量超过多少,尺寸超过10cm以上的,具体原因没有听清楚),小姐姐说是公司规定。
电话确认,我同意双倍费用。

工程信息标注:2倍费用,加急费用:50元,其他费用:50元

我的观点:陈述发生的事实,并没有任何吐槽,欣然接受双倍费用。
也莫追究3月15日下单的审核人员少算加急费用的工作失误。

3月15日下的单,理论讲是需要补差额加急费的。

网友:
图放上来看看  我看看是什么样的槽

网友A:
遇到在嘉立创焊接插件电路板,回来50片30pin的2.54的座子拆了重焊,那才真是疯了!关键是我发了实物样品还焊错

网友:
现在大家都不单独开帖吗,有一个人说,下面就有其他的问题跟,这不是一个好现象,袁总在这个论坛,如果是JLC的问题,只有让袁总看到才有改善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在嘉立创焊接插件电路板,回来50片30pin的2.54的座子拆了重焊,那才真是疯了!关键是我发了实物样品还 ...

方向焊反的话,可以撬那个塑料外壳,旋转后再安装回去。只适用于对称的座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向焊反的话,可以撬那个塑料外壳,旋转后再安装回去。只适用于对称的座子 ...

不对称也也可以。
拿个尖嘴钳把塑料壳拔出来,然后换个方向插进去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对称也也可以。
拿个尖嘴钳把塑料壳拔出来,然后换个方向插进去即可 ...

不对称的话,旁边可能会有元器件碍事,最后还是个空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称的话,旁边可能会有元器件碍事,最后还是个空间的问题

能换是命好,不能换也只能认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对称也也可以。
拿个尖嘴钳把塑料壳拔出来,然后换个方向插进去即可 ...

你说的是对的。不管对不对称都可以,毕竟原来就是预留了这么个空间。
就怕里头的针有不对称,还有大小不一

网友D:
我让主管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让主管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这是楼主小槽的一部分,而且是1.0的槽,我也真怀疑有必要这么多槽么,又有必要1。0么,不能1.6  长一点?搞这么复杂的小槽

这个不是多了一点,哈,我让市场主管跟你沟通,就按200跟你做吧,一共加!真心可以改一下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楼主小槽的一部分,而且是1.0的槽,我也真怀疑有必要这么多槽么,又有必要1。0么,不能1.6  长一点 ...

这样的板的确应该加钱,审核的时候加应该是没问题的,审核后打电话加显得不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板的确应该加钱,审核的时候加应该是没问题的,审核后打电话加显得不专业 ...

很多会漏审,到了工程或内审就提出了,如果差别比较大就会打电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楼主小槽的一部分,而且是1.0的槽,我也真怀疑有必要这么多槽么,又有必要1。0么,不能1.6  长一点 ...

粉色的是槽吗?确实有点多了,而且这样做下来板子的机械强度也基本没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向焊反的话,可以撬那个塑料外壳,旋转后再安装回去。只适用于对称的座子 ...

是这种方式弄的,生产边弄边骂娘,我们也很无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粉色的是槽吗?确实有点多了,而且这样做下来板子的机械强度也基本没有了吧。 ...

生产是设计出来的,无论是成本还是品质,所以建议楼主修改一下,还有槽的设计宁大不小,2.0的板锣1.0的锣非常痛苦,这么多槽有没有必要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感觉开两层宽槽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板的确应该加钱,审核的时候加应该是没问题的,审核后打电话加显得不专业 ...

现在嘉立创审核的不敬业,备注都经常不看,更何况这。我每次做PCB都在备注栏写上以机械层为板外形,现在总打电话说你这板内有拼板(把禁止布线层当板外形了),我说你看备注吧,然后就没问题了,以前从来都没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嘉立创审核的不敬业,备注都经常不看,更何况这。我每次做PCB都在备注栏写上以机械层为板外形,现在 ...

你发 gerber 就没这问题了。   。。。

希望问题减少。 就自己多做一步吧。  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嘉立创审核的不敬业,备注都经常不看,更何况这。我每次做PCB都在备注栏写上以机械层为板外形,现在 ...

JLC声明过的吧,以文件为准,备注无效

网友:
呃… 第一次看到开槽成这样的,这板子不会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楼主小槽的一部分,而且是1.0的槽,我也真怀疑有必要这么多槽么,又有必要1。0么,不能1.6  长一点 ...

看这图, 像迷宫

网友:
抽象还是印象派的槽,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生产是设计出来的,无论是成本还是品质,所以建议楼主修改一下,还有槽的设计宁大不小,2.0的板锣1.0的锣 ...

今天收到信息了。这个事情处理还算积极的满意的。。也别一味的责怪审核人员了,审核漏情况可以理解,只是漏了后,处理的方式要能商量,不能全重新推给客户。这个事如果当时打电话的人态度好一点,说大家都有责任,一人一半的费用200做了,我也答应了,没事的。只是当时打电话的客服态度坚决的说,工程不行,让加400,要么她提交补款单,要么取消,我只能说取消吧。
说一下板子是客户设计的,我们只负责加工和测试软件。问客户了,开那么多小槽就是因为这些端子过的高压,周边又是控制的线。开长槽就是怕会断,端子不牢,所以就开了小的槽,就是防止断线,并且开的槽连接点不一样。板子是2.0的厚也是怕高压和不牢两方面考虑的。这个板子已退给客户了,让修改处理下。能加长点的就加长点,能删除的就尽量删除一下。

网友:
永远都是用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