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规划论坛的开源活动:户外220V储能电源 (大家抛砖,不断补充)

楼主(2023-03-22):
1。主机包含1度电的电池、2200W额定220V输出。主机尽量控制在10kg以内。

可以外加电池包,电池包可以不断的串连下去....比如外加一个1度电电池包,再外加一个2度电的电池包,组成了4度电的系统。

2。电池的选择安全第一,磷酸铁锂电池(或钛锂)。(三元锂电暂时不考虑)

3。支持1小时交流电快充(有外加电池包充电时间可以适当延长)、支持太阳能/汽车慢充。

4。能有正浩的X-BOOST技术。比如输出功率只有800,仍然可以给1800w的电吹风或热水器使用。最重要的是:逆变器不会损坏。

5。我们尽量不开发,我们只组装。这个行业的供应链已经很成熟,我们可以采购到电池、逆变、充电、等各种模块,并且已经自带手机APP管理软件。甚至外壳都可以很容易网上定制。

所以,这个开源活动的最大任务,是选型:找出市场上质量比较好,并且满足我们要求的部件/模块,我们买买买,然后自己组装!

网友A:
铁锂电池可以使用前几年套补贴,车轮空转拆下来的电池,基本全新,价格差不多是市场价的一半。

网友:
做充电桩行业的坛友
你们的技术和供应商都可以用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电池可以使用前几年套补贴,车轮空转拆下来的电池,基本全新,价格差不多是市场价的一半。 ...

这个信息好!

网友:
可以参加!

网友A:
莫总,如果发起活动,我可以联系我这里的电池拆机回收商,让他报价,我看过拆开的电池单体,都是中航锂电的电芯,唯一不好的地方是电池一致性会比出厂时候差一些,需要高级点的BMS进行慢充恢复。

网友:
有兴趣参加,

最好还能加太阳能电池板附件,妥妥的末日求生工具

如果使用48V电池包,还可以和通信机房的48后备电源配合堆叠。

网友:
我也有兴趣参加

网友:
有兴趣+1

网友:
+1  感兴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莫总,如果发起活动,我可以联系我这里的电池拆机回收商,让他报价,我看过拆开的电池单体,都是中航锂电的 ...

电池一致性已经不是问题,用主动均衡板就行

网友:
这个好,一直想搞个户外电源,有兴趣。

网友C:
最好能提供外接12V给汽车搭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总,如果发起活动,我可以联系我这里的电池拆机回收商,让他报价,我看过拆开的电池单体,都是中航锂电的 ...

筛选很重要,其实这种经过老化过的电池会比新电池更稳定。

用这种老化过再筛选出来一致性能的电池会比新电池一致性更好更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一致性已经不是问题,用主动均衡板就行

主动均衡看起来很美,实际上用起来是一言难尽。尤其是容量大了均衡很吃力。

最重要的还是筛选。均衡只能是辅助。

网友:
建议如果大家有钛酸锂电池的渠道可以增加钛锂电池包的选择。

毕竟钛锂的性能太强悍了。可以大电流充放电,可以满电,空电长时间存放而不易损坏,耐低温,而且安全性比铁锂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提供外接12V给汽车搭火

这个功能不考虑。

1。买一个专用的汽车打火充电宝,也才100多元。

2。汽车打火12V, 而我们的这个电源的电压大概率不是12V。 转换成几百安的12V输出,没有必要。

网友D:
撒回对电芯的讨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不考虑。

1。买一个专用的汽车打火充电宝,也才100多元。

考不考虑直接80个电池串并联?省去最容易损坏的逆变器升压部分,电能利用效率也更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到上面有坛友说用拆机电池及铁锂电池,做为多年奋斗在电芯厂一线的电工,有必要说下真像,这么大的功率电 ...

有保护板也会烧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保护板也会烧成这样?

电芯内部故障,啥保护板都没有用。

网友:
如果能有*相对*大电流12V输出的接口就好了,不用打火那么大,只支持个20-40A左右就行(安德森或者别的接口)

网友G:
最安全的是不是铅酸电池。铅酸电池,1度电得多大,多重啊!   看到上面的视频,怕怕的

网友:
或者18650?  感觉18650这种现在反而稳定!

网友H:
看了上面几层楼的铁锂安全问题。大家对锂电池的安全还是理解的不透彻。

最安全的锂电池是钛酸锂,最坏的情况下只会喷射少量可燃气体,不会自主燃烧。

其次是铁锂,最坏情况下燃烧不剧烈,会喷射大量可燃气体。

最差的就是三元,最坏的情况下会爆燃,燃烧猛烈。

所以我还是建议有条件还是用钛锂,除了能量密度差点贵点以外就没啥缺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芯这个行业看起来很简单,其它水深得很,电芯厂内部没有外面说的什么A品B品之类的东西,只有合格品跟不 ...

啊,电芯没有A品B品这么个说法,那么淘宝上卖的所谓的全新宁德时代 方块大的 磷酸铁锂电池 单节125Ah的 价格2xx多的 是正品合格品吗?可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安全的是不是铅酸电池。铅酸电池,1度电得多大,多重啊!   看到上面的视频,怕怕的

严格来说大量的铅酸也不安全,过充和大电流充电会释放氢气和氧气,极易爆炸。铅酸储能爆炸的也不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往坏的方向所有的电芯都存在问题,往好的方向只要是制造工艺问题,在电芯厂内部工艺技术比研发技术还值钱 ...

哈哈哈,这还真是无法反驳。

咱得考虑咱们不太会分辨啥样的是做的好的。

也要考虑极端情况,比如磕碰挤压的情况下的安全。

所以对我来说我是宁愿多花钱也要用钛酸锂。(家里一个电摩和一个电三轮都是钛锂,电池比车还贵,自己改装也费了不少劲)
一方面是安全,另一方面看中的是性能。充电用2.2KW的充电器,出门前充15~30分钟就行了。(一组10AH,一组20AH)
其实钛酸锂用起来是很省的,我最早的一组已经高强度用了5年多了,现在完全没有感到有衰减。车都快跑烂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不考虑。

1。买一个专用的汽车打火充电宝,也才100多元。

能引出电压不是12V,电流没有打火那么大,但也能相对大一些(50A以内)的DC输出接口也好啊。有时也想绕过逆变器直接和电池交互,DCDC降压弄点直流电用用。

网友J:
报名参加,锂铁电池1度电做到10kg,难度不小。

网友K:
哪里能搞到靠谱的钛酸锂电芯,X宝上及有可能是拆机的

网友L:
是否换个思路,

直接论坛里开团, 看看能不能直接找 正浩拿一个比较好的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哪里能搞到靠谱的钛酸锂电芯,X宝上及有可能是拆机的

钛酸锂的能量密度太低,个人不喜欢。

网友:
好的锂电池渠道很是关键.....,不然搞个放身边,很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考不考虑直接80个电池串并联?省去最容易损坏的逆变器升压部分,电能利用效率也更高。 ...

80个的BMS不好整吧,220的效率肯定高。12V以及手机充电部分这一块又得把这个电压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上面有坛友说用拆机电池及铁锂电池,做为多年奋斗在电芯厂一线的电工,有必要说下真像,这么大的功率电 ...

你这个是使用五毛辩论手法,在我们这里是会被封锁ID的。

没有绝对安全的电池,只有相对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报名参加,锂铁电池1度电做到10kg,难度不小。

我现在手上的正浩0.768度电,7.8kg整机重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哪里能搞到靠谱的钛酸锂电芯,X宝上及有可能是拆机的

拆机的也不是不能用,有点拼运气。我的两组都是拆车的,用着还不错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是否换个思路,

直接论坛里开团, 看看能不能直接找 正浩拿一个比较好的折扣?? ...

那可以请坛主另外开一个团购贴,这个开源活动讲究能动手,能定制一些自己想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可以请坛主另外开一个团购贴,这个开源活动讲究能动手,能定制一些自己想要的功能。 ...

这个活动不会团购。因为涉及安全问题(比如电池着火)。

我们会选项后推荐给大家,大家自行购买。

网友N:
引用 网友H:
看了上面几层楼的铁锂安全问题。大家对锂电池的安全还是理解的不透彻。

最安全的锂电池是钛酸锂,最坏的情 ...

能量密度低在很多场合就是最大的硬伤

之前做电动船用三元锂想换同样容量的钛酸锂,结果电池放上去差点没把船弄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机的也不是不能用,有点拼运气。我的两组都是拆车的,用着还不错

如果能筛选测试过,拆机的其实也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引出电压不是12V,电流没有打火那么大,但也能相对大一些(50A以内)的DC输出接口也好啊。有时也想绕过 ...

不会引出12V 打火, 没有意义。但会有12V点烟口输出(最大10A)

但可以直接输出电池的电压,因为我们设计有扩展电池包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筛选测试过,拆机的其实也有保障。

嗯,是的,我一直认为老化过的电池再次分容匹配会比直接用新电池更可靠一点。

我买的电池是整组拆车的,卖家不给分容。有点赌的成份,这样的价格稍便宜,品相中等。

我买的成组的比我要用的多一两节,就是怕中间有坏的。还好人品不错,多出来的几节一直在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N:
能量密度低在很多场合就是最大的硬伤

之前做电动船用三元锂想换同样容量的钛酸锂,结果电池放上 ...

在空间、体积、重量上有严格要求的就不适用了。要么放弃要么减少容量。

我就是减少容量用了,我用在电车上,快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容量的不足。

网友:
上次用一组16S的磷酸铁锂电池,替换了家里的电动车电池48V/12AH,换的电池容量大约为18AH,来自一个朋友的仓库,

该朋友专门做二手电池的,对了一仓库的电池,也是从电动车上拆下来的,专门找人帮忙分容配对(配对剩下的做了4串的当12V用了),

充电器也不用换,就是电量显示,看到少了一个就只能跑2-3个公里了

换上后电动车轻了很多,刚开始效果绝对比4812的新电池跑的多,1.5倍公里数吧,没想到才用了3个月,现在就不行了,两天充一次,估计有电芯性能不行了,

自己包的严严实实的,还不好拆,暂时还没拿出来检查。

网友O:
另外提供一个电池打火的思路,疫情风控期间,汽车停久了没电了,当时换电池不方便,很多汽修店也不开门,

京东也买不了,我就用一个0.5度电的21700磷酸铁锂电池包,连着打火大约一周,大约有20次,测了下竟然没有怎么掉电,

磷酸铁锂相对安全,如果很多人有这个需求,建议是否可以多准备一个12V的版本,配12V的逆变器等,电池单路出一路,用过XT90

的插座,后面自己配个转接的鳄鱼夹的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另外提供一个电池打火的思路,疫情风控期间,汽车停久了没电了,当时换电池不方便,很多汽修店也不开门,

100多元就可以买一个独立的小巧的打火充电宝,没有必要做在这个户外电源上面。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撒回对电芯的讨论

huwuzhao坛友,能否另开一帖?讨论下电芯安全的问题,前面的回复已经看不到了,但我个人很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撒回对电芯的讨论

“撒回对电芯的讨论” ,删除有坛友回复的帖子,严重违反论坛版规。需要发手机短信到13925800119 承诺以后不再违反,并且恢复原来的帖子,否则ID不会解封。

楼主:
引用 网友P:
huwuzhao坛友,能否另开一帖?讨论下电芯安全的问题,前面的回复已经看不到了,但我个人很感兴趣{:smile: ...

不用急,我会专门开贴讨论的。

电池肯定是安全第一。目前有三种选择:三元锂电、磷酸铁锂、钛锂。

楼主:
讨论(1)投票:我们的户外220V储能电源,你认为应该使用什么类型的电池?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7404

楼主:
引用 楼主:
投票:我们的户外220V储能电源,你认为应该使用什么类型的电池?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 ...

支持使用 磷酸铁锂电池 的占85.45%。

看来电池没有什么悬念了。

楼主:
讨论(2):我们的户外电源,能做到正浩的快充速度吗?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7451

网友:
快充和拓展,非常好的思路

网友:
我之前 DIY 动力伞留下来的电池一直闲置(14S 三元锂),想配一个逆变器使用,但是 淘宝 找的逆变器都是配铅酸储电池的,我之前还发贴问过:

有沒有可以配外置锂电池的逆变器?找很久找不到。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7330-1-1.html

我觉 电池 和 BMS 放在一起,逆变器单独存在比较好,这样很多电动车的电池拿过来就能接逆变器使用,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不同种类的电池组

希望这次活动能发掘适配我这个电池的逆变器

我的电池更详细信息,下面帖子 60 楼: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3059-1-1.html

网友Q:
正浩有一款烧燃油的机器可以1800W,是我们做的:https://www.ecoflow.com/cn/dual-fuel-smart-gene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Q:
正浩有一款烧燃油的机器可以1800W,是我们做的:https://www.ecoflow.com/cn/dual-fuel-smart-generator ...

你们公司这么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这么猛?!

还是他们猛,我们的机器他们开了外壳,过去价格立马就翻倍的,
DJI也用我们的机器,不过是在农机上做充电用的,都是拿去价格就翻倍,钱都是他们赚了

网友Q:
公司主要就是发电机,园林工具之类的,这两年也搞了锂电户外,花了几千万了,但市场没做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Q:
公司主要就是发电机,园林工具之类的,这两年也搞了锂电户外,花了几千万了,但市场没做起来 ...

你们公司啥品牌,考虑你家的产品,正浩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