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MIPI连接器及线束(非FPC)

楼主(2023-03-22):
如题,摄像头与处理器有10cm的距离,需要用可弯折的软线过渡,求连接器和线束厂家。
附图是网上找到的成品的连接器的局部图,感觉线束是屏蔽线,因为MIPI是高速的。

网友A:
这是同轴电缆

网友:
FI-X30H或者FI-X30HL应该可以

网友:
JAE HRS有类似的,七八年前有联系过深圳一家公司做过差不多的连接线,但不记得公司名了

网友:
IPEX也有类似的线 显示屏屏线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 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n5fq1ct19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同轴电缆

差分信号不是应该走双绞线么,怎么走同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分信号不是应该走双绞线么,怎么走同轴?

mipi好像是个大集合,有mipi射频分支。估计楼主搞得是射频,还打了那么多马赛克估计不是民用产品。貌似在B超手柄里面就是这种恐怖射频线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