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拨轮滚轮旋转编码器开关 小模块价格能有8元?

楼主(2023-03-22):
RT
看到一个产品,用的是:拨轮滚轮旋转编码器开关 美上美 SIQ-02FVS3。
觉得带滚轮,还有按键,对于一些UI应用比较不错,准备买回来试试效果。
提是一看价格:都在6-10元之间,价格有这么高吗?

另外:有没有同等型号的价格相对优惠的可以推荐的?
还有就是:这种应该是编码器的,有没有好用的STM32编码器代码应用推荐。(之前研究过编码器相关的STM32代码,因为STM32的定时器自带编码器解码,但是当时好像总是在0点的位置出问题,后面就没有研究了!)

网友:
以前我买过两台二手黑莓手机 7290和8700
这个两个经典机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啥操作都得用这个机械滚轮
这机械滚轮寿命也不长,没多久就开始上下乱滚或者没反应(看别的坛友反映新机也是如此)
搞得我对这种开关有点PTSD

网友:
做产品这个价格不敢用

网友:
对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贵呢?我觉得可调电阻比它还要精密。

网友:
跟这个有一拼,哈哈。。。国产普通质量120元1000个

网友:
我上次做的飞行电脑用的就是 SIQ-02FVS3(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3059-1-1.html 74楼)

这款拔轮开关手感很差,有拖泥带水的感觉,很容易停在半途,导致下次上电信号错乱

对比过日本产的几款,很干脆,没这个问题,只是貌似都停产了,尾货不敢用

网友:
好像旋转编码器基本都是用alps,国产的很少用

网友:
我之前也查过。淘宝能买到的进口型号在原官网上都查不到了,估计都是停产货。

网友:
以前用过这种机械式编码器,很容易坏,有心理阴影了后面的产品都换成了61C22这类光电开关就很少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