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发ASK的载波的信号,用什么方案比较合适

楼主(2023-03-22):
1.图中上面为调制的ask载波信号,载波频率为30MHZ
2.下图是解调以后的数字信号
3.需要收,同时也要发送,也就是双向

网友:
收一个频率,发一个频率?不懂

网友A:
检波出来比较整形不就是你的数据么,
发的话更好办,调制脉冲直接控制30M震荡信号输出就好了,输出的再根据要求的功率大小进行pa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码?

不是红外码,调制输出为正弦波的,频率为30M,接收就过来,解调这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波出来比较整形不就是你的数据么,
发的话更好办,调制脉冲直接控制30M震荡信号输出就好了,输出的再根据 ...

谢谢,是一个思路,要想办法仿真一下才行

网友:
楼主这是做的啥用30mhz的载波,这都接近短波了,如果是天波那是不是可以遥控飞机全球飞了

网友C:
ask一般是用作射频调制通讯,要产生30mhz很容易,有30mhz的晶振与有源晶振。

考虑到是无线通讯肯定是要一定功率的,调制可以参考可以参考超再生314/433mhz无线通讯模块原理模块原理,发射没有314/433声表面就改为三极管加无源晶振做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调制与解调可以是单片机也可以用pt2262pt2272方案。

做好了记得出点模块分享一下,让大家试试短波无线模块能不能全国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k一般是用作射频调制通讯,要产生30mhz很容易,有30mhz的晶振与有源晶振。

考虑到是无线通讯肯定是要一 ...

不是做无线通信,是短距离的有线通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做无线通信,是短距离的有线通信。

那更简单了,省去了高达繁杂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