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助手下载的工程文件里的.tgz是什么文件?

楼主(2023-03-22):
     下载工程文件到本地会有 info  ok yg  这3个文件夹。
其中ok文件夹里有一个.tgz文件和一些vcut bl 之类的文件.  这个.tgz是不是就是类似cam350的 .cam文件?
而ok文件夹里除了.tgz文件外的其他文件,就是某种格式的gerber文件?
     做板时,是不是只要把ok文件夹里的文件(删除tgz文件,保留其他文件)上传就够了。

网友A:
yg(原稿),   删除原稿,剩下的上传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g(原稿),   删除原稿,剩下的上传就行了

我就佩服用汉语拼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佩服用汉语拼音的

哈哈我一直读作一个

网友(2023-04-28):
做板时,是不是只要把ok文件夹里的文件(删除tgz文件,保留其他文件)上传就够了。                   是的,是这样的,谢谢。

另补充一下:您好,很抱歉,若是没有改动文件,还能返单的情况下,尽量帮返单进来一下哈;
【PCB返单注意事项】:您好,不好意思,原来样板验证好用,完全没有问题的(还请再帮仔细核算下,您原来设计的那些插件孔在正0.13MM与负0.08MM这个正负公差范围内是否能插件使用?),您就可以大胆的帮返单,不易出现一致性的文件错误了。请知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