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1)投票:我们的户外220V储能电源,你认为应该使用什么类型的电池?

楼主(2023-03-22):
三元锂电的能量密度最高(200wh/kg),应用最广泛,但也是三种最危险的。当然,如果有特斯拉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监控标准,三元锂电也很安全。

磷酸铁锂的能量密度比三元锂电稍低一些(160wh/kg)(同样容量,磷酸铁锂的体积稍大、稍重。注:稍微而已)。但安全性比三元锂电高很多(见附录)。

钛酸锂电能量密度最低(只有90wh/kg),安全性是三种最高的。笨、重是它的死穴。实在太笨重,据我所知,新能源家用汽车没有使用这种电池的。而且这种电池还死贵。(能量密度低一倍、成本又高出2-3倍)

(正浩是公认的国内户外电源的天花板。使用三元锂电和磷酸铁锂两种电池方案,没有使用钛酸锂电。)

我手上的正浩river2 Pro,使用磷酸铁锂、800W,768WH,(电池是19.2V*40AH), 整机重量7.8kg。

磷酸铁锂和三元锂电的安全性比较

相对于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的安全性还是很高的,集中体现在热稳定性方面,通常三元锂电池中的镍材料会在温度达到200℃后开始分解并释放氧气和热量,促使电池出现冒烟、起火等热失控现象。

而磷酸铁锂电池只有在温度达到800℃以上,内部才会开始产生化学反应,而即便是在高温条件下,磷酸铁锂电池内部由于晶体中的P-O键稳固,所以并不会形成强氧化性物质,在电池包内有限的氧气下,自然也就难以起火自燃。

另外,磷酸铁锂电池的正极材料LiFePO4磷酸铁锂,其电化学性能也相对稳定,即便当电池处于针刺、碰撞、挤压、短路等条件下,依旧不会出现严重的热失控现象。

事实上磷酸铁锂电池并不是完全不着火,而是与三元锂电池相比,不那么容易着火,现阶段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电池,其实都做不到百分百的安全。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2022年上半年的新能源汽车自燃事故中,最热销的品牌比亚迪,就已经累计发生了18起自燃事故,涉及车型均搭载了比亚迪自主研发的刀片磷酸铁锂电池。虽然电池起火自燃的原因不一定是电池本身,但数据证明,磷酸铁锂电池也并非绝对安全。

如今许多新能源品牌旗下的车型,都有磷酸铁锂和三元锂两种不同类型的电池版本,如果真的比较在乎安全性的话,建议还是购买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型。
单选投票, 共有 93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7.53% (7)
87.10% (81)
3.23% (3)
2.15% (2)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楼主:
三元锂电200度就会开始分解并且放出氧气,所以三元锂电不需要氧气也能猛烈燃烧。

磷酸铁锂800度才会发生分解,而且不会放出氧气。

安全性磷酸铁锂真的好很多。

当然,有特斯拉这样高水平和优质的三元锂电,特斯拉的汽车电池也能做到很安全。

网友A:
在北方冬天 钛酸锂是不二的选择(这玩意可以零下40度充放电)。安全性最好!同时循环次数也是很高的。 缺点是 能量密度太低了,搞的和铅酸电池差不多。还有最大的问题是容易鼓包! 好像最好的是东芝的钛酸锂电池。
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 适合冬天温度不低于0度的地方。低于零度的地方充电很危险。
铁锂电池 能量密度中高!安全性相比三元锂电好很多。 但是铁锂电池材料中的铁单质和铁离子杂质始终存在,然后电池就越来越差甚至短路失效。这也是其他国家不再研发铁锂电池最大障碍。
三元锂电除了安全性差一点其他都是优点

从现阶段的情况看长江以南地区适合用铁锂电池。兼顾了安全和能量密度。  黄河以北我认为钛酸锂应该优先考虑。毕竟这些地方冬天-10度是家常便饭的事。

网友B:
三元锂功率密度高,新能源汽车大都采用,没有想象的那么差的只要保护措施 防过冲 防短路到位,没那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北方冬天 钛酸锂是不二的选择(这玩意可以零下40度充放电)。安全性最好!同时循环次数也是很高的。 缺点 ...

内行人士

锂电池相关的生产线不允许用易产生铁削和镍屑的零部件。这是硬性要求。

网友C:
考虑安全的话,首先排除三元锂(NCA/NCM);之后排除软包电池,必须硬壳、圆柱壳才能避免怀孕。

综合看来,硬壳/圆柱壳磷酸铁锂比较合适。

----------------------------------------------

但磷酸铁锂低温、一致性差的问题,必须有较好的 BMS 单元,最好有主动均衡

网友D:
优先选用高能量密度的铝壳大单体磷酸铁锂电芯,达到(160wh/kg)。
用过高能量密度铝壳铁锂有
亿伟105Ah2kg、
鹏辉100Ah2Kg,
力神202Ah4kg,
国轩30Ah
国轩52Ah
国轩67Ah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先选用高能量密度的铝壳大单体磷酸铁锂电芯,达到(160wh/kg)。
用过高能量密度铝壳铁锂有
亿伟105Ah2kg ...

形状是长方体或是圆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元锂功率密度高,新能源汽车大都采用,没有想象的那么差的只要保护措施 防过冲 防短路到位,没那么容易出 ...

如果有特斯拉的技术和货源,三元锂电肯定也安全。

但我们只是业余的、三元锂电只是来自淘宝,并且我们基本只买价格低廉的货。

这样的情况,你认为可以保证安全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形状是长方体或是圆柱?

都是方型铁锂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有特斯拉的技术和货源,三元锂电肯定也安全。

但我们只是业余的、三元锂电只是来自淘宝,并且我们基 ...

个人用,货源质确实是个难题,价格和质量都要考虑。能买到的基本上是拆车货,或者倒腾出来的B品C品货。能买到拆车,较少使用率,年限近的模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安全的话,首先排除三元锂(NCA/NCM);之后排除软包电池,必须硬壳、圆柱壳才能避免怀孕。

综合看来 ...

硬壳、圆柱壳抗外部冲击确实有优势,但内部建立压力之后只是外壳胀不起来,如果泄压阀没有正确动作怎么办?
有些电动车起火的视频里18650是像鞭炮一样射出来的,虽然那大概率是三元。但外壳我认为软包还是有提示作用的。

编辑补充:如果用这种刚性外壳的电池,无论哪种类型锂电池,我认为都需要引爆一个确认它具备设计良好的泄压阀。

网友E:
户外储能电源,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承受汽车环境的温度,对于大多数区域-30度到+70度或更高。
实在是难选。
我的内心更倾向于发电机和铅酸。。但重量是绝对的不行
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用,货源质确实是个难题,价格和质量都要考虑。能买到的基本上是拆车货,或者倒腾出来的B品C品货。能 ...

就算买到拆车的电池,除非是特斯拉的,除非你也使用特斯拉的电池管理系统(这根本不可能),否则仍然无法控制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户外储能电源,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承受汽车环境的温度,对于大多数区域-30度到+70度或更高。
实在是 ...

汽车密封空间,夏天太阳下,里面温度可能高达100度。

据说汽车使用的塑料必须能承受105度。

网友:
我选其他,主力还是铁锂,钛锂做为可选项。

户外严苛环境使用(酷热、严寒、高海拔),首选钛锂。如张家口以北地区的冬天、高原地区、无人区、沙漠地区等。

普通环境使用铁锂(寒冷季节充电时电池要保证5度以上最好为10~15度),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都可以使用,使用范围广。

铁锂电池的主要问题其实是冬季充电时温度不容易保证。而锂电池低温充电容易生长锂晶枝从而埋下隐患。

网友F:
当然还是磷酸铁锂了,其实容量密度差不了太多。理论密度160/250=0.64,但是加上电池壳子,加上逆变器,储能电源壳子,整体差别不太会太大。
至于低温问题,家用储能,当然不会有太多的低温工作机会。太冷了人也受不了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汽车密封空间,夏天太阳下,里面温度可能高达100度。

据说汽车使用的塑料必须能承受105度。 ...

那就更难整了

这种东西要用的话我感觉肯定是要放在车里到处跑的,典型应用就是车中泊嘛

那高温就是死项,低温还算好办,可以像汽车电池一样电加热维持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更难整了

这种东西要用的话我感觉肯定是要放在车里到处跑的,典型应用就是车中泊嘛

105度估计是阿拉伯沙漠的汽车温度。

我们这里估计肯定有60甚至70度。夏天暴晒后的汽车一打开车门,人是无法呆的,需要等几分钟才能进去。

网友:
安全第一。
不可能像汽车供应商那样有严格的品质保证,必然会出现爆燃。

网友G:
选择了:其它。
目前大方向做磷酸铁锂是对的,起码价格大家比较能接受;
晚些时候我归总最新的固态电池资料上来,算多一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选择了:其它。
目前大方向做磷酸铁锂是对的,起码价格大家比较能接受;
晚些时候我归总最新的固态电池资料 ...

买不到,或价格过于昂贵,就没有使用价值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买不到,或价格过于昂贵,就没有使用价值了。

如果说要淘宝买是肯定没有,这个要从厂家订货。

价格不会超过钛酸锂,我想还是有部分坛友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说要淘宝买是肯定没有,这个要从厂家订货。

价格不会超过钛酸锂,我想还是有部分坛友需求的。 ...

没有大规模应用的东西、连淘宝都买不到,估计没有几个人敢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还是磷酸铁锂了,其实容量密度差不了太多。理论密度160/250=0.64,但是加上电池壳子,加上逆变器,储能 ...

同体积容量应该不到50%,我这两组的比例是48%;
AH数可以是50-60%,但是3.2V/和3.7V的差异,总能量就差的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105度估计是阿拉伯沙漠的汽车温度。

我们这里估计肯定有60甚至70度。夏天暴晒后的汽车一打开车门,人是 ...

我在深圳6月中旬中午1点,测试过车前台的温度,放了两个温度计。一个93℃  一个95℃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在深圳6月中旬中午1点,测试过车前台的温度,放了两个温度计。一个93℃  一个95℃ ...

所以,带三元锂电池的用品放车上很危险。

网友I:
推荐国轩的102Ah或27Ah。性价比很好。
27Ah因为菊厂的smartLi就用它,1C充6C放,产能很稳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推荐国轩的102Ah或27Ah。性价比很好。
27Ah因为菊厂的smartLi就用它,1C充6C放,产能很稳定。 ...

没有看见有卖那么便宜的,推荐一家.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没有看见有卖那么便宜的,推荐一家.

找国轩原厂买,如果个人就闲鱼买B品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找国轩原厂买,如果个人就闲鱼买B品了。

问题是怎么找国轩原厂买,那里找,一般厂家不做零售

网友G(2023-06-26):
引用 网友K:
问题是怎么找国轩原厂买,那里找,一般厂家不做零售

这个得莫大发起活动,然后找厂家集中采购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得莫大发起活动,然后找厂家集中采购一批。

户外电源不是急需,团购比较难组织。现在大家都习惯不花钱了 ???

网友L:
如果是车载的话,还是建议铅酸电池,车上放一年也不担心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车载的话,还是建议铅酸电池,车上放一年也不担心安全问题

铅酸电池太笨重,不耐用,很容易坏,并且很容易容量下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户外电源不是急需,团购比较难组织。现在大家都习惯不花钱了 ???

是呀,现在都没什么坛友想搞开源活动了,都在缩紧开支。

模块化户外电源我设计到一半都搁在那了..

网友(2024-04-25):
没投票,因为我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呀,现在都没什么坛友想搞开源活动了,都在缩紧开支。

模块化户外电源我设计到一半都搁在那了.. ...

我买了2台正浩了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买了2台正浩了 😁😁

现在玩户外电源的坛友应该不多,估计不到10位数。

我只自己搭了一个0.5度电的用于户外吹风扇、照明和充电脑、数码产品,生火煮吃的还是用卡式炉和果木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玩户外电源的坛友应该不多,估计不到10位数。

我只自己搭了一个0.5度电的用于户外吹风扇、照明和充 ...

我总感觉1度电不够,2度电又太重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总感觉1度电不够,2度电又太重 😁😁😁

目前的磷酸铁锂还是太重了,1度电电池都6kg以上,加上电路外壳,一共8kg往上,甚至10kg也有。要是用上固态电池,安全性比铁锂还好些,能密上到300kg/wh以上,那么2度电还能保持在8kg以内就很符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