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STM32G441KBT6什么价位?

楼主(2023-03-22):
淘宝看几块钱到99都有。什么价位比较合理。好久不用STM32了。现在要做一个AES加密的。选来选去就他速度和价格还算可以接受。
现在看淘宝价格太乱,最近买过的说一下怎么价位正常

网友A:
一堆专用加密芯片,干嘛要用通用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堆专用加密芯片,干嘛要用通用MCU。

专用芯片不还得价格MCU控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用芯片不还得价格MCU控制么

好吧 有没有可能加密芯片+别的mcu价格可能还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