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OB自制时,TDI/TDO/TNRST等不用引脚可不可以不处理

楼主(2023-03-22):
Jlink-OB原理图上,是完整的JTAG引脚,

每个JTAG 输入输出 都串了100R的电阻 到 STM32另一个IO口,猜测应该是做电平反馈检测,来检测对外引脚有没有短路,或者是否正确执行。

由于这些IO口的分配过于随意,导致PCB的线路显得非常凌乱。

那么问题来了,我只需要用到

SWDIO/TMS,
SWCLK/TCK,
这两个引脚,

那多余的TDO、TDI、TNRST的feedback引线和电阻能否去掉,来获得一个干净整洁的PCB线路。

网友A:
找一个现成的试试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现成的试试看啊

偷个懒

楼主:
已经拆掉,完全没问题

下载程序的log唯一的区别: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0, TDO: 1, TMS: 0, TRES: 1, TRST: 1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1, TDO: 1, TMS: 0, TRES: 1, TRST: 1

楼主:
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事情,

去掉那些多余电阻之后,

jlink 6.64b 居然不弹窗了,另一个板没有去掉电阻,依旧弹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