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正浩户外电源拿到香蕉地干活:使用电动工具锯木头(电锯的选购)

楼主(2023-03-23):
日立的角磨机安装木工锯片。标称功率550w。

我的正浩river2 Pro是800w,所以肯定能轻松应付。

实测工作功率不到300w,正浩输出非常稳定和强劲,跟电网没有分别。

锯了几根木头,电量才用掉1%, 估计我在香蕉地工作一整天都够电力。

网友A:
再搞一个太阳能补电,边用边充。

网友B:
有这个移动电源,确实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搞一个太阳能补电,边用边充。

没有必要。

1小时就能充满电。回去充电后回来也不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移动电源,确实很方便。

这移动电源本来就是买给我的香蕉地使用的。要做一个围栏,无数的材料要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移动电源本来就是买给我的香蕉地使用的。要做一个围栏,无数的材料要锯。 ...

老总,角磨机不能装锯片,有巨大安全隐患

血的教训,角磨机千万不要装木工锯片,万能的工具,潜在的杀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移动电源本来就是买给我的香蕉地使用的。要做一个围栏,无数的材料要锯。 ...

还是不要用角磨机锯东西
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
搞一个圆锯或者链锯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总,角磨机不能装锯片,有巨大安全隐患

血的教训,角磨机千万不要装木工锯片,万能的工具,潜在的杀手 ...

的确是有点风险。但我看到工地的工人会这样使用。

那角磨机装什么锯木?

另外,使用什么工具锯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要用角磨机锯东西
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
搞一个圆锯或者链锯比较好 ...

圆锯或者链锯推荐一款,京东自营有的最好。东成和日本品牌或博世都可以。

国产品牌东成还行。我买了一个锂电鼓风机,工地用得非常频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有点风险。但我看到工地的工人会这样使用。

那角磨机装什么锯木?

好像可以把角磨机改装成链锯
我见到过
至于效果不太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圆锯或者链锯推荐一款,京东自营有的最好。东成和日本品牌或博世都可以。 ...

我没有买过
所以不好推荐
心理感觉博世的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可以把角磨机改装成链锯
我见到过
至于效果不太清楚

算了,不要改装的。自己买一般正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买过
所以不好推荐
心理感觉博世的会好一些

不知道锂电的好不好用?

另外,我不伐木,只是锯竹子和木板(厚度不会超过3cm)等,应该买尺寸小的电锯吧?

楼主:
这个是真日本还是假日本鬼子?

楼主:
这里有一款博世。锂电的肯定方便,但几年之后锂电损坏,基本就报废了。

注;假的吧?上面没有博世的logo的!

楼主:
这个博世怎么不靠谱?! 上面根本没有博世标志。

网友:
我也想买这个户外电源

网友:
https://item.jd.com/10067549301916.html
威客士不错的,各种木工工具
https://item.jd.com/100019253640.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可以把角磨机改装成链锯
我见到过
至于效果不太清楚

不要用!我买过,不敢用。因为它的链条固定结构不好,会有松掉的风险,而且风险不低。如果链条松掉,那就要出大事了。

网友F:
羡慕莫大的田园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我买过,不敢用。因为它的链条固定结构不好,会有松掉的风险,而且风险不低。如果链条松掉,那就 ...

你说链条不安全?

这种往复锯应该安全吧?但感觉这种往复锯,可能不够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羡慕莫大的田园生活

赚不到钱的,如果靠这个生活,就惨了 ??

网友:
锂电工具好用,国产品牌也可以,比如大有之类的。比如都是20V,电池只要买2块,只要是20v的都是同品牌通用的。本身裸机不贵。
去咸鱼买,价格便宜。

网友:
角磨机不能用有齿锯片非常危险,容易脱手伤筋动骨的。有认识的朋友就脚筋切断了一根

充电小链锯我在用,修剪树枝还有直径不大于15cm的树木还是很不错的,也比较安全。就是充电半天连续工作十几分钟很无语,电池又贵不耐放。

不知道220v款式好用不,比较想买有线的,充电的实在是麻烦。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有线款式马刀,以后也可以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链条不安全?

这种往复锯应该安全吧?但感觉这种往复锯,可能不够力量?

我有往复锯,也有链锯,往复锯修下枝,偶尔对于付10CM内的小树还可以,其他还是链锯吧,不过链锯只适合锯树木,往复锯可以换锯片,还可锯板材或金属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赚不到钱的,如果靠这个生活,就惨了 ??

阿莫您是以这个作为锻炼身体的,应该用电池带个空调或风扇,然后用那种古老的手拉锯锯木才有趣

网友:
马刀效率低,容易断锯条没法切割大点的树木。
从工作效率与安全性讲,最好的选择就是12寸链锯,而且是有线款式可以一直工作。就是这款功率有点大不知道户外电源能不能带动。

根据我实际使用经验,链锯锯条寿命高,只要注意链条随时调节注意松紧度然后加润滑就可以有很高的工作效率,维护是比较少的。使用技巧也很容易掌握,使用下面锯齿前面1/2切割就不容跳比较容易掌握,使用也没那么费劲

网友:
b站俄罗斯荒野帅哥用的电动链锯不错,拿来干原木很爽,Makita,查了一下,国内是牧田苏州公司在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链条不安全?

这种往复锯应该安全吧?但感觉这种往复锯,可能不够力量?

不是,我是说角磨机改装链锯的那个改装套件不安全。

网友G:
上面哪款牧田有线链锯比较推荐,就是价格比较高,功率1800瓦可能超过户外电源输出了,价格接近千元。

还有一款东城16寸的有线1400瓦,价格300左右。这款性价比高,价格实惠。东城品牌还是可以,但是显然不能与博士牧田比的。
充电的除非有两组大电池有快充,不然就是快枪手,非常侮辱躺着的那位

网友E:
锯木头,效率最高的肯定是链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锯木头,效率最高的肯定是链锯。

现在最怕大功率充电电动功率非常憋屈恶心,5秒真男人,大功率对电池内阻衰减非常铭感,特容易出现电池组不平衡需要手动均衡充电真无语。现在感觉拉电线或者带个便携汽油发电机配合电动工具才是真方便,躺着的哪位都被干的拔腿就跑真给力

网友H:
上次有个文章说,这种逆变器,千万不要使用半波负载,比如电吹风,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
正浩功率余量比较大,所以启动电动工具没有问题。我们公司最近也在做1500W储能双向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次有个文章说,这种逆变器,千万不要使用半波负载,比如电吹风,请问是这样吗 ...

我这个正浩800w测试过1800w的电吹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锂电的好不好用?

另外,我不伐木,只是锯竹子和木板(厚度不会超过3cm)等,应该买尺寸小的电锯 ...

之前买过云石机做了一个简单的木头床,刚刚看了才知道锯木头更适合用电圆锯。
后面也买了锯铝机,如果是切断的话,个人感觉台式的锯铝机应该更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哪款牧田有线链锯比较推荐,就是价格比较高,功率1800瓦可能超过户外电源输出了,价格接近千元。

还有 ...

1900w我的电源提供不了。

网友:
如果工作量大讲究效率可以考虑烧油链锯,专业的园林伐木都用这个

还有一种新型角磨机用的无齿木工锯片,不知道具体使用如何是否靠谱

网友I:
东莞真的是到处都是香蕉树

网友G:
切割木头链锯才是效率最高相对安全,由于木头韧性比较高所以想要流畅切割功率都比较大都是千瓦以上才可以

220v电链锯维护方便,功率大切割顺畅,缺点需要电源

油锯移动方便,功率大,切割顺畅,维护难度中,适合砍伐大的树木,机器有点重必须双手操作

220v电链锯与油锯适合伐木,必须双手操作,危险系数中

充电无刷电链锯,适合修剪树枝树木不大于10cm直径,可以单手操作。缺点电池需要双电池,单个20v4ah或者以上电池,连续非强负荷可以工作大概30分钟。

链锯都不能切割没有固定的木头,电锯与油锯一般不合适单人作业,充电电链锯可以单人作业危险系数低。

推荐如下东成无刷20v方案,最好双电4ah方案,单独配一个4a的大功率充电器。这样单电池平均使用30分钟,充电一小时可以不停歇工作。单电池方案适合不追求工作量,间歇轻度工作,配合4a充电器也能出工作量。

其它的都是仿冒杂牌机器质量不能保证,电池都虚标的回收电池,没法出工作量的演示机,第二年电池全坏,会非常尴尬。东成相对质量不错国产品牌,性价较高。所有锂电池大功率电动工具都比较贵,电池更贵。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东莞真的是到处都是香蕉树

不是芒果与荔枝吗,绿化都是芒果可以管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芒果与荔枝吗,绿化都是芒果可以管饱的

绿化芒果能吃的?

我之前看到了发了朋友圈,别人都说不能吃。

网友J:
有老外指出过这个牌子的电源接电动工具会有问题(尽管它已经是相当好的了),同时连接高价值设备有风险,来源找不到了,可能已被删除,建议示波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老外指出过这个牌子的电源接电动工具会有问题(尽管它已经是相当好的了),同时连接高价值设备有风险,来 ...

正浩已经第天花板,国内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担心就不要使用。更好的是:不要买这类设备,不使用就肯定没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切割木头链锯才是效率最高相对安全,由于木头韧性比较高所以想要流畅切割功率都比较大都是千瓦以上才可以

刚才发现我的东成鼓风机的电池是18V 4.0AH,  竟然跟链锯的不相同,否则买个裸机就行。

网友:
大有就可以了  。比东成好。做工和耐用程度。我用好多年了。20V平台所有电池通用。快充30分钟。电池200元一个。不容易坏的。但是链锯贵 双20V.单机好像600.加电池800.

网友:
考虑一下电圆锯,马刀据。

网友:
切割木板和小木方感觉还是电圆锯更适合一些。链锯主要是切割圆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发现我的东成鼓风机的电池是18V 4.0AH,  竟然跟链锯的不相同,否则买个裸机就行。 ...

这个电池包可以与东成其它工具通用,比如电扳手,角磨机,电剪刀,马刀都可以通用,以后装修可以不买电池,不用了也相对容易卖掉,具体可以问客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博世怎么不靠谱?! 上面根本没有博世标志。

这个是真的就可以来做电动汽车了。。。
难道那个19800W是型号?!?
这么点一大个,高达20千瓦功率,后面那些楼层的基本上都是小于1kw

网友:
马刀锯和链锯,买国产三线品牌就行了,大有,东成,大艺,

或者芝浦等,这种无刷电动工具,国产已经做到白菜价。

楼主:
马刀锯好用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说链条不安全?

这种往复锯应该安全吧?但感觉这种往复锯,可能不够力量?

用过链条电锯,比角磨机还危险,停转时链条是松的,很容易掉齿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过链条电锯,比角磨机还危险,停转时链条是松的,很容易掉齿

链条锯用得很广泛啊。

网友:
建议买插电款马刀锯,配上木头专用锯条。

楼主:
找到一把东成18V的,我有电池(鼓风机有2块18V4AH电池),买裸机就行。

楼主:
马刀锯好用,还是电圆锯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一把东成18V的,我有电池(鼓风机有2块18V4AH电池),买裸机就行。

已经买了一台裸机。

不带电池,不带刀片。

我有2块18V4AH电池(东成鼓风机)上的。通用的。东成锯片几块钱一片而已,有木锯和金属锯。

楼主:
现在电池好贵。一年前我买了东成鼓风机,带2块电池和一个快充,总价才421元

现在光两块电池和快充就值400元了。

电池通用,这次买电锯就省内400元电池费用。

楼主:
买了3把测试刀具。

网友L:
引用 楼主:
买了3把测试刀具。

之前买的大有的马刀锯, 感觉锯东西还是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之前买的大有的马刀锯, 感觉锯东西还是费力。

晕,我买了才说。

已经收到货了。电池是我从鼓风机上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我买了才说。

已经收到货了。电池是我从鼓风机上拆下来的。

感觉怎么样,我是觉得不是很好用,没有想象中轻松,没有圆锯类,轻松畅快的削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