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1个 SPI接口的 16位单通道或者双通道的ADC芯片~

楼主(2023-03-23):
如题:请推荐1个 SPI接口的 16位单通道或者双通道的ADC芯片~, 封装不限, 采样率几百SPS 就行,
之前用的是ADS1115,由于满足5KV的 IIC 隔离器很不好买,想换成SPI接口,这样就可以适配ADI或者TI的普通的单向隔离器就行了。
价格20人民币左右。

网友A:
ADS1118,似乎可以?

网友:
ADS1118   4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1118,似乎可以?

功能好像是可以。 就是不确定好不好了买了。

网友:
用过国产的tm7705,性能一般般只不过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