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DCDC升压模块,体积很小,纹波如何?

楼主(2023-03-23):
我想用单芯锂电池供电,升压到20v,功率0.5W。
为了让接线更简单,我把输入和输出的地直接连在一起,这样的话,对外输出的电压纹波会增大吗?

楼主:
模块如图

网友A:
这个大概率是SX1308的方案,可以核对下啊手册,20V/25mA应该问题不大。第二行没看懂想干什么,输入输出本来就在一起啊非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概率是SX1308的方案,可以核对下啊手册,20V/25mA应该问题不大。第二行没看懂想干什么,输入输出本来 ...

对,淘宝上说是这个片子。
不是隔离的方案,两个地是相通的。所以,输入输出用同一根地线,不会引起文波的增大吧。

楼主:
对了,原来计算有误,最大工作电流是20v/200毫安。

网友:
锂电过放电会挂的,按正常要加保护电路,这样2个地就不能直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