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2):我们的户外电源,能做到正浩的快充速度吗?

楼主(2023-03-23):
正浩的产品都有快充功能。我整理了正浩800W到3600W的充电速度(电池容量768WH到3600WH)。

我们能做到这种充电速度吗?

当然,必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主要技术难点是什么?

市场上有这种快充的板子卖吗?这样就不需要自己研发,我们买回来组装和测试就好。

网友A:
铁锂高倍率充电不难,难的应该是均衡和整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高倍率充电不难,难的应该是均衡和整机散热

肯定必须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网友B:
正浩能做到,我认为我们就能做到;

同是磷酸铁锂的话,技术难点:快充散热、高效充电器(体积小重量轻的大功率电源,最好还不是氮化镓那些的,不然就不是平民产品了),另外就是合适的传感及算法。

网友C:
不需要高倍率 电芯高倍率发热严重,重点是多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浩能做到,我认为我们就能做到;

同是磷酸铁锂的话,技术难点:快充散热、高效充电器(体积小重量轻的大 ...

自己开发太麻烦,市场上有没有现成的板子卖?

户外电源这个行业已经十分成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高倍率 电芯高倍率发热严重,重点是多并

只要小于1C,充电就是大于1小时的,电流大不代表是快充。

网友E:
快充主要还是看电池,内阻小,电流就大,单节内阻50毫欧以上的,电流想高也高不起来,
高倍率低内阻的电池充电时才不容易发热,因为内阻低,产生的热量也低。
直接开关电源就可以冲锂电池。有十几元一个带LED数码管和继电器的模块,设置好电压,充电达到电压继电器断开。
电池分容后,一致性好的电池甚至可以不用保护板。不然即使带主动均衡的,也无法保证电池组稳定性

保护板可以看看蚂蚁保护板,带蓝牙

网友F:
这个关键是电芯一致性、BMS(BMU)充电均衡和整机散热设计。
其实同步桥式逆变回路很容易做到双向功率流,即DC-AC有1kW逆变输出,那么AC-DC也应有1kW的充电输入;
而市面上的这类产品,除了正浩和少量型号外,大部分品牌宁可增加成本另送一个适配器,也不使用逆变反充,估计就是为了名正言顺的限制充电功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快充主要还是看电池,内阻小,电流就大,单节内阻50毫欧以上的,电流想高也高不起来,
高倍率低内阻的电池 ...

铁锂严重依赖均衡,尤其是满电均衡最重要。

就蚂蚁那个均衡的速度。。。。。

蚂蚁的用在三元和钛锂上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关键是电芯一致性、BMS(BMU)充电均衡和整机散热设计。
其实同步桥式逆变回路很容易做到双向功率流,即D ...

正浩是使用逆变器反向充电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浩是使用逆变器反向充电的吗?

现在的高频逆变器做反向充电的很多了,省成本。

网友:
要快充就上东芝钛酸锂,高质量高价格也符合要求,半小时充满。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铁锂严重依赖均衡,尤其是满电均衡最重要。

就蚂蚁那个均衡的速度。。。。。

目前大电流均衡的很贵,并且自耗电大

其他都是几十,几百ma均衡,遇到内阻容量不同的电池,这点均衡电流小马拉大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浩是使用逆变器反向充电的吗?

是的,正浩应该都是逆变反向快充,没有外置适配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目前大电流均衡的很贵,并且自耗电大

其他都是几十,几百ma均衡,遇到内阻容量不同的电池,这点均衡电流 ...

关注过极空的均衡板,主动均衡电流记得有几安级别,应付些大单体电池,估计也够用

似乎极空的,比蚂蚁的均衡板,口碑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小于1C,充电就是大于1小时的,电流大不代表是快充。

内行人来了,听人说,磷酸锂电池,1C的充电电流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注过极空的均衡板,主动均衡电流记得有几安级别,应付些大单体电池,估计也够用

似乎极空的,比蚂蚁的 ...

刚好这两家的板,我都有。
格空的板,有1A和2A主动均衡的保护板,做工还不错,采样分立器件搭的DCDCbuck-boost主动均衡电路,可以显示电芯内阻。
小蚂蚁的还是差了一个档次,被动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正浩应该都是逆变反向快充,没有外置适配器。

市场上有这样的现成的板子卖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市场上有这样的现成的板子卖吗?

淘宝找到一个,2kW,光伏系统用的,标价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场上有这样的现成的板子卖吗?

淘宝上屹晶微 有双向逆变器开发板,初步看应该是针对48V电池系统的。
本想买块回来测试并评估bom成本,但是最近没有空,就算了。
前几天简单查了下,TI的C2000是有对应的方案和开发板,其他的估计Microchip 的dsPIC能搞定这个事情,也许会有类似方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关注过极空的均衡板,主动均衡电流记得有几安级别,应付些大单体电池,估计也够用

似乎极空的,比蚂蚁的 ...

目前也就极空的均衡电流还算能用,对付大容量的电池也是力不从心。

去年给亲戚的房车搞了组540AH的铁锂,装机前没有并联充满,结果靠太阳能板和主动均衡,晒了一个多月才算勉强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找到一个,2kW,光伏系统用的,标价2000。

输入(充电)和输出(逆变)都是2000瓦?

怎么跟你的磷酸铁锂(1.5度电)接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充电)和输出(逆变)都是2000瓦?

怎么跟你的磷酸铁锂(1.5度电)接线? ...

我没有买这个板,还是先用普通的恒流/恒压充电方式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前也就极空的均衡电流还算能用,对付大容量的电池也是力不从心。

去年给亲戚的房车搞了组540AH的铁锂 ...

看来大意了。

大容量电池,分容之外,组装后最好全充放一次,确定基本没问题,再封装较稳妥。

540AH的容量,最少6度多了,省点用,房车可用2-3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买这个板,还是先用普通的恒流/恒压充电方式试。

五菱出了一款200公里的新国标车,配10A的充电器,听说快充80%半小时左右。正等待中。

你试试你的电源能否改成匹配这种充电器,能用就省事多了。

我计划的电源,电池能单独给助力车用,配合馒头,上坡就电助力,预期实际效果就接近无限续航了

网友I(2023-04-27):
充电快慢得电池行才行,某疆的植保机电池我们9KW充电10分钟,基本飞完一个回来马上换另一个充电,无缝,得电池扛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充电快慢得电池行才行,某疆的植保机电池我们9KW充电10分钟,基本飞完一个回来马上换另一个充电,无缝,得 ...

快充影响寿命。

楼主:
这里有参考,960w快充

我的小侄子在搭建一个9.6度电3000瓦的户外电源,大家讨论一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8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