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在卖铁塔后备电源拆机的5.12度电铁锂电池组

楼主(2023-03-24):
16串,100AH的铁锂电芯,电池组看描述是30公斤?

我是只有口水的份,没钱买,目测是3.2V  100AH的,单个整体是8串   15公斤,

可以任意组合,比如分拆成4*4串。

铁塔基站的后备电池组,
应该电芯不会太差。就是不知道剩余容量。看标签是2022年6月的。

感兴趣的可以看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A:
铁塔最烂的电芯

网友:
看回复,很多人上过当啊!

网友:
我朋友搞过很多这种锂电池,有虚标的,也有足容的,有些比内阻较大,也有内阻好的,这类用途电芯有很多还是二手货组成的。这种基本不是高能量密度货。这类电池我也踩了一次坑。
看这图片,分容应该是70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塔最烂的电芯

这个铁塔是,中国移动联通电信分别出资的上市国有集团的中国铁塔,信号基站需要铁塔出面才能建设的中国铁塔

不是淘宝只卖组装电池的那个铁塔,那个是山寨。

猜测这个电池组应该是做基站运维扣下的电池,不过也可能是坏的,没有原来的控制板不知道冲放次数是个问题

=========踩坑的是别的坛友,这个发帖的还是不错的,之前关注过这个他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51740-1-1.html

还有一个叫:醉清风的,也是都是优质电池。

隔壁 我买过小牛170节18650的电池包   299元,剩余容量70%,其他非全新,电动工具,外观很旧的电动车电池不能买,

网友B:
我买电池,少于原容量85%基本不考虑。而一般原装新电池都是基本都超容2~3%。
我认识一老板卖铁锂电芯,质量比较可靠,单体价格略贵,超标称容量卖2元/Ah左右,大于90%卖1.8元/Ah

网友:
全新的也才3700,菊花厂的。这种基站上的很多都是梯次电池。拆了卖基本上都是故障了才拆的。不值得买。真正划算的是汽车底盘拆机电池。那是动力芯。价格也不贵。自用建议买基站上的全新铝壳。中航,中兴,菊花。都可以  其它不要买。要么其它牌子的全新的。

网友:
拆电芯的话400到500元一度电。超过了不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电池,少于原容量85%基本不考虑。而一般原装新电池都是基本都超容2~3%。
我认识一老板卖铁锂电芯,质量 ...

你好,比如磷酸铁锂 3.2v 20ah左右的,是不是就40元每个的,可以拿来组16串的电瓶车电瓶吗

网友D:
买过8组南都的48V50A锂电池,太阳能储能发电用,到现在3年了还在用

网友E:
小声问下。这些东西你们买来做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声问下。这些东西你们买来做啥用?

万一战争,没有电力供应,家里可以使用太阳能,每天获得比如2度电,可以过得很潇洒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比如磷酸铁锂 3.2v 20ah左右的,是不是就40元每个的,可以拿来组16串的电瓶车电瓶吗 ...

是的,他卖的电池是新能源拆机模组,动力电芯。主要用途就是装两轮,三轮电动车。
一般装锂电池。都是在有限空间内,尽量装容量大的点芯。有些用户为了装大容量电芯,还爆改电池仓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8组南都的48V50A锂电池,太阳能储能发电用,到现在3年了还在用

南都,双登,的铅酸电池,是我遇到最好的,比什么松下,汤浅的都要好,

我现在还有一个10年前的,后备电源,12V 150A的2块,已经足容量

锂电池应该也不会差,用的大牌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比如磷酸铁锂 3.2v 20ah左右的,是不是就40元每个的,可以拿来组16串的电瓶车电瓶吗 ...

是的,都是螺丝连接一下,也有不带螺丝焊接的,激光焊接镍片等,因为电芯通常是不锈钢正负极,转镍才能更容易焊锡

保护板比如蚂蚁等几个大牌,功能很多,蓝牙连手机,库仑计,每节电池电压,均衡电流等参数

买拆机电芯的水狠深,新能源车辆模组电池,肯定最好,因为用在汽车上电流很大,几百A,

如果小电流十几A用在电动自行车肯定完美,不好买,很多战损,鼓包的被翻新。另外所谓的AB品还都故意磨码,都是套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都是螺丝连接一下,也有不带螺丝焊接的,激光焊接镍片等,因为电芯通常是不锈钢正负极,转镍才能更 ...

我就是看某宝上,20ah的基本45元左右,说是新的感觉还是这种拆机件,不知道质量好坏,没玩过电池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他卖的电池是新能源拆机模组,动力电芯。主要用途就是装两轮,三轮电动车。
一般装锂电池。都是在 ...

你这朋友有淘宝或者咸鱼吗,我可以上去看看,先了解,最近想自己组一个2轮电瓶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看某宝上,20ah的基本45元左右,说是新的感觉还是这种拆机件,不知道质量好坏,没玩过电池不懂 ...

大概率20个充放就怀孕了。不过价格便宜。

能买到拆车电芯,已经算运气爆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朋友有淘宝或者咸鱼吗,我可以上去看看,先了解,最近想自己组一个2轮电瓶车的 ...

隔壁论坛比较奇葩,不走闲鱼和淘宝。

我帮你关注一下小牛的电池组。加个转接线就可以给普通电动车用了,标称48V 26AH

现在锂电池价格疯涨,废旧报废的按照不同材料都是30元每公斤以上,回收破碎分解提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朋友有淘宝或者咸鱼吗,我可以上去看看,先了解,最近想自己组一个2轮电瓶车的 ...

97哈可之可就这着就是好要好微 https://m.tb.cn/h.Urje1at  CZ0001 我分享给你了一个超赞的内容,快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壁论坛比较奇葩,不走闲鱼和淘宝。

我帮你关注一下小牛的电池组。加个转接线就可以给普通电动车用了, ...

谢谢,那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7哈可之可就这着就是好要好微 https://m.tb.cn/h.Urje1at  CZ0001 我分享给你了一个超赞的内容,快来看 ...

好的,我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铁塔是,中国移动联通电信分别出资的上市国有集团的中国铁塔,信号基站需要铁塔出面才能建设的中国铁 ...

铁塔电芯循环次数 900次 左右 基本是行业常识。

网友F:
现在最划算的电芯是100Ah的,主流的,比如国轩的A品102Ah单体,0.9元每wh。
B品4-5毛左右。
50Ah现在做的厂家非常少,wh价是100Ah的1.4倍左右。

网友:
关注二手货是一种病态,有人起名叫地摊瘾。即便是10次有1次失败也是损失,但残酷的现实是10次最多一次成功。见过很多特喜欢淘二手货的人,结局都惨到不能再惨,更甚者既有妻离子散的也有家破人亡的。搞一个东西即便是不惜代价的投入资金,失败的风险也是极大的,找二手可以说成功的可能极为渺茫。DIY患者之所以失败,到处寻觅二手货是一个重要原因,大好时光都让自己沉浸在妄图便宜的错误事情上了。基本上可以有一个结论,寻觅二手货的除非是专职的商人否则都要失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铁塔电芯循环次数 900次 左右 基本是行业常识。

磷酸铁锂可以充3000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最划算的电芯是100Ah的,主流的,比如国轩的A品102Ah单体,0.9元每wh。
B品4-5毛左右。

兄弟算错了吧?应该是标准电压的倍数吧。比如100Ah3.2V的电池,他的储电量是320wh,100*3.2=320

网友:
引用 网友G:
磷酸铁锂可以充3000次的。

铁锂3000次是实验室的测试数据,有很多要求的。现实应用基本不可能,好的可达一千多到两千次,差的就几百次。受日历寿命,环境温度影响,充放电深度影响,充放电电流大小影响,震动放置方式,制造工艺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磷酸铁锂可以充3000次的。

厂家 减配 为了降本,你看看 大厂基本放弃铁塔业务,说实话 备电业务 水很深。当初铁塔准备用二手,被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