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毛球生产的时候是这样做动平衡的

楼主(2023-03-24):
视频
https://weibo.com/tv/show/1034:4 ... om=old_pc_videoshow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4CIFb7BET6HiukOqse4uQ
提取码:2yqu
(2.33mb)

网友A:
这纯看运气啊,他是怎么知道换哪两根羽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纯看运气啊,他是怎么知道换哪两根羽毛的

经验。

你看过做单车轮子动平衡调整辐条的师傅? 靠的都是经验。

网友B:
比赛场地也应该准备这个机器,否则几拍子下来哪里还有动平衡?遇到争议时也好裁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赛场地也应该准备这个机器,否则几拍子下来哪里还有动平衡?遇到争议时也好裁决。 ...

换新的羽毛球。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新的羽毛球。

谢谢站长,我赢了50元

网友C:
每个羽毛球有这么长的调整时间,算是不错的了。
便宜货应该是不做测试和调整的,也许只修剪外形

网友:
还没滴胶吧?现在调好了胶水一滴会不会又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羽毛球有这么长的调整时间,算是不错的了。
便宜货应该是不做测试和调整的,也许只修剪外形 ...

顶级的比赛球要200一桶以上,我平时打的也是130一桶,12只,对得起这样的人工的

网友:
这东西卖贵点我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羽毛球有这么长的调整时间,算是不错的了。
便宜货应该是不做测试和调整的,也许只修剪外形 ...

是的,便宜货估计就是直接滴胶固定,然后测试,然后剪刀修剪,差不多就算。

甚至....滴胶后完全不做测试。

网友:
好的羽毛球可不便宜啊....我买过一盒,和塑料的对比,差距明显啊....塑料的就是玩具了。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74281a8ef935fcbbfa

羽毛球生产全流程

网友:
RSL4号 90一桶

网友:
深圳这边羽毛球一般用红超,在球馆买一筒售价145。
打羽毛球就是场地和球这两个地方花钱。

网友:
这种动平衡的方法叫试重法,一般是用仪器测量振动量(幅度),振动角度,视频中是用肉眼观察,这个确实需要经验。
试重法一般最少需要试重两次,试重两次就可以大幅度降低不平衡量,如果不满意可再进行一次试重,基本上可满足要求。这种方法简单,对测量仪器要求不高,但能平衡的精度有限,一般最多进行3次试重,再多次试重,精度几乎不会提高。 视频中进行了3次试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纯看运气啊,他是怎么知道换哪两根羽毛的

跟吃药治病一样,经验。不做细菌培养的话,就这个药先试一下,有耐药性了就换个药,干砸了就换个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吃药治病一样,经验。不做细菌培养的话,就这个药先试一下,有耐药性了就换个药,干砸了就换个球。 ...

你太有才了!试重法第一加重就是随便加重,并且加重的角度也是随便定的,只不过要记住加重前(第一次转动试验)零件振动的幅度和角度,以及这次加重的角度和加的重量;
然后进行第二次转动试验,记下零件振动的幅度和角度,套入公式,计算出需要第二次加的重量和角度,最后进行第三次转动试验,验证动平衡后的振动量 。

网友:
打羽毛球真的很费钱。
我这半路出家的,才打三四年,平时只能去蹭一下别人的球。
要不就是部门活动参加一下。

不舍得花钱水平提不上去。

网友:
传说好打的还必须是鹚鹄鸭干拔毛全圆、大方毛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