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iky,TK499的CAN接收中断经常卡死,无法进入,请帮忙处理下

楼主(2023-03-24):
目前我们用TK499做仪表,主要是走CAN通信,最近客户反馈仪表经常报错,无法正常显示CAN总线的信息,经反复排查,发现CAN接收中断不定时的卡死(CAN配置使用官方提供的例程);

排查方式:
1. TK499将CAN接收中断设定为最高优先级,每次中断中都对FIFO做清除处理,同时任务使用2个定时器中断(TIM1,TIM3),通过CAN线一直发送数据到TK499,发现半小时左右,CAN中断不能正常进入,其他程序运行正常,查看寄存器,发现fifo状态满。

2. 去上述两个定时器,仅保留CAN中断,测试后发现这种无法进入CAN中断的情况不会出现,CAN一直正常。

还请tiky帮忙处理下问题,批量的产品,等着出货呢。

网友:
你到官网找联系方式,给板主发个大红包吧,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到底是can中断卡死还是压根不能进中断?
前者的话一般是指死机或者假死机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后者是就和没有can一样,不会进行任何的can处理

你说那两个定时器影响了can,那么你定时器确保是优先级低于can的?还有你can中断后的信息处理是在中断里面做的?还是主循环做的,前者的话处理的完吗,在下一帧can数据来之前?
很大程度上可能和你的系统架构引起的,简单验证:can中断啥都不做,只把对应的中断清掉,不做任何的应用层数据处理;
定时器有不做任何应用层处理,
看看还卡死不

网友:
      为了排除FIFO占满这情况,你看看是不是can的抢占级别是不是高于定时器了。或者你定时器中断的任务拆解一下,看看FIFO满的时候有没有延后。如果延后,那定时器中断的任务看能不能挪点到大循环中处理。
      我看我们的工程师在做GRBL的CNC显示程序时,也是用这个方法。这个程序的实时性是相当高的,因为定时器中要实时处理三个步进电机,并且都是用软件触发。另外还要实现接收USB虚拟串口的数据,总线还要每秒钟刷约54MB的数据到RGB高分辨率的屏上。任务实在太重,工程师只好用上TKM32F499的大容量内存的优势,什么东西尽量都开一个大缓冲池,串口是实时接收,一个数据也不能漏,但是处理可以可以慢慢来啊。于是就拆解任务到大循环中处理。另外,显示任务也很重,实在没办法,也做了环回处理。CNC的指令实时性要求也较高,放到队列里处理。这样一来,好多任务都巧妙化解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到底是can中断卡死还是压根不能进中断?
前者的话一般是指死机或者假死机在中断处理函数中; ...

谢谢你的专业回复,按二楼的说法这个红包应该是给你的。我这里有三个红包,不知你有没有满意的?需要的话到以下链接中任意拍一件,留言:论坛赠送,等到客服打单出来给你单号你就点退款就行,我们以保密的方式包邮寄出。如果你的收件信息不需要保密,可以直接给地址电话客服直接打单就行。
小红包: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56179459916
中红包: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0556839364
大红包: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800022105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到底是can中断卡死还是压根不能进中断?
前者的话一般是指死机或者假死机在中断处理函数中; ...

谢谢回复,首先,我们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定时器的干扰;另外,在CAN中断中,只负责接收数据到缓存,不做任何的应用层数据处理;CAN接收中断的优先级已经是最高。
经过测试,只保留一个can中断,不会出现CAN卡死的情况,增加其他的中断,这种情况会随机出现。
另外有个条件忘记提了,CAN总线的报文周期是20ms。查寄存器,CAN总线经常报数据溢出的错误,目前的做法是,通过监测这个数据溢出的状态,定期在CAN中断外部清除FIFO,现在看来,程序还在正常跑,还需要继续测试看看是不是彻底解决了。

网友:
请问仪表用的是什么图形库。

网友B:
楼主这是做的汽车仪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做的汽车仪表吗?

用到叉车上的,不是汽车的。

网友(2024-01-18):
引用 楼主:
用到叉车上的,不是汽车的。

表做好了么?

楼主:
做好了,一段时间收不到CAN消息,自动复位CAN,重新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好了,一段时间收不到CAN消息,自动复位CAN,重新配置。

20MS CAN 周期还好,不算太快,这个总线ID 不会太多,数据量一般不会很大,照常说不会溢出
BUFFER 溢出后才清除不会丢失数据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MS CAN 周期还好,不算太快,这个总线ID 不会太多,数据量一般不会很大,照常说不会溢出
BUFFER 溢出后 ...

不是溢出问题,具体什么问题厂家应该知道吧,反正我这儿是处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