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图片上这种三维动图一般是用什么软件开发的呢?

楼主(2023-03-24):
如图,谢谢!
来源在如下链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14.322974841F6lDm

网友A:
像是这个控件   C1.Win.C1Chart3D.4
ComponentOne.NET开发的“瑞士军刀”

网友:
风格像Matlab

网友B:
C# 吗,传一套代码给你看一下,效果应该差不多,我这资料是以前忘了哪里下载的C#教程里头的

网友C:
直观来说,若就对着这个效果来做的话 Gdi+ 就能做到,目前属于标准的 Win32 库。

传统 Win32 GDI 可以完成画线、纯色填充。
用到 Gdi+ 以后,可以有 PathGradientBrush 实现渐进填充。

-----------------------------------------------------

不过算上快速创建样式的话,应该用专门的控件加持。
好比你用 keil 手动码代码,总是没有 Arduino 现成库来的多样。

网友D:
python里面matplotlib,还有其他各种plot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这个控件   C1.Win.C1Chart3D.4
ComponentOne.NET开发的“瑞士军刀”

谢谢,我看看这个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 吗,传一套代码给你看一下,效果应该差不多,我这资料是以前忘了哪里下载的C#教程里头的

谢谢,这个看起来比较像,不过允许编译后的程序的时候提示找不到theta.txt,方便帮忙找找这个文件吗?看起来像是数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观来说,若就对着这个效果来做的话 Gdi+ 就能做到,目前属于标准的 Win32 库。

传统 Win32 GDI 可以完成 ...

这个比较底层了,暂时搞不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python里面matplotlib,还有其他各种plot工具

研究一下看看,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看起来比较像,不过允许编译后的程序的时候提示找不到theta.txt,方便帮忙找找这个文件吗?看 ...

这是整个debug文件夹,里头有好几个txt,这个里头exe应该是可以直接运行的了

网友:
和响应曲面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