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STM32F407+LAN8720板子,没插网线LINK灯就常亮,何解?

楼主(2023-03-24):
如题。

自己画得板子。
PHY芯片是LAN8720.
网络变压器是HR91105A.

不插上网线HR91105A的LINK灯就是常亮的,感觉不太正常。

原理图如下:

仿真了一下:

HAL_StatusTypeDef HAL_ETH_ReadPHYRegister(ETH_HandleTypeDef *heth, uint16_t PHYReg, uint32_t *RegValue)
{
  uint32_t tmpreg1 = 0U;
  uint32_t tickstart = 0U;

  /* Check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ETH_PHY_ADDRESS(heth->Init.PhyAddress));

  /* Check the ETH peripheral state */
  if(heth->State == HAL_ETH_STATE_BUSY_RD)
  {
    return HAL_BUSY;
  }
  /* Set ETH HAL State to BUSY_RD */
  heth->State = HAL_ETH_STATE_BUSY_RD;

  /* Get the ETHERNET MACMIIAR value */
  tmpreg1 = heth->Instance->MACMIIAR;

  /* Keep only the CSR Clock Range CR[2:0] bits value */
  tmpreg1 &= ~ETH_MACMIIAR_CR_MASK;

  /* Prepare the MII address register value */
  tmpreg1 |=(((uint32_t)heth->Init.PhyAddress << 11U) & ETH_MACMIIAR_PA); /* Set the PHY device address   */
  tmpreg1 |=(((uint32_t)PHYReg<<6U) & ETH_MACMIIAR_MR);                   /* Set the PHY register address */
  tmpreg1 &= ~ETH_MACMIIAR_MW;                                            /* Set the read mode            */
  tmpreg1 |= ETH_MACMIIAR_MB;                                             /* Set the MII Busy bit         */

  /* Write the result value into the MII Address register */
  heth->Instance->MACMIIAR = tmpreg1;

  /* Get tick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Check for the Busy flag */
  while((tmpreg1 & ETH_MACMIIAR_MB) == ETH_MACMIIAR_MB)
  {
    /* Check for the Timeout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PHY_READ_TO)
    {
      heth->State= HAL_ETH_STATE_READY;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eth);

      return HAL_TIMEOUT;
    }

    tmpreg1 = heth->Instance->MACMIIAR;
  }

  /* Get MACMIIDR value */
  *RegValue = (uint16_t)(heth->Instance->MACMIIDR);

  /* Set ETH HAL State to READY */
  heth->State = HAL_ETH_STATE_READY;

  /* Return function status */
  return HAL_OK;
}

这个函数是可以读取到PHY寄存器的值的。

也就是单片机和PHY芯片之间的焊接肯定是没问题的。

程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在开发板运行就是正常的,这个板子也是参照开发板画的。

这是焊接的第二块板子了,反复检查,LAN8720A的PHY应该没问题。

有遇到的朋友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A:
原因不知道,但是R11应该是12.1K而不是2.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不知道,但是R11应该是12.1K而不是2.1k。

我是两个电阻加起来12.1k。
(板子上目前焊接的电阻是12.4k,不知道有没影响)

网友B:
电阻应该没有问题不大,核对一下以太网LED电路驱动,我一般不是这样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应该没有问题不大,核对一下以太网LED电路驱动,我一般不是这样设计

确实,我也不是这样的。

我是用LAN8720A直接驱动两颗LED的,9、12脚是两个LED的正极。楼主是开漏接法,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应该没有问题不大,核对一下以太网LED电路驱动,我一般不是这样设计

这是我买的开发板的电路图。时钟是单片机输出25M.

然后led电阻是510欧姆的。还搞了个10k的下拉。

你的意思是我的led的限流电阻1k给的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买的开发板的电路图。时钟是单片机输出25M.

然后led电阻是510欧姆的。还搞了个10k的下拉。

你的开发板的接法是推挽的,你的接法是开漏的。

具体来说,你的RJ45连接器的9、12脚接的是+3.3V,另一端接的是芯片IO。而开发板的9、12脚接的是芯片的IO,另一端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买的开发板的电路图。时钟是单片机输出25M.

然后led电阻是510欧姆的。还搞了个10k的下拉。

1k电阻限流不是问题。

网友C:
关注下,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能通信就没有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下,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能通信就没有管

link灯常亮。

网络通信还是正常的?有这种情况存在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link灯常亮。

网络通信还是正常的?有这种情况存在么

存在。可能和工作模式有关,比如10m,100m,全双工,半双工之类。我当时用的enc28j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在。可能和工作模式有关,比如10m,100m,全双工,半双工之类。我当时用的enc28j60 ...

LINK 和 STATUS 两个LED灯是PHY芯片输出的指示信号,
指示网络连接和状态。

这两个灯的电阻不对顶多导致LED亮度。跟网络通信没有丝毫关系啊。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通讯正常,  做几十块板,不插网线时, 有些LINK 指示灯常亮, 有些不常亮,   但是网口都能正常工作, 你说气人不;

网友E:
第13-15页仔细看下,LED引脚是有特殊功能的,不是随便接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通讯正常,  做几十块板,不插网线时, 有些LINK 指示灯常亮, 有些不常亮,   但是网 ...

我焊接了两块 ,都是link亮,上不了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13-15页仔细看下,LED引脚是有特殊功能的,不是随便接接的

看了下文档。he开发板的图对比了一下。

感觉我1k的限流电阻应该不是问题,问题可能是我的LINK he  STATUS两个灯脚没有接下拉电阻。

目前感觉是这样的。不知道分析对不对 。

楼主:
没想到真是灯的问题,我要哭晕在厕所了。

按照开发板上面的接法。
经过各种割线,终于可以联网了。

感谢楼上各位的支持。

其实很大一点是自己QFN焊接不好,一直怀疑是焊接问题。

总之谢谢大家!!!

网友F:
解决了吗,是要严格按参考原理图接就行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吗,是要严格按参考原理图接就行了对吗

是的。按照开发板那个电路来。link status接led串510电阻到地。同时link status 各10k下拉,不加下拉都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买的开发板的电路图。时钟是单片机输出25M.

然后led电阻是510欧姆的。还搞了个10k的下拉。

我也是这个接法,限流电阻1K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这个接法,限流电阻1K也是可以的

我这个板实际接的50欧的限流电阻。找不到合适的电阻,手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通讯正常,  做几十块板,不插网线时, 有些LINK 指示灯常亮, 有些不常亮,   但是网 ...

你是怎么接的,感觉不太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接的,感觉不太正常。

按照上面发checklist 的电路接, 下拉该加的,都加了;   就是link 指示灯不正常,不插网线,指示灯也亮; 网上的人说是焊接问题

网口通讯是正常的, 10,100M 都测试过

网友:
LAN8720通讯速率可以做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