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结构的电容什么名称

楼主(2023-03-24):
请教这种结构的可以贴片的电解电容,是什么名称?
我怎么搜索不到呢?LED灯上用的还是挺多的
还有些是卧贴的

网友:
图片看不太清楚,但是凭着这种廉价泛滥的东西,不可能用上高大上的材料的思路的话,那么我可以理解为这个电容就是普通的直插引脚电容把管脚弯折了手动做成贴片的吗??

网友:
莫非是假贴片,甚至把底部的垫片都省掉了?

网友:
有些厂家可以订做引脚形状

楼主:
就是原来的插件电解电容,但是引脚折弯之后,可以当做贴片的来用。
led灯上没少用,就是不知道怎么买到这种形式的....
tb上不知道用什么关键词搜索

网友(2023-05-17):
楼主,有个类似Pb通信方案 有偿 WX :叁516叁600四

网友A:
感觉这个折弯工艺,要比普通的贴片电解成本还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折弯工艺,要比普通的贴片电解成本还贵啊

这个结构的肯定比常规的贵了。这样用目的应该是减少铝基板发热对电容的寿命影响。良心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的肯定比常规的贵了。这样用目的应该是减少铝基板发热对电容的寿命影响。良心产品 ...

原来如此,看这板子的做工就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