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5500,在中兴路由器下无法获取IP地址

楼主(2023-03-24):
W5500,在中兴千兆路由器下无法获取IP地址。
在其他路由器下都正常,电信出来的千兆也能快速获取地址。
只有在中兴的千兆路由下,无法获取IP地址。路由已经开启DHCP功能。
不知道有没人遇到过这种

网友A:
遇到过被路由器限制MAC地址的,有的可能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被路由器限制MAC地址的,有的可能要设置

自己的路由,没有对mac进行限制

网友B:
DHCP要设置一下模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HCP要设置一下模式就好。

DHCP我看路由里也没什么模式可以设的呢

网友C:
按理这IC还不错的。
要用 wireshark分析一下
得准备个带端口镜像的交换机。

最好用不同的开源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理这IC还不错的。
要用 wireshark分析一下
得准备个带端口镜像的交换机。

是啊。
在其他路由器上,用了很多,都没问题,现在遇到两款,电信送的中兴,都会出现无法分配到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在其他路由器上,用了很多,都没问题,现在遇到两款,电信送的中兴,都会出现无法分配到地址 ...

建议用不同的驱动试试

比如arduino有好些驱动,stm32这类也是。
实在不行,就只能找原厂帮忙了。

底层分析很累的。

avr+w5500我有板子。但没有你那交换机。没法帮你测。

网友:
W5500还是很好用的,用了不少了,给不同的客户发了好多板子了,都是客户随便买路由器,还没发现不能DHCP的,就是不知道客户随便买的这些路由器是不是恰好没有中兴的。

网友:
其实这类问题就是抓包,买个带端口镜像的路由器,或者电脑网口做成桥接抓包,难度不会很大

网友D:
估计是MAC地址不符规范,之前在核心交换机上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MAC地址不符规范,之前在核心交换机上遇到过这种问题

mac地址,第一个偶数位。
我试过把其他设备地址,最后两个改下,也是不行

楼主:
一直在dhcp-discover ,超时等等里。
一直没收到路由器的反馈数据

楼主:
在电信路由下,就可以完成正常的dhcp获取流程。
一到中兴的路由,只有设备发送,没有路由返回。感觉就像哪里不符合路由的规则,被屏蔽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https://blog.csdn.net/workmailed/article/details/97755219

楼主:
初步找到原因,dhcp的情况下,网段必须一致才行。必须在192.168.2.x,才可以。没道理的呢

楼主:
结贴了:初始化ip地址修改为0.0.0.0,即可。
uint8 local_ip[4] = {0, 0, 0, 0};                                                                                                /*定义W5500默认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