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TC2030IDC NL 需要的可以参考

楼主(2023-03-24):
山寨TC2030,断断续续买材料,试错,弄了一年多。以前一直用2.54排孔,调试焊针,下载用探针,随着板越来越挤,空间不够,用过1.0排针,装在机器里很难顶准,得焊座,后来用1.27凑合能顶住,被虐怕了,就在找更好用的连接器,最后盯上了Jlink用的那种下载口,型号TC2030IDC,某宝上卖300多一根,价格接受不了,就考虑自己做。
根据TC2030的手册,买了P50的探针,R50带70cm线的针套,0.9x10的圆柱销,支架折腾了好久,PCB孔径不好控制,孔大了摞多层也定位不准,孔小了装不进去,然后就搁置了好几个月。之后在网上找到一个3D打印的模型,在JLC打印了3套,回来后装探针的孔小,探针插不进去,改大孔后又打印了5套,打印完6个孔中间材料都没了,打印失败,又买了0.88mm的钻头,扩了孔,这才做成了2根线。

需要的材料
1、R50-2W7探针套带70cm线
2、P50-J1探针
3、Ф0.9mm×10mm圆头定位销,如果能买到长的更好。
4、3D打印外壳

打印的外壳用0.88mm钻头扩孔后,装上探针套,因为我买的定位销比较短,所以把针套全压进外壳了,其实留一点更好。

装上探针和定位销,因为定位销短,我没有插到底。

线套上热缩管

完成。
官方有提供固定使用的装置,我买了9个1mm的爪簧测试孔,正好可以卡住定位销,再照样子做块小板就行了。

对比一下现在用的2.54和1.27的探针,和1.27的大小差不多,优点是可以用固定装置卡在板上,调试时不用手扶着了。

附上TC2030的手册,引脚定义,和3D打印模型。

网友:
直接可以在某宝上面吧原装的价格拉下来啦

网友A:
你会发现还不如排针手扶靠谱

网友B:
TB 有那种夹子 可以有双排的。 当然,自己做可能会便宜一些,以下是关键字

测试架PCB夹子弹簧针夹具探针下载程序编程烧录2.54 2.0 1.5 1.27

网友C:
不做卡扣,难道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发现还不如排针手扶靠谱

调试时不能一直手扶着,现在是调试的板焊针,批量的板直接上工装用探针顶。在现场调试得先把针焊上,尤其是板上线比较多或板难拆的,为了焊个针拆一堆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 有那种夹子 可以有双排的。 当然,自己做可能会便宜一些,以下是关键字

测试架PCB夹子弹簧针夹具探针下 ...

买过夹子,对烧录口角度位置都有很高要求,基本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做卡扣,难道可靠?

调试烧录口,不需要可靠,烧录几秒就完事,调试最多也就连个两三天。

网友:
那个原来叫抓簧, 买几个来试试

咸鱼100块买了一根, 挺好用的, 就是调试背面得要个东西卡住. 原装那个买不到

网友:
发现外国的产品烧录口喜欢用这种接口,自己也有点想用,结果去淘宝查了下价格就放弃了
有计划做成成品卖吗?

网友:
赞一个。lz方便上传三维模型的step之类精确格式吗? 自制对大的好处是可以随便改布局适应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