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帮坛友修一个医疗脉冲激光电源翻车了,结贴,已找到反复烧MOS管的原因

楼主(2023-03-24):
这两天帮坛友修一个医疗脉冲激光电源翻车了,查了两天竟然找不到反复烧MOS管原因,板子线路结构设计比较另类,不是采用主流框架 共地 驱动与检测控制,而是正级浮地,研究两天只能画出大概原理框架,大家凑合看看,坛友反应右边上管反复烧,原装新管拆机管都试过 用几天就坏了,没修好,所以找到我帮忙

楼主:
损坏的管型号40N250,查不出来问题原因,现在准备找替代管尝试了,电流80安,耐压600V,内阻33亳欧

网友A:
你的这个晶体管参数测试仪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晶体管参数测试仪哪里买的。

卖家提供的实测图片

网友:
盲猜这一侧变压器绕组有短路?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可能变压器次级绕组漆包线有脱落,用久了温度升高短路漏磁导致电压不稳。当然我是胡乱猜的,楼主大神应该早想到了

网友:
用一段时间才坏,查一下RCD吸收电路看看

楼主:
反向吸收就是两路各一个续流二极管,关断反向能量二次与激光二极管构成回路。主电源没有共地及驱动控制,两组电源用了4个绕组,各两串单独整流,显得有点多此一举,主电源功率应该不到200瓦,看两个续流环形电感线径比较洗细估计工作电流在1-2安左右,主电源整流后先给两个大水塘250V1万微法电容充电,放点时每边有个大功率电感,降低上升沿电流,关断时续流,估计激光器上的电流应该是三角锯齿波或梯形波,固体钯条激光器看上去是5组9串的,45级串联电压1.5x45=67.5V,激光器脉冲爆破时产生60V50安左右飞秒脉冲,瞬间脉冲最大峰值能量功率在3000瓦左右。上管是调节驱动电流的,驱动时怀疑是发生自激震荡了,下管应该是使能控制,没有其余部分做上机工作波形测试,工作波形不得而知。这种电路构架在设计上就存在问题,这个电源部分从电路设计到pcb设计,元器件布局,在我看来对不起这个牌子

网友B:
软故障,估计和温度上来之后,某个器件参数变化有关。
遇到某变频器开关电源mos坏,更换之后现场使用不到一周,继续炸mos管,如此反复几次,后来,更换开关变压器之后,彻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故障,估计和温度上来之后,某个器件参数变化有关。
遇到某变频器开关电源mos坏,更换之后现场使用不到一 ...

下管没有坏过,砸开上管也没有炸裂痕迹,坏掉的管子源极漏极栅极间击穿 电阻值30-40欧左右,整个硅基片无明显跳火损伤,可以排除短路过流冲击,更像是过压击穿

网友:
楼主我的认知跟你正好相反,瞬间击穿,大量能量会将MOS击穿电阻瞬间干到0,过热损坏,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损坏后,冷却之后电阻会变成几十欧姆,当然也可能是很小电阻比如几欧姆。建议楼主修好电源之后最好用电子负载仔细测试一下,还有老化,不排除电源更换MOS修好之后带载有振荡的可能,这种情况是比较隐蔽不好发现的。另外用水泥电阻或者灯泡给修好的电源来做测试或者老化,并不能发现问题,因为灯泡这样的死负载跟客户实际使用的负载差别很大。

楼主:
又花半天时间完成驱动部分原理图测绘,这里分享给大家(声明: 版权所有,严谨转载,仅供坛友技术交流)

楼主:
已找到问题了,通过4天的时间坚持不懈研究出驱动这块板的方法,,给了正负12V辅助供电,及60V5安主供电,输入开机电平3V,启动两路驱动级辅助电源12V,再给了AB输入信号,及使能信号,再给功率限制一个信号,这时两路都输出了,方波占空比百分之八十左右,假负载用的两个150瓦灯泡,点亮后这时用示波器测量驱动波形,左边A驱动幅度值10V左右,右边B驱动输出幅度值8V左右,经检查右驱动输出保护管是8V的,驱动幅度值不够,管子导通不足 导致发热损坏,更换12V的与另一边的驱动波形又测试对比了一下都一样了,维修4天时间终于有个交代了

网友:
?,这原因都能找到

楼主:
换好管子装机整个输出测试,半功率全功率ok,准备回寄了。结贴

楼主:
非家电类产品维修太累人了,没有资料,没有测试环境,只有从测绘原理图,分析怎么让它工作起来,测试检测输出波形,逻辑控制接口等环节最终才能找到问题,4天时间我可以修好多家电了,大家还劝我改行么?

网友C:
是不是 保护稳压管 15V之内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保护稳压管 15V之内的都可以?

是的,不过驱动级电源12V的,MOS管G级极驱动电压10V左右,最好12V,保护稳压管电压最好不要过高,否则没有保护作用

网友:
楼主牛逼。在下佩服。

这能力去大厂可以拿好几万工资了。

网友D:
8v输出保护管是原厂的还是别人换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v输出保护管是原厂的还是别人换错了?

应该是原厂板子贴片生产时混错的。手柄部分检查过,二极管钯条组没有问题,单独用70V直流可调电源测试过,出光正常,确定问题还是出在电源这块,这个管子原机的正常使用怎么就坏了?坛友说他前两次维修都没有动过,那么这个电源隐患就一直存在,小功率短时间用是没问题的,大功率连续长时间用必定出现过热损坏

网友:
楼主的电路水平真的NB炸了

网友:
技术牛人,
可以收多少钱?
要收个合理的价格才对得起,

网友:
按平常4天的收入再加倍收费就行,这种故障估计也没别人能修了。

网友:
牛比!我记得很多坛友劝楼主开直播!或者拍视频!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网友E:
我只会换mos管 多亏大牛帮我搞定 !!!有理有据 最重要的是:修电源找吴大牛肯定没问题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会换mos管 多亏大牛帮我搞定 !!!有理有据 最重要的是:修电源找吴大牛肯定没问题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

谢谢各位朋友支持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家电类产品维修太累人了,没有资料,没有测试环境,只有从测绘原理图,分析怎么让它工作起来,测试检测输 ...

大神具备这样的技术水平,当然是在修家电的基础上加工业电器项目啊,否则真屈才了。

网友:
这类维修,其实收费可以比较高的,设备的附加值本身就很高。不像家电,维修成本太高了,一般是扔了,重新买一个。

网友:
太厉害了,这种小问题是很难察觉的,没有被电路板虐过千百遍的人是找不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G:
我估计原装的mos管是可以这样驱动工作的。后来坏了换了管子就有问题了。
我以前也修过一台显示器的电源。没啥理由就是用半小时就烧主MOS管。那还是30年前。大功率mos管还需要托人去北京才能买到。因为原型号买不到,就能查到800V 10A的管子。那时候这种MOS管不知道是假货太多还是运气很差。在接连烧掉12个不同型号的MOS管之后(老板一共花300块买了15个不同型号的管子)。终于有一个能扛下来了。而且一点都不热(以前烧掉的上去用10分钟就烫手,用半小时不烧才怪)。这是我以前修东西换同一个器件次数最多的一次。估计最后那个管子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垃圾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家电类产品维修太累人了,没有资料,没有测试环境,只有从测绘原理图,分析怎么让它工作起来,测试检测输 ...

工业机收费标准肯定与家电不能一样啊!工时费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估计原装的mos管是可以这样驱动工作的。后来坏了换了管子就有问题了。
我以前也修过一台显示器的电源。 ...

这个管子的饱和驱动电压VGS 是10V,导通内阻70多亳欧,耐压250V,买的时候要注意这几项重要参数,自己有测试仪以可以检测的,的确市场上有很多假管子,用小芯片封装,或其它型号管子打磨原字重新翻新封装,以前在单位的时候每采购一批都要抽检测试,必要时砸开看芯片大小,合格才能入口

网友:
这个问题太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家电类产品维修太累人了,没有资料,没有测试环境,只有从测绘原理图,分析怎么让它工作起来,测试检测输 ...

更要改了    别人干不了,跟一般电工区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具备这样的技术水平,当然是在修家电的基础上加工业电器项目啊,否则真屈才了。 ...

+1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家电类产品维修太累人了,没有资料,没有测试环境,只有从测绘原理图,分析怎么让它工作起来,测试检测输 ...

楼主可以顺便卖家电 加上 安装;以及维修家电一起啊!
我老家旁边有一家就这么搞的,卖的家电很多杂牌子,生意还挺好的,几年时间县里就买了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顺便卖家电 加上 安装;以及维修家电一起啊!
我老家旁边有一家就这么搞的,卖的家电很多杂牌子 ...

只能买杂牌。

反正由楼主负责安装和维修,附近的居民也放心。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非家电类产品维修太累人了,没有资料,没有测试环境,只有从测绘原理图,分析怎么让它工作起来,测试检测输 ...

高附加值的工业设备,维修费也高啊,比如四天维修费收2k、2万都有可能啊

尤其以后中美脱钩,很多从西方进口的设备有钱都没地方修,这时候你这牛逼的技术就坐收渔利了

网友J:
楼主的电路水平和动手能力比一般的硬件工程师水平高太多了,好奇为什么不做硬件工程师呢,难道搞维修收入比硬件工程师还高,如果维修收入不过20K的话感觉真不如干个硬件工程师轻松,今年硬件工程师好像比较难招。

网友:
楼主就别修家电啦

工控维修是很赚钱的,比如修修变频器啥的。
医疗设备那更是天价。

当然,2条腿走路,吃饱饭之前,不能挑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电路水平和动手能力比一般的硬件工程师水平高太多了,好奇为什么不做硬件工程师呢,难道搞维修收入比 ...

目前收入5-6K多,支出4-5K,这个月进账1K左右,房租都不够,好赚钱的时候是2015-16年左右,那时每月都有一万以上进账,这些年一直靠吃老本支撑 让大家见笑了,去年发过一个求职贴,有坛友开1.2万到手月薪,差点想出去打工了,后来放不下家里还是没去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目前收入5-6K多,支出4-5K,这个月进账1K左右,房租都不够,好赚钱的时候是2015-16年左右,那时每月都有 ...

带着家人一起出去。老家虽好,但可能工作的城市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附加值的工业设备,维修费也高啊,比如四天维修费收2k、2万都有可能啊

尤其以后中美脱钩,很多从西方 ...

要能接到订单。

手机屏幕换玻璃,一小时最少能赚200元。问题是:你如何接到订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带着家人一起出去。老家虽好,但可能工作的城市更好。

老婆目前已怀孕,正在准备3胎,预产期5月,现在更走不了,过一天算一天吧,实在不行了我再出去打工

网友L:
引用 楼主:
老婆目前已怀孕,正在准备3胎,预产期5月,现在更走不了,过一天算一天吧,实在不行了我再出去打工 ...

大神厉害,养娃好累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神厉害,养娃好累

前婚两胎,离了一边一个,现在找了个二婚的带来了一个,有时闹个小矛盾她就要带她女儿拍拍屁股走人,没有什么牵扯,婚姻关系非常不稳定,后来去年才决定要的三胎,也是没有办法啊,我们这边农村观念比较强,身边几个朋友都生了3胎

网友:
我设备比大神的新,贵,但是水平就没法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婚两胎,离了一边一个,现在找了个二婚的带来了一个,有时闹个小矛盾她就要带她女儿拍拍屁股走人,没有 ...

专搞技术的,多是理工直男,往往婚姻状况不尽如人意。。

网友:
非常经典的BUCK降压电路,光电器件一般为恒流驱动,回路中应该会存在电流检测手段;
从开发者角度看,高频转换的中低压功率器件处于硬开关条件下,绝大部份损耗是开关过程,而导通损耗从来都不算事,8V,12V, 15V驱动电平表现非常接近。
主流器件厂商提供的规格书中,特性曲线是非常详细
另外,MOS和BJT的饱和是两码事,BJT的饱和区是“开通”,对应MOSFET的可变电阻区,MOS的饱和是线性区,相当于BJT的放大区,作为开关的MOS如果处于饱和区将是灾难性的

网友:
楼主的维修业务越来越深广,未来可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收入5-6K多,支出4-5K,这个月进账1K左右,房租都不够,好赚钱的时候是2015-16年左右,那时每月都有 ...

是啊,小城市根本没有电子这个专业的机会,住的时间长了也不想离开家乡,只能妥协。

网友:
这分析和耐心测试的能力,太强了,赞赞赞
顺便沾沾大神的技术之光

网友:
大神厉害啊,看到这密密麻麻的器件都头痛,你还抄板、修好,真是佩服

网友:
技术工作也可以远程办公的,在内地搞个工作室接沿海的活干年入20万不难,不过沿海创业机会挺多

网友M:
关建是晒手绘电路图根本显不出创作能力,啥时楼主晒AD 电路图PCB,我可以介绍一些活,每年我推掉得小开发项目加起来可能不下10万额度,坛友们应该也会介绍。前阵子推掉一个电摩升压器,6万元,只开发不给单的活不感兴趣了

网友M:
只画个原理图给靠谱参数的也有,不想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只画个原理图给靠谱参数的也有,不想做

10多年前做过 sch PCB,那时候是2001年开始干的,在DOS系统下运行的软件,TRAXEDIT,现在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N:
楼主找找本地jd家电的店看看。应该有电子产品要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找找本地jd家电的店看看。应该有电子产品要维修。

做售后别提了,前几年给格力做了一年多售后,一万多元连800押金一分钱都拿不到,都是些大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建是晒手绘电路图根本显不出创作能力,啥时楼主晒AD 电路图PCB,我可以介绍一些活,每年我推掉得小开发项 ...

我1997年读过一年的华南理工,家里穷没有继续读辍学了,后来在广州沙河东莞庄半导体材料研究所做了一年实习工,周边有电子五所农垦局等好几家科研机构,好多年了对那里还有很多记忆,你要问我学历,我学历证都丢失了(后来在东莞横沥镇水边工业区科利电子厂黑工厂打工被扣留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1997年读过一年的华南理工,家里穷没有继续读辍学了,后来在广州沙河东莞庄半导体材料研究所做了一年实 ...

学校不错。辍学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关建是晒手绘电路图根本显不出创作能力,啥时楼主晒AD 电路图PCB,我可以介绍一些活,每年我推掉得小开发项 ...

大神厉害,看来我要把AD捡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1997年读过一年的华南理工,家里穷没有继续读辍学了,后来在广州沙河东莞庄半导体材料研究所做了一年实 ...

我念书念到高二便辍学了,当时老家有矿(没办证,后来查封了),在矿上弹吉它杠鸟枪打鸟混日子,腻了。1995年来广东,那时90%的电子厂是做收音机和收录机、电话座机、电子玩具,我在生产线做了43天修理工便被抓去做PE,干了没几天发现穿白工衣的QE老是来找PE的岔,3个月后我做QAE,然后就接触研发,别的同事对研发样机的报告只填格式表格,我比较另类,到书店买书看,把样机问题及解决方案和计算附上,2年后我就开始搞研发了。
99年创业搞电脑培训,当时的志向是成为关外的宋山木,00年判断失误把培训部换个酒楼,不懂行干半年关门。01年找了份工作,03年再创业,搞了1年多,一个“大客户”倒闭收不到款,又找工作,08年再创业,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成功,又上班,老婆直接没收工资卡。
我找工作只有身份证,简历上特别注明高中肄业,考虑到用人单位并不喜欢泡BBS的,绝口不提BBS,这个很重要。一般来说,平均投100份简历会有两三个回应,电话沟通后对方也就知道能力了,至于后面成不成,就看谈薪水,先后进过两家上市公司,2个台资厂,1家原厂,都能拿到研发岗位上游的待遇。

网友:
20多年来,不少人劝我自考个学历,我说挺不错,心里的声音却是:劳资是要当老板了,考个学历搓几把

网友O:
引用 楼主:
非家电类产品维修太累人了,没有资料,没有测试环境,只有从测绘原理图,分析怎么让它工作起来,测试检测输 ...

工奇兵和鲁班到家用过没,
装上可以接到很多单。最起码我这十八线小县城单很多 。但单价很低,一般在50到100. 基本都是网络平台卖家下的单。是那种钱少事多的。难度基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O:
工奇兵和鲁班到家用过没,
装上可以接到很多单。最起码我这十八线小县城单很多 。但单价很低,一般在50到 ...

平台的单也不好做,像神州联保,老是派隔一两个镇的远程单,跑太远,去一个来回得一天时间,交给个300元,人家说产品本身就300-400元价值,所以很多都懒得接,本镇的费用又太低跑一趟个把小时30-40元,做不成

网友:
工作偏软件方向  但很喜欢看公司硬件工程师维修板子  楼主修家电确实有点浪费人才啊

看b站修笔记本的都过的很滋润  修的方法基本就是换元器件

没有楼主这种原理分析的  楼主尝试下   到时我们去捧场

网友O:
大家一直在劝楼主改行修工业设备。{楼主的顾虑是(既然打出了招牌就要干到百分百(百分百能修好))这是很多从事传统维修行业的,有操守的维修人的执念,我曾经也是。}  可实际上电路板子千千万,大把的查不到资料,买不到配件。修不好的 。楼主怕砸招牌。 可实际到操作层面完全不必做到这样百分百换件修好。   改成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不收黑钱。不坑人就行了。  有那么部分修不好的直接退回去。讲清情况修不好 或者修好价格太高。该换板就换板。甚至用自己的知识层面整体更换替代设备。只要有钱赚大不了亏点人工。不收客户钱也是可以的 。这样搞下来。人也轻松。钱也到手 。认识的行业人务多了。钱会越来越多。

医院有个老设备,大概九几年的骨科拍片的设备。采集显像的电脑坏了。原厂找不到也修不了。相关行业的维修报价也是天价(相对这个设备的价值来说,换电脑还要每年的软件使用费,以前是单机板的)最后研究了下实际就是个X光的摄像头。最后换了个组装机,买了个同轴转USB的采集器。电脑上CAMER自带的摄像头软件。踩下主机开关。会自动显示透视照片。收费医院觉得便宜,维修的人也划算。

很多这种。有些老电脑,设备上的,只要不是刻意加密设门槛的 。专用设备都可以替换掉。    修个鬼,调好了他好用.报个大家都觉得划算的价格。这才是最合适的.是报个你觉得他能接受的价格。而不是零件多少钱再加工钱。(不然的话太浪费技术了) 。修不好的不收一分钱。九成客户都觉得这人实在下次还找他。行业维修修不好也要收钱的。   为了拓展生意 修不好不收钱就是最最良心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台的单也不好做,像神州联保,老是派隔一两个镇的远程单,跑太远,去一个来回得一天时间,交给个300元 ...

所以我说单价低,可以做个补充。但也有好单子 。离得近顺手处理的。远的就不接。特别有时候有附近的单位单子 可以混个脸熟。有下次合作机会还是很大的。那样才是有效的商业人际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台的单也不好做,像神州联保,老是派隔一两个镇的远程单,跑太远,去一个来回得一天时间,交给个300元 ...

只接一单一结的那种。什么一月一结的都不要鸟他。结账的时候套路扣手续费。扣会费的 我也上过当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大家一直在劝楼主改行修工业设备。{楼主的顾虑是(既然打出了招牌就要干到百分百(百分百能修好))这是很 ...

所以我一直劝楼主花点时间学一下AD软件,累计花上50小时绝对可以掌握常用操作,手绘就别去折腾了,没人相信手绘的人能做项目。以他的硬件基础不出半年便可接开发小项目,坛友可以介绍。只要活干得漂亮,我平常推掉的小项目都可以推送给楼主。像小电源这种项目,熟练之后一个月干一单没啥压力吧,月入10K难吗?前期维修部可以继续开着,只修价值高的、干净点的,像电饭煲电磁炉这种残值不高的玩意就别修了,穷人手里是扣不出钱来的。我老家县城一个认识的家电维修工没店面,只上门,少了200免谈,就修灯具炉子啥的,一到冬天一天好几单,汽车行李箱里一堆各种控制板,均价十几块钱,电烙铁都很少动。

网友:
引用 网友M:
所以我一直劝楼主花点时间学一下AD软件,累计花上50小时绝对可以掌握常用操作,手绘就别去折腾了,没人相 ...

我认同这一点 ,电工实诚狠了,自己赚不到钱。客户也不见得认同你。人工值钱。前期收得足足的。办砸了退都可以。不然以楼主这样的技术不应该为收入发愁。价值不高的东西就不修了,应该转成我给你个新的,卖给你多少钱。给你保多久这种。然后 单位是单位价。合约是合约价。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所以我一直劝楼主花点时间学一下AD软件,累计花上50小时绝对可以掌握常用操作,手绘就别去折腾了,没人相 ...

能混一天算一天吧,懒得去折腾其它的事情,目前还剩点存款省着点花应该能撑到儿子医专毕业找工作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所以我一直劝楼主花点时间学一下AD软件,累计花上50小时绝对可以掌握常用操作,手绘就别去折腾了,没人相 ...

大神是有个接单的圈子么?活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神是有个接单的圈子么?活这么多

大神是因为水平高,圈子自动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