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子码流对CPU的占用是不是比较厉害?

楼主(2023-03-24):
子码流主要是网络优化,通过降低帧率,画质,从而减少网络流量,
让观看变得更为流畅,
但是如果一直连着子码流,是否可能导致摄像头不稳定?
把主码流变为子码流为不是要耗费挺多CPU运算时间

网友:
不会,ISP应该是独立硬件,通常可以配置同时输出多种分辨率与帧率的视频流,后面h264/h265编码也是硬件完成;可能是rtp推流耗点CPU跟内存

网友A:
通俗点讲,软解肯定费CPU,硬解类似芯片自己集成了处理核心,不费CPU

H265就是高画质低码流,同样1分钟视频,他可以更低容量,也更节省网络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俗点讲,软解肯定费CPU,硬解类似芯片自己集成了处理核心,不费CPU

H265就是高画质低码流,同样1分钟视 ...

这个应该是编码,而不是解码?

网友B:
不会,很多arm芯片都有硬件h264编码器,可以同时编码两路。不怎么占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很多arm芯片都有硬件h264编码器,可以同时编码两路。不怎么占cpu

开机时间长了,有时候子码流会失效,这是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