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XX的USB只做HOST时,对DEVICE的供电必须得可控么?

楼主(2023-03-24):
还是第一次用STM32的HOST,DEVICE是一个CDC类型的传感器,一直接在STM32F4XX的主板USBA母座上,靠主板给它供电。
想USBA母座的VBUS直接就连主板的5V,不搞过流检测和电源可控,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STM32跟DEVICE是同时上电,在STM32识别DEVICE过程中,有没有需要对DEVICE断掉上电的操作?

网友:
我用u盘的时候是直供5V的,没有控制通断

网友:
供电控制一般就2个作用, 主机休眠时,顺带也把外设的电咔嚓了,节能;

还有就是USB 枚举不成功时, 可以断电,再上电来一次;

如果这2个都不考虑的话, 一般就串个PTC保险丝, 防止外部USB 短路你的电源,搞坏你自己的主板

楼主:
安全第一,还是决定加了个NCP380

网友:
控制一下电源并不费事,安全并且不需要复位的话,就可以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