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标准版不能保存,这不是要命了吗?

楼主(2023-03-24):
今天第一次使用,刚开始使用还是正常的,Ctrl+S能看到保存
然后画完Sch导入PCB,一切正常,摆元件摆着摆着发现,Ctrl+S没反应了,抬头一直有提示未保存的星号
然后再返回Sch发现也是这样

鼠标放在存盘符号上:Edge左下角 javascript:void(0)

这不是要老命了吗?
保存也不是,刷新也不是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个软件占用了这个快捷键

网友:
无法保存的问题之前出现过,我是导入了一个ad工程。  后来放弃了,从头画。

网友:
没有定时自动保存吗?
软件崩溃了就惨了

网友A:
唉,浏览器是否谷歌浏览器,或者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浏览器是否谷歌浏览器,或者客户端?

Edge Chrome 内核

网友A:
引用 楼主:
Edge Chrome 内核

这个可以的。找技术客服远程看一下。 目前基本上没有人反馈这个。 建议用专业版,标准版后面只维护不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找技术客服远程看一下。 目前基本上没有人反馈这个。 建议用专业版,标准版后面只维护不更新 ...

专业版不是要钱的吗?

我要先了解一下版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版不是要钱的吗?

我要先了解一下版权

专业版一样是永久免费,而且有有全离线,更适合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