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花了2天,画了个简化版J-Link-OB

楼主(2023-03-25):
原图是论坛上的前人做的。

然后TB上也基本都是照抄这张图拿来卖的,芯片全是打磨片或者直接国产的。

这张图最大的问题是,明明只留了SWD口,却并不删除JTAG引脚走线,导致PCB板的走线显得非常乱。经过测试,JTAG引脚的走线删掉后,完全没有影响到SWD的正常使用。

所以尝试看看单面能不能布通删除JTAG后的J-Link-OB

果然做到了。

楼主:
正常打板,习惯处理掉丝印。

楼主:
TB版的走线:

楼主:
SWD口定义考虑了防呆原则,左右即使插反也不会烧板。
考虑定制线或者成品GH1.25线有两种规格,一种同向一种反向,即使用错了也不会烧板,顶多是不识别。

网友A:
f072的jlinkob似乎更好用
1.25座不如夹板2.54双排针

也是单面smt 之前买的 可惜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072的jlinkob似乎更好用
1.25座不如夹板2.54双排针

手工焊接的夹板设计,在量产的时候会是个噩梦。
一是需要人工焊接,二是洗板困难,三是限制了板厚只能是1.6
所以我在所有的设计中都会刻意少用插件,能一次性SMT的绝不用插件。

网友B:
为什么不是Type-C?

网友C:
建议 USB座 的GND 引脚 不要全部覆铜, 不然 SMT有虚焊的风险。  比如说  3%-5% 的不良。  最好还是做成 十字架的焊盘。

-----------

以上是量产经验。   比如你找的厂家, 锡膏很给力,  炉子温度也 很ok。  lz 这样的设计就没问题。

从 ob调试器本身来说,  十字架更合理(因为电流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 USB座 的GND 引脚 不要全部覆铜, 不然 SMT有虚焊的风险。  比如说  3%-5% 的不良。  最好还是做成 十 ...

这是基本的常识了,俗称热焊盘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 USB座 的GND 引脚 不要全部覆铜, 不然 SMT有虚焊的风险。  比如说  3%-5% 的不良。  最好还是做成 十 ...

这个主要是炉温和温度均匀度

网友E:
jlinkob是不是只能调试ST的单片机?我之前做了一个试了一下提示只能连ST的,后来把固件改成DAPLin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jlinkob是不是只能调试ST的单片机?我之前做了一个试了一下提示只能连ST的,后来把固件改成DAPLink了。 ...

按理应该都可以。
是不是你刷了ST的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基本的常识了,俗称热焊盘设计

对突然间,忘记叫什么了。。。。

只知道pcb怎么画

楼主:
引用 网友E:
jlinkob是不是只能调试ST的单片机?我之前做了一个试了一下提示只能连ST的,后来把固件改成DAPLink了。 ...

你可能搞成STLIN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建议 USB座 的GND 引脚 不要全部覆铜, 不然 SMT有虚焊的风险。  比如说  3%-5% 的不良。  最好还是做成 十 ...

楼主没有用十字花连的方式覆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搞成STLINK了。

不是stlink,我确定是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有用十字花连的方式覆铜。

板子在炉子里,是全部铜皮均匀受热的。

按过去十年的无铅量产经验,并没有发生过直连接地焊盘虚焊的情况。

倒是使用热风枪维修的时候,直连GND焊盘拆芯片和补焊芯片,难度要增加不少,温度要开的更高一些,时间要更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突然间,忘记叫什么了。。。。

只知道pcb怎么画

你说的是这样的呗。

按我理解,SMT不用考虑热焊盘设计,插件才需要考虑。插件的GND铺铜直连后,手工焊特别难吃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stlink,我确定是jlink

DAPLINK和 Jlink

IO引脚好像不是全部兼容?

还没深入看。

//我想起来,DAP源码应该是开源的,可以直接改成JLINK兼容的。。

楼主:
上传一份现在用的原理图:

有没有大神来解释一下,PA5和PB13为什么要相连?

我自己猜测的话,只能猜测为,它俩是作为模拟量的反馈检测和开关量的反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是Type-C?

typeC很好吗?

我现在手上有几十根MicroUSB线

typeC只有两三根。

网友G:
引用 楼主:
typeC很好吗?

我现在手上有几十根MicroUSB线

一是不分正反方便了,因为现在手机大都TYPEC了,我现在就是要找个Micro线反倒不容易了
加外TYPEC更耐用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是不分正反方便了,因为现在手机大都TYPEC了,我现在就是要找个Micro线反倒不容易了
加外TYPEC更耐用一些 ...

iphone用户 还没用上typeC

网友H:
复位引脚还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复位引脚还是需要的

用来低功耗唤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低功耗唤醒?

下载更稳定,
万一锁死了,可以解锁。

网友I:
但是MCU板子走线时复位管脚跟swd管脚拉一起去非常绕,除非电池供电不好断开电源不得不拉复位管脚到下载口外,还是不用复位管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但是MCU板子走线时复位管脚跟swd管脚拉一起去非常绕,除非电池供电不好断开电源不得不拉复位管脚到下载口外 ...

我用SWD也从来不引出复位脚。

SWDIO/SWCLK 本身就有复位MCU的功能。

网友J:
对应固件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应固件有没有

网友K:
github上有更简单的啊, 用stm32f072, 可以从usb取时钟, 连晶振都省了. 我照这个做过, 实测好用.

不过现在基本还是用山寨stlink和daplink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github上有更简单的啊, 用stm32f072, 可以从usb取时钟, 连晶振都省了. 我照这个做过, 实测好用.

不过现在 ...

确实更简单,还增加了UART,虚拟串口

网友:
一直都不用rst引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github上有更简单的啊, 用stm32f072, 可以从usb取时钟, 连晶振都省了. 我照这个做过, 实测好用.

不过现在 ...

这个是用的Jlink上读取出来的固件吗?

按jlink的做事风格,TG-SWDIO,TG-SWCLK,不应该都连了三两个IO口?

像上面的Jlink图纸那样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的Jlink上读取出来的固件吗?

按jlink的做事风格,TG-SWDIO,TG-SWCLK,不应该都连了三两个IO口 ...

不是吧, mcu都不一样. github上你找找, 应该是自制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吧, mcu都不一样. github上你找找, 应该是自制固件.

我从更新log里面看到过,JLINK OB 是有好多种版本,用的各种厂家的MCU都做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吧, mcu都不一样. github上你找找, 应该是自制固件.

不完全举例:
J-Link OB 做了以下版本,包含了STM32F072

J-Link OB-nRF5340-NordicSemi
J-Link OB RA4M2
J-Link OB Apollo4 CortexM
J-Link OB SAM3U128 V2 NordicSemi
J-Link OB K22
J-Link OB CALLIOPE MINI
J-Link OB S124
J-Link OB STM32F072 128KB Cortex-M
J-Link OB STM32F103
J-Link OB SAM7
J-Link OB-MB9AF312K-Spansion
J-Link OB RX621
J-Link-OB-XMC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