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虚拟机可以装的系统,最好可以XP

楼主(2023-03-25):
如题,
找了好多版本,都不行...有网友有百度云的吗?谢谢了

网友A:
虚拟机随便什么系统不是随便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随便什么系统不是随便装?

我在网上下载了很多.都提示找不到系统. 只有正版的windowXP到时可以.

网友B:
你是要找系统安装文件?hellowindow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找系统安装文件?hellowindows看看

这个没有深究过..之前装虚拟机,随便找一个ISO文件..通过光盘安装.都是美滋滋

可是到现在..也是这个步骤.就启动不了..说 找不到 Cd:rom
也就是无法从光盘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深究过..之前装虚拟机,随便找一个ISO文件..通过光盘安装.都是美滋滋

可是到现在..也是这个步骤. ...

你找的iso文件没启动功能?还是你虚拟机的启动模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的iso文件没启动功能?还是你虚拟机的启动模式不对?

打扰了..
你看.我先加入了CDrom
然后点了启动..
我下载好几个系统都是这样子,应该不是系统问题..(但是只有WINdowXP的官方到是可以)

网友B:
好奇的是你在那里下载的系统文件,或者你可以试试下载那个wepe或者别的pe系统,启动后在换别的iso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的是你在那里下载的系统文件,或者你可以试试下载那个wepe或者别的pe系统,启动后在换别的iso文件 ...

我就在百度上面. 随便找的..WINXP.很多
下载了好几个都是提示这样子
另外.你有不?

网友B:
hellowindows.cn上有大把的系统文件,我在vmware里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llowindows.cn上有大把的系统文件,我在vmware里使用正常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