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调教,ChatGPT 4 成功的完成了一张 KiCAD 原理图

楼主(2023-03-25):
原文链接:SKIDL 遇见 GPT

一名老外尝试教会 ChatGPT 制作一个电路图,

经过 4 个月的调教,在 ChatGPT 4 上获得了成功。

他之前用 ChatGPT 3.5 进行的尝试不理想,

但经过一番努力,在 ChatGPT 4 上成功了。

下图是最终结果(注释文本是人工后期添加的):

网友A:
GPT4才出来吧。他怎么调教的四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T4才出来吧。他怎么调教的四个月

之前用 ChatGPT 3.5 没成功,是整体经历了 4 个月,最后在 ChatGPT 4 上面成功了。

抱歉哈,主贴中没说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 ChatGPT 3.5 没成功,是整体经历了 4 个月,最后在 ChatGPT 4 上面成功了。

抱歉哈,主贴中没说 ...

那就是GPT4太牛逼了。几天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GPT4太牛逼了。几天就搞定了

之前在 ChatGPT 3.5 上肯定也积累了一些调教的经验和方法,

所以到了 ChatGPT 4 上就节省了很多时间精力。

网友B:
实际上是他被GPT调教了4个月,终于学会如何给指示GPT画出正确的原理图了。

网友B:
ChatGPT没有个人定制化学习功能,我并不能上传一个现成的原理图让ChatGPT“学习”,然后让它模仿着画一个出来。

所以实际上是他花了4个月时间摸索出如何给指示才能让GPT画出符合要求的原理图,就像画图的Stable Diffusion现在也有网站专门收集整理各种能让AI画出你想要的图片的“咒语”,其实人类才是被AI调教的服服帖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是他被GPT调教了4个月,终于学会如何给指示GPT画出正确的原理图了。  ...

哈哈哈,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是他被GPT调教了4个月,终于学会如何给指示GPT画出正确的原理图了。  ...

ChatGPT底层技术是完形填空,不是真正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atGPT没有个人定制化学习功能,我并不能上传一个现成的原理图让ChatGPT“学习”,然后让它模仿着画一个出 ...

得益于kicad原理图是文本文件,AI画 原理图类似于学习一种编程语言

网友C:
目前有办法买到ChatGPT Plus 会员吗? 20刀一个月。 代码能力,文字能力对比免费ChatGpt提升2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有办法买到ChatGPT Plus 会员吗? 20刀一个月。 代码能力,文字能力对比免费ChatGpt提升200%。 ...

有张信用卡就行了吧,看了下貌似支持银联信用卡,当然有VISA/Master双币卡可能更靠谱一点。

网友:
我问了gpt4
虽然GPT算法在许多任务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使用GPT算法实现原理图绘制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
以下是其中的一些:

输入输出表示:GPT是一种基于文本的模型,其输入输出通常为自然语言文本。然而,原理图涉及图形、符号和连接关系等多种要素。要使用GPT绘制原理图,我们需要首先设计一种将图形数据表示为适用于GPT模型处理的文本格式,并在模型输出后将文本重新转换为图形。

上下文理解:虽然GPT在理解自然语言文本方面很强大,但它可能在理解原理图中的符号、连接关系和电气原理方面表现不佳。这可能导致生成的原理图在实际应用中不准确或不合适。

准确性和可靠性:原理图通常需要高度准确和一致,因为它们会被用于构建实际的电子设备。使用GPT生成的原理图可能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因为模型可能无法理解或遵循所有必要的设计规则和约束。

训练数据:为训练GPT模型生成原理图,我们需要大量带有注释的原理图数据作为训练样本。这些数据需要包含多种类型的原理图,同时具备高质量的标注。收集和整理这些数据可能非常困难和耗时。

计算资源:GPT模型通常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进行训练。训练一个针对原理图绘制的GPT模型可能需要大量的GPU和内存资源,这可能限制了模型的普及和应用。

交互性:原理图绘制通常是一个交互性很强的过程,设计师可能需要反复修改和调整图形元素。然而,GPT模型通常以生成式的方式工作,而不是交互式的方式。要将GPT应用于原理图绘制,我们可能需要开发一种交互式的接口,以便设计师能够更有效地与模型合作。

综上所述,在使用GPT算法实现原理图绘制时存在一定的障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通过开发新的输入输出表示、改进模型的上下文理解能力以及开发交互式接口等方法,我们可能能够克服这些障碍,实现基于GPT的原理图绘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