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MHz采样率下的线性调频信号的解调能达到实时吗?

楼主(2023-03-25):
雷达信号收发,很多情况下,采用线性调频信号(Linear Frequency Modulation)在发射端进行调制,接收端再采用匹配滤波器进行解调。
看了几篇论文给出的情况是,能够在采样率10MHz~20MHz左右,利用像xc2v2000这样的大芯片,占用了一半资源后才达到1024点的实时解调。

又看到很多论文,其中作者‘默认’500MHz下、100K个点可以达到实时解调,这真的可以实现吗?要用到多大的资源?有芯片存在吗?(这些“作者”何人?没错,就是我们的砖家)
按照估算,500MHz下、100K个点所需资源可能是20MHz、1K个点的2000倍(果真如此,则根本实现不了)?这才没有多高的采样率,怎么就实现不了了?

网友:
fm的雷达信号极容易被干扰掉

网友:
这个主要看你的扫频带宽,如果是几十兆的带宽,后面肯定要做抽取

网友:
抛开其他不说,是不是可以类似一个芯片只做1bit这样?把采集的并行数据分流处理后再合并的思路?我看很早大约20多年前的那些sdr信号处理板都是一个板子上同样的芯片及电路堆了10来片,我猜想是这个思路,

网友:
采回来的回波信号要降采样到基带才处理吧